直流电机正反转实验程序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sbit K1=P3^2;   //正转(逆时针)按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1
sbit K2=P3^3;//反转(顺时针)按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2
sbit K3=P3^4;//停止键    对应实验板上的K3

sbit P10=P1^0;//控制端
sbit P11=P1^1;//控制端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P36

void delay(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i=0;i<112;i++);
}

void beep()       //500HZ的声音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BEEP=~BEEP;
  delay(1);
}
BEEP=1;
}

void main()
{
P10=1;  // 关闭直流电机
P11=1;
while(1){
  if(K1==0){
   delay(15);  //消陡
   if(K1==0){
    beep();
    P10=0;
    P11=1;
    while(K1==0);  //等待按键释放
   }
  }
  if(K2==0){
   delay(15);
   if(K2==0){
    beep();
    P10=1;
    P11=0;
    while(K2==0);
   }
  }
  if(K3==0){
   delay(15);
   if(K3==0){
    beep();
    P10=1;
    P11=1;
    while(K3==0);
   }
  }
}
}

网友A(2020-05-29):
这个要一直按下按键才能转动,如果要按下开关就正转,按下开关就反转,改怎么改程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