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正反转调速LCD显示实验程序

楼主(2014-12-30):
#include <reg52.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FFW[8]={0xf1,0xf3,0xf2,0xf6,0xf4,0xfc,0xf8,0xf9};   //正转相序
uchar code REV[8]={0xf9,0xf8,0xfc,0xf4,0xf6,0xf2,0xf3,0xf1};   //反转相序

sbit  K1   = P3^2;       //运行与停止
sbit  K2   = P3^3;       //速率调整
sbit  K3   = P3^4;       //方向转换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

sbit  RS = P2^0;     //液晶管脚定义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

bit  on_off=0;            //运行与停止标志
bit  direction=1;         //方向标志

uchar   rate=2;               //预设定速率
uchar   data_temp;

uchar u=0,v=0;

uchar code  cdis1[ ] = {" STEPPING MOTOR "};
uchar code  cdis2[ ] = {"CONTROL  PROCESS"};
uchar code  cdis3[ ] = {"    STOP  "};
uchar code  cdis4[ ] = {"    RATE:       "};
uchar code  cdis5[ ] = {"   RUNNING "};

/********************************************************/
/*
/* 延时t毫秒
/* 11.0592MHz时钟,延时约1ms
/*
/********************************************************/
void delay(uint t)
{
   uchar k;
   while(t--)
   {
     for(k=0; k<125; k++)
     { }
   }
}

/********************************************************/
void delayB(uchar x)    //x*0.14MS
{
   uchar i;
   while(x--)
   {
     for (i=0; i<13; i++)
     { }
   }
}

/********************************************************/
void beep()
{
   uchar j;
   for (j=0;j<100;j++)
    {
     delayB(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170);
}

/********************************************************/
/*
/*检查LCD忙状态
/*BF为1时,忙,等待。为0时,闲,可写指令与数据。
/*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 = 0;
    RW = 1;
    E= 1;
  _nop_();
  _nop_();
    result = BF;
    E = 0;
    return(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t(void)
{
    delay(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 (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 (0x38);
delay(5);
WriteInstruction (0x38); //3次写 设置模式
delay(5);
WriteInstruction (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
delay(5);
WriteInstruction (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5);
WriteInstruction (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5);
}
/********************************************************/
/*
/* LCD1602初始显示子程序
/*
/********************************************************/
void LcdInt_Dis()
{
uchar i=0;
LcdInt();
delay(15);
WriteInstruction(0x01);
delay(5);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while(cdis1[i]!='\0'){
  WriteData(cdis1[i]);
  delay(5);
  i++;
}
WriteAddress(0x40);
delay(5);
i=0;
    while(cdis2[i]!='\0'){
  WriteData(cdis2[i]);
  delay(5);
  i++;
}

delay(3000);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
delay(5);
i=0;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while(cdis3[i]!='\0'){
  WriteData(cdis3[i]);
  delay(5);
  i++;
}
WriteAddress(0x40);
delay(5);
i=0;
    while(cdis4[i]!='\0'){
  WriteData(cdis4[i]);
  delay(5);
  i++;
}
WriteAddress(0x0c);
delay(5);
for(i=0;i<2;i++)    //显示方向符号
       WriteData(0x3e);

}

/********************************************************/
/*
/*数据显示子程序
/*
/********************************************************/
void  data_dis()
{
    data_temp = rate;         //显示速率

    WriteAddress(0x4c);
    WriteData(data_temp+0x30);
    delay(5);

}

/********************************************************
/*
/* 显示运行方向符号
/*
/********************************************************/
void  dr_dis()
{
   uchar i=0;
WriteAddress(0x0c);      //显示方向符号
    if(direction==1)           //正转方向标
{

  for(i=0;i<2;i++){
            WriteData(0x3e);
   delay(5);
  }

    }
    else
    {
  for(i=0;i<2;i++){      //反转方向标志
           WriteData(0x3c);
     delay(5);
  }

    }
}

/********************************************************
/*
/* 显示运行状态
/*
/********************************************************/
void run_dis()
{
uchar i=0;
if(on_off==1){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for(i=0;cdis5[i]!='\0';i++){
   WriteData(cdis5[i]);
   delay(5);
  }
}
else{
    WriteAddress(0x00);
  delay(5);
  for(i=0;cdis3[i]!='\0';i++){
   WriteData(cdis3[i]);
   delay(5);
  }
}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j;

   for (j=0; j<8; j++)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FFW[i];          //取数据
          delay(rate);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int  j=0;
  for (j=0; j<8; j++)
      {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REV[i];          //取数据
          delay(rate);            //调节转速
        }
      }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LcdInt_Dis();  //液晶初始化
TMOD=0X01;   //定时器T0工作方式1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T0中断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定时1ms;
TR0=1;     //启动T0
P1=0X0F;    //关闭电机
while(1){
/**************************************/
  if(K1==0){
   delay(15);   //延时消陡
   if(K1==0){
    on_off=~on_off;   //取反
    beep();
    while(K1==0);  //等待按键释放
      }

     }

/**************************************/
  if(K2==0){
   delay(15);
   if(K2==0){
    rate++;
    if(rate==0x0a)    //若rate=10,则回到2重新开始
     rate=2;
    beep();
    while(K2==0);
   }
  }

/**************************************/
  if(K3==0){
   delay(15);
   if(K3==0){
    direction=~direction;
    beep();
    while(K3==0);
   }
  }

/**************************************/
     data_dis();
        run_dis();
  dr_dis();
};

}

/***************************************
定时器0中断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
v++;
if(v<rate)    //每个脉冲间隔v*1ms
  return;
else{
  v=0;
  if(on_off==1){
   if(u==8)
    u=0;
   if(direction==1) //正转脉冲
       P1=FFW[u];
   else
    P1=REV[u];   //反转脉冲
   u++;
   }
}
}

网友A(2015-03-11):
请问大神这段程序void delayB(uchar x)    //x*0.14MS{uchar i;   while(x--){for (i=0; i<13; i++)有什么作用呢,   还有那个TL0=0X33,TH0=0xf5和你的程序里的TH0=(65536-1000)/256;
TL0=(65536-1000)%256是一样的吗

网友B(2017-12-05):
有proteus电路图吗?

网友B:
楼主有proteus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