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X4矩阵键盘扫描lcd1602液晶显示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BEEP=P3^6;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P2^2;
sbit BF=P0^7;
u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ABCDEF";
uchar code key_cod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uchar code str[]="Input Data:";
uchar key;
/************************************
函数功能:1ms基准延时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i=0;i<115;i++);
}

/************************************
函数功能: 500us延时
************************************/
void delay500us()
{

uchar i;

  for(i=0;i<57;i++);

}
/************************************
函数功能: 蜂鸣器产生1KHZ频率声音,
************************************/
void beep()
{
  uchar i;
for(i=0;i<200;i++){
  BEEP=~BEEP;
  delay500us();
}
BEEP=1;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0;  //读状态时,RS=0,RW=1,E=1
RW=1;
E=1;
_nop_(); //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4个周期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E=0;  //将E置0,不允许读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送入液晶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u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写指令时,RS=0.RW=0,E=负跳变
RW=0;
E=0;   //先将E拉低
_nop_();
_nop_();     //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反应时间
E=1;  //上升沿读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为“0x80+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ASK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碌就等待
RS=1;       //写数据时RS=1,RW=0,E=负跳变
RW=0;
E=0;    //先将E拉低
_nop_();
_nop_();
P0=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反应时间
E=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
************************************/
void LcdInt()
{
delay1ms(15);    //首次写指令时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总线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3次写 设置模式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
delay1ms(5);

}

/************************************
函数功能: 扫描键盘
************************************/
void key_scan()
{
uchar scan1,scan2,keycode,i;
P1=0xf0;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判断是否按键
  delay1ms(15);        //延时消陡
  scan1=P1;
  if((P1&0xf0)!=0xf0){    //二次判断是否按键
   P1=0x0f;           //线反转法德核心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
  for(i=0;i<16;i++){
   if(keycode==key_code[i]){  //查表得键值
    key=i;
   }
  }
}
else{
  P1=0xff;   //P1口写1,输入状态

}

}
/***************************************
函数功能:显示数字
***************************************/
void Display()
{
WriteAddress(0x47);
delay1ms(5);
WriteData(digit[key]);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uchar i;
  P1=0xff;   //写1,读状态
  delay1ms(15);
  LcdInt();
  WriteInstruction(0x01);
  delay1ms(5);
  WriteAddress(0x02);
  delay1ms(5);
  for(i=0;str[i]!='\0';i++){
    WriteData(str[i]);
   delay1ms(10);
  }

  WriteAddress(0x47);
  delay1ms(5);
  WriteData('0');
  while(1){
   P1=0xf0;
   if((P1&0xf0)!=0xf0){
   delay1ms(15);
   if((P1&0xf0)!=0xf0){

          key_scan();
          Display();
    beep();
    delay1ms(200);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