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接收头解码实验程序 带详细注释 lcd1602显示

楼主(2014-12-30):
//采用11.0592MHZ晶振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IR=P3^2;           //将IR位定义为P3.2引脚
sbit RS=P2^0;    //寄存器选择位,将RS位定义为P2.0引脚
sbit RW=P2^1;    //读写选择位,将RW位定义为P2.1引脚
sbit E=P2^2;     //使能信号位,将E位定义为P2.2引脚
sbit BF=P0^7;    //忙碌标志位,,将BF位定义为P0.7引脚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控制端口P36
unsigned char a[4];    //储存用户码、用户反码与键数据码、键数据反码
unsigned int LowTime,HighTime; //储存高、低电平的宽度
unsigned char code string[ ]= {"1602IR-CODE TEST"};
/*****************************************************
函数功能:延时1ms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j;
   while(n--)
  for(i=0;i<10;i++)
   for(j=0;j<33;j++);
}
/*********************************************************/
void beep()  //蜂鸣器响一声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500HZ的声音  持续100ms
   {
   delay1ms(1);
   BEEP=!BEEP;       //BEEP取反  方波信号
   }
   BEEP=1;           //关闭蜂鸣器
   delay1ms(250);       //延时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模块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unsigned char BusyTest(void)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E=1,才允许读写
    _nop_();   //空操作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Instruction (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空操作两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写入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读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字符的标准ASC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为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根据表8-6,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P0=y;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1;          //E置高电平 读指令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空操作四个机器周期,给硬件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设置
***************************************************/
void LcdInitiate(void)
{
   delay1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ms(5);   //延时5ms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1ms(5);
}
/************************************************************
函数功能:对4个字节的用户码和键数据码进行解码
说明:解码正确,返回1,否则返回0
出口参数:dat
*************************************************************/
bit DeCode(void)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temp;    //储存解码出的数据
for(i=0;i<4;i++)      //连续读取4个用户码和键数据码
   {
   for(j=0;j<8;j++)  //每个码有8位数字
    {
          temp=temp>>1;  //temp中的各数据位右移一位,因为先读出的是低位数据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
                ;       //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宽度
      TH0=0;         //定时器清0
      TL0=0;         //定时器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
          ;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高电平宽度
      if((LowTime<370)||(LowTime>640))
           return 0;        //如果低电平长度不在合理范围,则认为出错,停止解码
      if((HighTime>420)&&(HighTime<62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560微秒左右,即计数560/1.085=516次
              temp=temp&0x7f;       //(520-100=420, 520+100=620),则该位是0
      if((HighTime>1300)&&(HighTime<1800)) //如果高电平时间在1680微秒左右,即计数1680/1.085=1548次
              temp=temp|0x80;       //(1550-250=1300,1550+250=1800),则该位是1
       }
    a[i]=temp; //将解码出的字节值储存在a[i]
    }
  if(a[2]=~a[3])  //验证键数据码和其反码是否相等,一般情况下不必验证用户码
  return 1;     //解码正确,返回1
}

/*------------------二进制码转换为压缩型BCD码,并显示---------------*/
void two_2_bcd(unsigned char date)
{

   unsigned char temp;
   temp=date;
   date&=0xf0;
   date>>=4;                    //右移四位得到高四位码
   date&=0x0f;                  //与0x0f想与确保高四位为0
   if(date<=0x09)
   {
     WriteData(0x30+date);            //lcd显示键值高四位
   }
   else
   {
     date=date-0x09;
  WriteData(0x40+date);
   }
   date=temp;
   date&=0x0f;
   if(date<=0x09)
   {
     WriteData(0x30+date);            //lcd显示低四位值
   }
   else
   {
     date=date-0x09;
  WriteData(0x40+date);
   }
   WriteData(0x48);                 //显示字符'H'
}
/************************************************************
函数功能:1602LCD显示
*************************************************************/
void Disp()
{
    WriteAddress(0x4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的第1个字
      two_2_bcd(a[0]);
   WriteData(0x20); //空格
   two_2_bcd(a[1]);
    WriteData(0x20);
   two_2_bcd(a[2]);
     WriteData(0x20);
   two_2_bcd(a[3]);

}

/************************************************************
函数功能: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LcdInitiate();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ms(10);
     WriteInstruction(0x01);//清显示:清屏幕指令
  WriteAddress(0x00);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的第1个字
    i = 0;
  while(string[i] != '\0')    //'\0'是数组结束标志
   {      // 显示字符
    WriteData(string[i]);
    i++;
   }
EA=1;        //开启总中断
   EX0=1;       //开外中断0 P3^2口
   ET0=1;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IT0=1;       //外中断的下降沿触发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模式1
TR0=0;       //定时器T0关闭

   while(1);   //等待红外信号产生的中断

}

/************************************************************
函数功能:红外线触发的外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闭外中断0,不再接收二次红外信号的中断,只解码当前红外信号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0);          //如果是低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低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LowTime=TH0*256+TL0;  //保存低电平时间
   TH0=0;      //定时器T0的高8位清0
   TL0=0;      //定时器T0的低8位清0
   TR0=1;     //开启定时器T0
   while(IR==1);  //如果是高电平就等待,给引导码高电平计时
   TR0=0;        //关闭定时器T0
   HighTime=TH0*256+TL0; //保存引导码的高电平长度
     if((LowTime>7800)&&(LowTime<8800)&&(HighTime>3600)&&(HighTime<4700))
   {
      //如果是引导码,就开始解码,否则放弃,引导码的低电平计时
        //次数=9000us/1.085=8294, 判断区间:8300-500=7800,8300+500=8800.
       if(DeCode()==1) // 执行遥控解码功能
   {

    Disp();//调用1602LCD显示函数
    beep();//蜂鸣器响一声 提示解码成功
   }
   }
   EX0=1;   //开启外中断EX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