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C08存储器试验程序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  包含51单片机寄存器定义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定义的头文件
sbit SCL=P3^4;    //将串行时钟总线SCL位定义在为P3.4引脚
sbit SDA=P3^5;    //将串行数据总线SDA位定义在为P3.5引脚
sbit P26=P2^6;   //十位选通定义
sbit P27=P2^7;  //个位选通定义
sbit K5=P1^4;   //清0按键
unsigned char sec=0; //定义计数值,每过1秒,sec加1
unsigned char count=0; //定时中断次数
bit write=0;   //写24C08的标志;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定义共阳数码管显示字型码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1ms延时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i=0;i<115;i++);
}

void Start()  //起始信号
{
SDA=1;     //SDA初始化为高电平“1”
SCL=1;   //开始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0;    //SDA的下降沿被认为是开始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

void Stop()     //终止信号
{
SDA=0;      //SDA初始化为低电平“0”
SCL=1;     //!!!!注意,SDA和SCL的顺序不能颠倒,否则错误,切记
_nop_();   //结束数据传送时,要求SCL为高电平“1”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DA=1;    //SDA的上升沿被认为是结束信号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SCL=0;
SDA=0;
}

bit Ask()   //应答信号
{
bit res;
SDA=1;       // 发送设备(主机)应在时钟脉冲的高电平期间(SCL=1)释放SDA线,
                      //以让SDA线转由接收设备(AT24Cxx)控制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1;      //根据上述规定,SCL应为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res=SDA;   //接受设备(AT24Cxx)向SDA送低电平,表示已经接收到一个字节
                //若送高电平,表示没有接收到,传送异常 结束发送
SCL=0;      //SCL为低电平时,SDA上数据才允许变化(即允许以后的数据传递
return res;
}

unsigned char ReadData()  // 从24C08移入数据到MCU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x;   //储存从AT24Cxx中读出的数据
for(i = 0; i < 8; i++)
{
  SCL = 1;                //SCL置为高电平
  x<<=1;                  //将x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x|=(unsigned char)SDA;  //将SDA上的数据通过按位“或“运算存入x中
  SCL = 0;                        //在SCL的下降沿读出数据
}
return(x);                //将读取的数据返回
}

void WriteCurrent(unsigned char y) //向当前地址写入数据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8; i++)  // 循环移入8个位
{
     SDA = (bit)(y&0x80);   //通过按位“与”运算将最高位数据送到S
                                    //因为传送时高位在前,低位在后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1;            //在SCL的高电平将数据写入AT24Cxx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_nop_();             //等待一个机器周期
    SCL = 0;            //将SCL重新置为低电平,以在SCL线形成传送数据所需的8个脉冲
    y<<= 1;           //将y中的各二进位向左移一位

}
}

void WriteSet(unsigned char add, unsigned char dat)   // 在指定地址add处写入数据WriteCurrent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0xa0);  //选择要操作的24C08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add);       //写入指定地址
Ask();
WriteCurrent(dat);       //向当前地址(上面指定的地址)写入数据
Ask();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delay1ms(4);        //1个字节的写入周期为1ms, 最好延时1ms以上
}

unsigned char ReadCurrent()  //向当前地址读数据
{
unsigned char x;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0xa1);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读其数据
Ask();
x=ReadData();         //将读取的数据存入x
Stop();                //停止数据传递
return x;              //返回读取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ReadSet(unsigned char set_addr)  // 在指定地址读取

{
Start();                      //开始数据传递
WriteCurrent(0xa0);       //选择要操作的AT24Cxx芯片,并告知要对其写入数据
Ask();
WriteCurrent(set_addr);       //写入指定地址
Ask();
return(ReadCurrent());        //从指定地址读出数据并返回
}

void LedShow()      //LED显示函数
{
    P0=table[sec/10];
P26=0;
delay1ms(2);
P26=1;
P0=table[sec%10];
P27=0;
delay1ms(2);
P27=1;
}

void main()
{
TMOD=0x01; //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ET0=1;
    EA=1;
TH0=(65536-50000)/256; //对TH0 TL0赋值
TL0=(65536-50000)%256; //使定时器0.05秒中断一次
    SDA = 1;           // SDA=1,SCL=1,使主从设备处于空闲状态
SCL = 1;
sec=ReadSet(2);//读出保存的数据赋于sec
TR0=1; //开始计时
  while(1)
  {
      LedShow();
   if(write==1) //判断计时器是否计时一秒
   {
   write=0; //清零
   WriteSet(2,sec); //在24c08的地址2中写入数据sec
   }

    if(K5==0){
     delay1ms(10);
   if(K5==0){
    sec=0;
   }
   }
  }
}

void t0()  interrupt 1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20){
  count=0;
  write=1;
  sec++;
  if(sec==100)
   sec=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