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实时时钟实验程序 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包含单片机寄存器的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的头文件
sbit RS=P2^0;            //LCD读写选择位
sbit RW=P2^1;    //LCD读写选择位
sbit E=P2^2;  //LCD使能端
sbit BF=P0^7;        //忙信号
sbit SCLK=P1^0;    //1302时钟输出端
sbit DATA=P1^1;    //1302数据端
sbit RST=P1^2;    //1302复位端
unsigned char code digit[]="0123456789";
/***************************
1ms基准延时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i=0;i<115;i++);
}
/***************************
以下是DS1302模块
***************************/

/**************************
向1302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1302(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SCLK=0;       //确保写数据前SCLK为低电平
_nop_();
_nop_(); //给硬件反应时间
for(i=0;i<8;i++){
  DATA=dat&0x01; //取数据的最低位  低位在前,高位在后
  _nop_();
  _nop_();  //给硬件反应时间
  SCLK=1;  //正跳变写数据
  _nop_();
  _nop_();  //给硬件反应时间
  SCLK=0;  //重新拉低SCLK,形成脉冲
  dat>>=1;   //dat右移,为写入下位数据做准备
}
}
/**************************
根据命令字,向1302写一个字节
**************************/

void WriteSet1302(unsigned char cmd, unsigned char dat)
{
  RST=0;          //禁止数据传输   .!!!这条很重要
  SCLK=0;      //确保写数据前SCLK为低电平
  RST=1;  //开启数据传输
  _nop_();
  _nop_();
  Write1302(cmd);
  Write1302(dat);
  SCLK=1;   // 将时钟电平置于高电平状态 ,处于已知状态
  RST=0;
}
/**************************
向1302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1302()
{
unsigned char i,dat=0;
for(i=0;i<8;i++){
  dat>>=1;
  if(DATA==1)  //如果读出的数据是1
   dat|=0x80;   //将1取出,写在dat的最高位
  SCLK=1;      //将SCLK置于高电平,为下降沿读出
  _nop_();
  _nop_();
  SCLK=0;   //拉低SCLK,形成脉冲下降沿
}
return dat;
}

/**************************
根据命令字.向1302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ReadSet1302(unsigned char cmd)
{
unsigned char dat;
    RST=0;    //这条很重要
SCLK=0;   //确保写数居前SCLK被拉低
RST=1;    //启动数据传输
_nop_();
_nop_();
Write1302(cmd);  //写入命令字
dat=Read1302();   //读出数据
SCLK=1;     //将时钟电平置于已知状态
RST=0;      //禁止数据传递
return dat;    //将读出的数据返回
}
/**************************
初始化1302
**************************/

void DS1302_Int()
{

WriteSet1302(0x8E,0x0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不保护指令
    WriteSet1302(0x80,((55/10)<<4|(55%10)));   //根据写秒寄存器命令字,写入秒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2,((59/10)<<4|(59%10)));   //根据写分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分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4,((23/10)<<4|(23%10))); //根据写小时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小时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6,((18/10)<<4|(18%10))); //根据写日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日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8,((6/10)<<4|(6%10))); //根据写月寄存器命令字,写入月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8c,((9/10)<<4|(9%10)));   //根据写年寄存器命令字,写入年的初始值
WriteSet1302(0x90,0xa5);                //打开充电功能 选择2K电阻充电方式
WriteSet1302(0x8E,0x80);              //根据写状态寄存器命令字,写入保护指令
}

/***************************
以下是液晶模块
***************************/

/***************************
忙信号检测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0;   //根据规定,RS为低电平,RW为高电平时,可以读状态
RW=1;
E=1;
_nop_();
_nop_();
result=BF;     //将忙碌标志电平赋给result
E=0;     //将E恢复低电平
_nop_();
_nop_();
return result;

}

/***************************
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送入LCD
***************************/

void WriteInstruction(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根据规定,RS和R/W同时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指令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P0=dictate;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设定字符显示位置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Instruction(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规定为"80H+地址码x"
}
/***************************
向LCD写数据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1;        //RS为高电平,RW为低电平时,可以写入数据
RW=0;
E=0;        //E置低电平(写指令时,E为高脉冲,
                     // 就是让E从0到1发生正跳变,所以应先置"0"
_nop_();
_nop_();
P0=dat;     //将数据送入P0口,即将数据写入液晶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1;       //E置高电平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初始化LCD
***************************/

void LCD_Int()
{
delay1ms(15);      //延时15ms,首次写指令时应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Instruction(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2显示,5×7点阵,8位数据接口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38);
delay1ms(5);     //连续三次,确保初始化成功
WriteInstruction(0x0c);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无光标,光标不闪烁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1ms(5);
WriteInstruction(0x01);     //清屏幕指令,将以前的显示内容清除
delay1ms(5);
}

/***************************
以下是1302的显示程序
***************************/

void DisplaySecond(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j分别储存十位和个位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49);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void DisplayMinute(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46);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void DisplayHour(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43);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void DisplayDay(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0c);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void DisplayMonth(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09);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void DisplayYear(unsigned char x)
{
unsigned char i,j;
    i=x/10;
j=x%10;
WriteAddress(0x06);
WriteData(digit[i]);
WriteData(digit[j]);
delay1ms(15);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econd,minute,hour,day,month,year;     //分别储存苗、分、小时,日,月,年
unsigned char ReadValue;        //储存从1302读取的数据
LCD_Int();     //将液晶初始化
WriteAddress(0x01);   //写Date的显示地址,将在第1行第2列开始显示
WriteData('D');
WriteData('a');
WriteData('t');
WriteData('e');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08);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0b);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5);
WriteData(':');
WriteAddress(0x48);
WriteData(':');
DS1302_Int();            //将1302初始化
while(1){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1);   //从秒寄存器读数据
        second=((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Second(second);          //显示秒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3);  //从分寄存器读
        minute=((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inute(minute);        //显示分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5);  //从分寄存器读
        hour=((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Hour(hour);              //显示小时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7);  //从分寄存器读
        day=((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Day(day);                //显示日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9);  //从分寄存器读
        month=((ReadValue&0x7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Month(month);            //显示月
     ReadValue = ReadSet1302(0x8d);  //从分寄存器读
        year=((ReadValue&0xf0)>>4)*10 + (ReadValue&0x0F); //将读出数据转化
     DisplayYear(year);              //显示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