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液晶显示程序 带详细注释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包含_nop_()函数的头文件
sbit RS=P2^0;  //将RS定义为P2^0
sbit RW=P2^1;  //将RW定义为P2^1
sbit E=P2^2; //将E定义为P2^2
sbit BF=P0^7; //将BF定义为P0^7
unsigned char code User[]={0x10,0x06,0x09,0x08,0x08,0x09,0x06,0x00};//自定义字符℃
unsigned char str1[]="FREEDOM";
unsigned char str2[]="zhengzhongjie";
/************************************
函数功能:1ms基准延时
入口参数:n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n )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i=0;i<115;i++);
}
/************************************
函数功能:判断液晶的忙碌状态
返回值:result=1,忙碌;result=0,不忙
************************************/
bit BusyTest()
{
bit result;
RS=0;  //读状态时,RS=0,RW=1,E=1
RW=1;
E=1;
_nop_(); //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_nop_();
_nop_();
_nop_(); //4个周期延时,给硬件反应时间
result=BF;
E=0;  //将E置0,不允许读
return result;
}
/************************************
函数功能:将模式设置指令或显示地址送入液晶
入口参数:dictate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dictate)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就等待
RS=0;      //写指令时,RS=0.RW=0,E=负跳变
RW=0;
E=1;   //先将E拉高
_nop_();
_nop_();     //给硬件反应时间
P0=dictate; //将数据送入P0口,即指令或地址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指定字符显示的实际地址
入口参数:x
************************************/
void WriteAddress(unsigned char x)
{
Write_com(x|0x80);   //显示位置的确定方法为“0x80+地址码x”
}
/************************************
函数功能:将数据(ASKII码)写入液晶模块
入口参数:y(字符常量)
************************************/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y)
{
while(BusyTest()==1); //如果忙碌就等待
RS=1;       //写数据时RS=1,RW=0,E=负跳变
RW=0;
E=1;    //先将E拉高
P0=y;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反应时间
E=0;     //当E由高电平跳变成低电平时,液晶模块开始执行命令
}
/************************************
函数功能:对LCD的显示模式进行初始化
************************************/
void LcdInt()
{
delay1ms(15);    //首次写指令时给LCD一段较长的反应时间
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16X2显示,5X7点阵,8位数据总线
delay1ms(5);
Write_com(0x38);
delay1ms(5);
Write_com(0x38);
delay1ms(5);     //3次写 设置模式
Write_com(0x0f); //显示模式设置:显示开,有光标,光标闪烁
delay1ms(5);
Write_com(0x06);  //显示模式设置:光标右移,字符不移
delay1ms(5);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1ms(5);

}
//主函数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
LcdInt();   //调用LCD初始化函数
delay1ms(10);
while(1){
  Write_com(0x01); // 清屏
  delay1ms(5);
  WriteAddress(0x05);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6个位置
  delay1ms(5);
  i=0;
  for(;str1[i]!='\0';i++){
   WriteData(str1[i]);  // 显示字符"FREEDOM"
   delay1ms(100);
  }
  WriteAddress(0x4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2个位置
  i=0;
  for(;str2[i]!='\0';i++){
   WriteData(str2[i]);    // 显示字符"zhengzhongjie"
   delay1ms(100);
  }
  delay1ms(3000);
  //右侧移位进来
  Write_com(0x01);    //清屏
  delay1ms(5);
  WriteAddress(0x15);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1行,第22个位置
  delay1ms(5);
  i=0;
  for(;str1[i]!='\0';i++){
   WriteData(str1[i]);
   delay1ms(100);
  }
  WriteAddress(0x51);    //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18个位置
  delay1ms(5);
  i=0;
  for(;str2[i]!='\0';i++){
   WriteData(str2[i]);
   delay1ms(100);
  }
  for(j=0;j<16;j++){    //左移指令
   Write_com(0x18);
   delay1ms(300);
  }
  delay1ms(3000);
  //关闭显示
  Write_com(0x08);
  delay1ms(5);
  delay1ms(3000);
  //开启显示
  Write_com(0x0f);
  delay1ms(5);
  delay1ms(3000);
  //右移,移出
  for(j=0;j<16;j++){
   Write_com(0x1c);
   delay1ms(300);
  }
  delay1ms(3000);
  //显示一个自定义的字符℃
  Write_com(0x40);   //设置CGRAM地址
  delay1ms(5);
  for(j=0;j<8;j++){
   WriteData(User[j]); //写入℃
   delay1ms(5);
  }
  WriteAddress(0x05);  //设定屏幕上的显示位置
  WriteData(0x00); //因为执行过Write_com(0x40),默认从CGRAM取出℃
  delay1ms(3000);
}
}

网友A(2017-04-09):
程序没错误,但是不显示,语法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