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反转法扫描键盘程序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fmq=P3^6;
sbit P27=P2^7;  //位显示,最右边
uchar code dis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bf};
             //code 的作用是把s8存到8K的ROM中
   //共阳数码光显示字型数码组 1011 1111 “-”
uchar code key_code[]={0xee,0xde,0xbe,0x7e,0xed,0xdd,0xbd,0x7d,0xeb,0xdb,0xbb,0x7b,0xe7,0xd7,0xb7,0x77 };
uchar key;
void delay1ms(uchar n)     //1ms基准延时程序
{
uchar i;
while(n--)
  for(i=0;i<115;i++);
}

void delay500us()    //   500us延时
{

uchar i;

  for(i=0;i<57;i++);   //500us基准延时程序

}

void beep() //产生1KHZ频率声音的函数
{
  fmq=0;
delay500us();
fmq=1;
delay500us();

}
uchar key_scan()  //扫描键盘
{
uchar scan1,scan2,keycode,i;
P1=0xf0;
scan1=P1;
if((scan1&0xf0)!=0xf0){          //判断是否按键
  delay1ms(15);        //延时消陡
  scan1=P1;
  if((P1&0xf0)!=0xf0){    //二次判断是否按键
   P1=0x0f;           //线反转法德核心
   scan2=P1;
   keycode=scan1|scan2;       //组合成键编码
  }
  for(i=0;i<16;i++){
   if(keycode==key_code[i]){  //查表得键值
    key=i;
    return key;
   }
  }
}
else{
  P1=0xff;   //P1口写1,输入状态
  return 16;
}

}

void main()
{
    uchar t;
P0=0xbf;
P27=0;
P1=0xff;   //写1,读状态

while(1)
{
  P1=0xf0;
  if((P1&0xf0)!=0xf0){      // 判断按键
   key_scan();
   P0=dis_code[key];
   for(t=0;t<200;t++)
    beep();
   fmq=1;
   delay1ms(200);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