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h头文件下载-字符型液晶LCD的AVR单片机驱动程序头文件

楼主(2014-12-30):
在代码下方点复制代码,然后另存到电脑磁盘即可下载.
/*****************************************************************************

      单    位:广西民族大学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07物本班
      文件名称:Lcd.h
      文件标识:_LCD_H_
      摘    要:字符型液晶LCD的AVR单片机驱动程序头文件
      当前版本:V2.0
      作    者: 【白 羽】
      完成日期:2010年5月15日

*****************************************************************************/
#ifndef  _LCD_H_
#define  _LCD_H_

#include <BaiYuAvrKu\DataType.H>
#include <BaiYuAvrKu\PORT.H>
#include <BaiYuAvrKu\DELAY.H>

/*****************************************************************************
编绎控制:以下条件编绎语句保证只有在正确配置IO端口的情况下,才引用并编绎本文件
*****************************************************************************/
#if !defined(LCD_PORT)&&!defined(LCD_RS)&&!defined(LCD_EN)&&!defined(LCD_DN)
   #define  LCD_RS    P(PORTA,0)
   #define  LCD_EN    P(PORTA,2)
   #define  LCD_DN    P(PORTA,H)
#elif defined(LCD_PORT)&&!defined(LCD_RS)&&!defined(LCD_EN)&&!defined(LCD_DN)
   #define  LCD_RS    P(LCD_PORT,0)
   #define  LCD_EN    P(LCD_PORT,2)
   #define  LCD_DN    P(LCD_PORT,H)
#elif defined(LCD_RS)&&defined(LCD_EN)&&defined(LCD_DN)&&!defined(LCD_PORT)
#else
   #error   您没有正确配置lcd.h与AVR单片机的连接情况
#endif

/*****************************************************************************
整数显示函数显示的范围定义:代码优化之用,参见LcdShowNumber函数
*****************************************************************************/
#ifndef NumType
   #define NumType  SINT32
#endif

/*****************************************************************************
常用控制命令
*****************************************************************************/
#define  LcdLocate(x,y)     LcdWriteCommand(0x40*(x)+(y)+0x3f)  //定位
#define  LcdMyChar(pc,x)    LcdDefineChar(pc,0x40+(x)*8)        //自定义自符
#define  LcdShowChar(data)  LcdWriteData(data)                  //显示字符
void LcdInit(void);                                             //液晶初始化
void LcdWriteCommand(UINT8 command);                            //写指令
void LcdWriteData(UINT8 data);                                  //写数据
void LcdShowString(UINT8 *string);                              //显示字符串
void LcdShowNumber(NumType number,SINT8 n);                     //显示整数

/*****************************************************************************
向LCD控制器寄存器写入指令或数据  底层函数  不包含RS控制线
*****************************************************************************/
#define H4BIT(X) ((PBITS(LCD_DN)==H)?((X)&0XF0):((X)>>4))       //高四位
#define L4BIT(X) ((PBITS(LCD_DN)==L)?((X)&0X0F):((X)<<4))       //低四位
void LcdSendByte(UINT8 byte)
{
   if(PBITS(LCD_DN) == W)                       //八线模式
   {
      PORT(LCD_DN) = byte;
          SET(LCD_EN);
          CLR(LCD_EN);
   }
   if((PBITS(LCD_DN)==H)||(PBITS(LCD_DN)==L))   //四线模式
   {
      PORT(LCD_DN) = (PORT(LCD_DN)&(~PBITS(LCD_DN))) | H4BIT(byte);
          SET(LCD_EN);
          CLR(LCD_EN);
      PORT(LCD_DN) = (PORT(LCD_DN)&(~PBITS(LCD_DN))) | L4BIT(byte);
          SET(LCD_EN);
          CLR(LCD_EN);
   }
   delay_us(40);                                //这里至少需要延时35us
}

/*****************************************************************************
向LCD控制器寄存器写入指令
*****************************************************************************/
void LcdWriteCommand(UINT8 command)
{
   CLR(LCD_RS);
   LcdSendByte(command);
}

/*****************************************************************************
向LCD控制器寄存器写入数据
*****************************************************************************/
void LcdWriteData(UINT8 data)
{
   SET(LCD_RS);
   LcdSendByte(data);
}

/*****************************************************************************
自定义自符
*****************************************************************************/
void LcdDefineChar(const UINT8 *pc,UINT8 acg)
{
   UINT8 i;
   LcdWriteCommand(acg);                        //设CGROM地址
   for(i = 0; i < 8; i++)
      LcdWriteData(*pc++);                      //写入字模数据
}

/*****************************************************************************
显示字符串
*****************************************************************************/
void LcdShowString(UINT8 *string)
{
   while(*string)
      LcdShowChar(*string++);
}

/*****************************************************************************
格式显示整数  n<0:左对齐  n>0:右对齐   可以实现形如"001"或"1  "的显示哦!
*****************************************************************************/
#define Longth  ((sizeof(NumType)==1)?4:((sizeof(NumType)==2)?6:11))
void LcdShowNumber(NumType number,SINT8 n)
{
   UINT8 array[Longth], *p, *temp, flag = 0;
   if(n < 0)
   {
      n = -n;
      flag = 1;
      if(number == 0)
      {
         LcdShowChar('0');
         flag += n - 1;
         goto NULLs;                            //补空格
      }
   }
   p = array;
   array[n] = 0;
   #ifndef  LCD_UINT                            //对有符号整数判断正负值
      if(number < 0)
      {
         number = -number;
         LcdShowChar('-');
         p++;
      }
   #endif
   for(temp = &array[n-1]; temp >= p; temp--)
   {
      *temp = (UINT8)(number % 10) + '0';
      number /= 10;
   }
   if(flag)                                     //取消左边多余的零
   {
      while(*p == '0')
      {
         p++;
         flag++;
      }
   }
   LcdShowString(p);
NULLs:                                          //在右边补足空格
   while(flag-- > 1)
   {
      LcdShowChar(' ');
   }
}

/*****************************************************************************
液晶器件初始化
*****************************************************************************/
void LcdInit(void)
{
   OUT(LCD_RS);                                 //设RS输出
   OUT(LCD_EN);                                 //设EN输出
   OUTS(LCD_DN);                                //设DN输出
   LcdWriteCommand(PBITS(LCD_DN)==W?0X38:0X28); //设置显示模式
   LcdWriteCommand(PBITS(LCD_DN)==W?0X38:0X28);
   LcdWriteCommand(0x0c);                       //开显示
   LcdWriteCommand(0x01);                       //软复位
   delay_us(160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