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下载的Professional元件库里面没有AT89S52,怎么添加??

楼主(2014-12-30):
刚下载的Professional元件库里面没有AT89S52,怎么添加??
求详细指导,本人小白。

楼主:
是啊 破太傲

网友A:
直接输89C51或52,都是51内核

网友B:
较新版本STC-ISP可以自助对KEIL的库更新,说不定也有对Professional更新的选项。

借楼主帖子请教下各位:

KEIL 的Device库里面没有STC89C516RD+,怎么添加?

哪里能找到相关的芯片文件?

网友C(2017-01-08):
较新版本STC-ISP可以自助对KEIL的库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