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循环左移程序看不懂,求助。

楼主(2014-12-30):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定义数据端口 程序中遇到DataPort 则用P0 替换
sbit LATCH1=P2^2;//定义锁存使能端口 段锁存
sbit LATCH2=P2^3;//                 位锁存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WeiMa[]={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函数声明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int i,j,k=7,m;
unsigned char *pa=TempData,*pb=dofly_DuanMa;//定义2个指针,并赋值2个数组初始地址
              //*pa=TempData 等效于 *pa=&TempData[0]
while(1)
      {

           j++;
           if(j==20)  //用于延时,改变值可以改变延时长度
             {
                  j=0;    //延时到重新赋值
                  for(i=0;i<(8-k);i++) //循环把显示的字符值赋值
                                   //给临时缓冲数组TempData
                   {                                   //i表示从数字几开始循环,0表示从0开始
                    *(pa+i+k)=*(pb+i+m);//使用指针操作赋值

                        }
                  for(i=0;i<m;i++)//8位左移出去,右边空出来的数
                                  //码管需要熄灭,
                          //所有赋值0 m表示移出位置,同
                                                  //时也表示右边需要熄灭位数
                     *(pa+8-m+i)=0;
                   if(k>0)             //判断这些值以便循环显示
              k--;
                   if(m<8&&k==0)
                     m++;
                   else if(m==8)
                     {m=0;k=7;}
                 }
           Display(0,8);//从第一位显示,共显示8位
      }
}
/*------------------------------------------------
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int t,无返回值
unsigned int 是定义无符号整形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65535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
显示函数,用于动态扫描数码管
输入参数 FirstBit 表示需要显示的第一位,如赋值2表示从第三个数码管开始显示
如输入0表示从第一个显示。
Num表示需要显示的位数,如需要显示99两位数值则该值输入2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清空数据,防止有交替重影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ataPort=dofly_WeiMa[i+FirstBit]; //取位码
       LATCH2=1;     //位锁存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i]; //取显示数据,段码
       LATCH1=1;     //段锁存
       LATCH1=0;

           Delay(200); // 扫描间隙延时,时间太长会闪烁,太短会造成重影

       }

}

网友A:
具体程序没有认真看,只看了头文件,建议你选择intrins.h里的函数直接做,很方便的

网友B:
这种驱动方式确实有很多弊病,速度不需要还可以,要是程序很复杂显示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以前也做过这个程序,挺不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