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C电池供电与二极管

楼主(2014-12-30):
在一些用到RTC的场合,常会遇到这样的供电电路。这个电路从原理上看是没问题的,但是要注意VBAT与V3.3V之间的二极管的选择。注意最好不要用肖特基二极管,为什么呢?
肖特基二极管的反向电流一般都是mA级的,在系统不工作的时候,RTC电池就会通过二极管将电供到3.3V的系统中,一般RTC的电池也就是几十个mAh,很快就用光了。而普通的二极管,比如1N4007,反向漏电流是uA级的,比较合适。

网友A:
学习了,很实用!!

网友B(2019-12-30):
实用,刚好有一个电路可以拿来实战一下

网友B:
RTC电池改成超级电容,也可以这样用不?

网友C(2020-02-25):
改D101即可,D102不用改

网友D(2020-05-25):
我是电子小白,还是不明白楼主说的是
什么意思

网友E:
明白了,我说那,很实用

网友F(2022-11-24):
好像刚好说反了。

网友G(2023-01-03):
漏电流大小跟反向电压有关系吧,电压低,这个漏电流也小吧。

网友H(2023-04-09):
很实用,但MCU
掉电IO漏电流也要留意

网友I(2023-06-08):
看问题不透啊:
1、这是个选大逻辑电路,即两个电源,谁的电压大,由谁向负载供电,图中当3.3v有电时,电池(3V)不供电,节省了电池的电量。这是本电路的设计目的。
2、如果一个电源给另一个供电(充电),需要通过两个二极管的管压降(一正向一反向),由于3.3V与电池电压(3V)接近,所以漏电非常小,不会是mA级,这一点可以查看SS14的电压电流特征曲线。
3、供电希望提高效率,二极管解决了电源选择问题,这是优点;但会有压降,这是缺点。特别是本身电压就较低(在3V左右),如果用硅管(IN4007,再降0.5-0.8V)是很不合适的。

网友J(2023-07-26):
很好,刚好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K:
建议改超级电容,电池总有电用完的时候,换电池要拆机箱,太麻烦。不如用超级电容。5.5V0.22F的电容可以保持10天样子。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建议改超级电容,电池总有电用完的时候,换电池要拆机箱,太麻烦。不如用超级电容。5.5V0.22F的电容可以保 ...

一般使用rtc电池的都会给RTC配一个充电电路,当然这不是绝对的,毕竟有些设备会要求换电池

网友K:
配充电电路必须要充电电池,还要防止过充电,不如超级电容简单。

网友M(2023-10-05):
我见过用一个1M欧电阻供电的,DS1302,放了多件还可以用,时间还在走,是在一个万年历上的,真是不服不行啊。

网友M:
电池用的是常见的CR20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