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温度采集与控制系统源代码

楼主(2014-12-30):
电路图和设计详解见:http://www.51hei.com/bbs/dpj-29904-1.html
源程序代码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K273     EQU   8100H  ;加热器开关控制273芯片片选地址
             DEVAD    EQU   8302H  ; A/D的IN1入口地址
             Z8279    EQU   0FF82H ;8279 状态/命令口地址
             D8279    EQU   0FF80H ;8279 数据口地址
             LEDMOD   EQU   00H    ;8279工作方式设定:左边输入 八位字符显示
                                   ;外部译码键扫描方式,双键互锁
             LEDFEQ   EQU   2FH    ;扫描速率
             LEDCLS   EQU   0C1H   ;清除显示 RAM
             LEDWR0   EQU   80H    ;设定的将要写入的显示RAM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ORG   0000H
             AJMP  MAIN            ;上电,转入主程序
             ORG   000BH           ;T0溢出中断入口地址
             AJMP  CLRLED          ;转入LED清零重装初值中断服务程序
             ORG   0030H

       MAIN:                       ;主程序
             MOV   TMOD, #01H      ;将T0设定为定时模式1
             MOV   TH0 , #4CH      ;送初值
             MOV   TL0 , #00H
             MOV   91H,  #100      ;计时次数为100次,总定时5s
             SETB  P1.0            ;将加热指示灯打开显示正在加热
             SETB  EA              ;CUP开中断
             SETB  ET0             ;T0中断允许
             SETB  TR0             ;启动定时
             MOV   90H  ,#0        ;送第一次比较温度,存在90单元地址里,以供下
                                   ;次比较
                                   ;(不能放在如01H里,这些被安排为R0—R7)
             MOV   SP,  #60H       ;设置堆栈,防止其地址为07H和R7等混了
             LCALL  INIT8279       ;初始化8279

    AGAIN:                         ;要反复循环的程序段
             LCALL  H1             ;处理采进来的数据
             LCALL  AD_TEMP        ;将处理的结果(电压值)对应为相应的温度
             LCALL  COMP_50        ;先和50(控制温度)比较
             JC    NEXT0           ;大于50度就转到相应的执行程序
             AJMP  NEXT3
      NEXT0: JB    P1.0 , NEXT1    ;正在加热否?是就执行停止加热程序
             SJMP  NEXT2           ;否则直接显示
      NEXT1: LCALL STOP            ;停止加热
      NEXT2: LCALL DISP_LED        ;并用LED显示出来温度
             LCALL LOADAG          ;再重装初值进行计时
             AJMP  AGAIN           ;再来采样比较处理
      NEXT3: LCALL COMP_TO_FOM     ;不大于50度就和前一次温度比较大小
             JB    P1.0 ,AGAIN     ;正在加热否?是就又转去重新开始采样
             LCALL START           ;没有正在加热就打开开关开始加热
             SJMP  AGAIN           ;回到采样程序

     ADIN:                         ;A/D采样子程序
             MOV   DPTR,#DEVAD     ;送入A/D的通道1入口地址
             MOVX  @DPTR, A        ;启动A/D开始采样
             SETB  P1.7            ;将A/D的EOC接入P1.7口,查询转换完成否?
             JB    P1.7,[        DISCUZ_CODE_1        ]nbsp;         ;等待A/D转换完成
             MOVX  A   ,@DPTR      ;读转换结果
             RET                   ;返回主调程序往下执行

    STOP:                          ;加热器关子程序
             CLR   P1.0            ;加热指示灯灭
             MOV   DPTR,#K273      ;送入273片选地址
             MOV   A   ,#10H       ;将273的PO4口置1,关掉加热器
             MOVX  @DPTR,A         ;关闭加热器
             RET                   ;继续往下执行

   START:                          ;加热器开子程序
             SETB   P1.0           ;加热指示灯亮
             MOV   DPTR,#K273      ;送入273片选地址
             MOV   A   ,#00H       ;将273的PO4口清零,打开加热器
             MOVX  @DPTR,A         ;打开加热器
             RET                   ;继续往下执行

  LOADAG:                          ;重装定时器初值子程序
             CLR   TR0             ;先停止计时(防止有时未溢出又在重装初值)
             MOV   TH0 , #4CH      ;初值高8位
             MOV   TL0 , #00H      ;低8位
             SETB  TR0             ;再打开计时
             RET                   ;返回主调往下执行

COMP_TO_FOM:                       ;当前温度和上一次比较子程序
            MOV    A   , R6        ;当前温度送A中待比
            CJNE   A   , 90H ,NEXT4;不相等(即为差1度以上)转NEXT4程序
            SJMP   NEXT5
     NEXT4: LCALL DISP_LED         ;显示于LED上
            LCALL LOADAG           ;重新装计数器初值
            MOV    90H  , A        ;将新的温度存入90H单元地址中待和下次比较
     NEXT5: RET                    ;返回继续执行下面程序

DISP_LED:                          ;LED显示子程序
             LCALL B_TO_BCD        ;将要显示的数据先转为BCD码
             MOV   A   , R6
             ANL   A   , #0FH      ;先显示温度的个位
             MOV   R2  , A         ;送给R2暂存
             MOV   R1  , #6        ;在第7个LED(即左起第二个)上显示个位数
             PUSH  DPH             ;保存现场
             PUSH  DPL
             PUSH  ACC
             MOV   A   , #LEDWR0   ;置显示起始地址
             ADD   A   , R1        ;加上位置偏移量对应第7个LED
             MOV   DPTR, #Z8279
             MOVX  @DPTR,A         ;显示在第7个LED上
             MOV   DPTR, #LEDSEG   ;LED段码表
             MOV   A   , R2        ;要查的数据个位数
             MOVC  A   ,@A+DPTR    ;查表
             MOV   DPTR,#D8279     ;8279数据口
             MOVX  @DPTR,A         ;送出数据显示
             MOV   A   , R6        ;显十位数字
             SWAP  A
             ANL   A   , #0FH      ;再显示温度的十位
             MOV   R2  , A         ;送给R2暂存
             MOV   R1  , #7        ;在第8个LED(即左起第一个)上显示十位数
             MOV   A   , #LEDWR0   ;置显示起始地址
             ADD   A   , R1        ;加上位置偏移量对应第8个LED
             MOV   DPTR, #Z8279
             MOVX  @DPTR,A         ;显示在第8个LED上
             MOV   DPTR, #LEDSEG   ;LED段码表
             MOV   A   , R2        ;要查的数据十位数
             MOVC  A   ,@A+DPTR    ;查表
             MOV   DPTR,#D8279     ;8279数据口
             MOVX  @DPTR,A         ;送出数据显示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DPL
             POP   DPH
             RET

INIT8279:                         ;8279初始化子程序
             PUSH  DPH             ;保存现场
             PUSH  DPL
             PUSH  ACC
             LCALL DELAY           ;延时
             MOV   DPTR ,#Z8279
             MOV   A,#LEDMOD       ;置8279工作方式
             MOVX  @DPTR,A
             MOV   A,#LEDFEQ       ;置键盘扫描速率
             MOVX  @DPTR,A
             MOV   A,#LEDCLS       ;清除 LED 显示
             MOVX  @DPTR,A
             LCALL DELAY           ;延时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DPL
             POP   DPH
             RET

       H1:                         ;A/D采入数据处理子程序,采入8次的数据再取平均
             MOV   R6  , #0        ;初始化采入总和SUM
             MOV   R5  , #0        ;初始化进位总和
             MOV   R4  , #8        ;初始化采样次数为8次
             MOV   R3  , #3        ;初始化移位次数为3次,相当于除以8
       H2:   LCALL ADIN            ;采入数据,准备处理
             ADD   A   , R6        ;将采入数据加到总和里
             MOV   R6  , A         ;仍送回R6中保存
             JNC   H3              ;结果未溢出则转入判断采样是否已完程序
             INC   R5              ;溢出刚把溢出保存位R5加1
       H3:   DJNZ  R4  , H2        ;采样次数未到则继续采样
       H4:                         ;采样到了8次则进入取平均程序
             CLR   C               ;将C清零
             MOV   A   , R5        ;先将总和高8位R5内容右移1位,最高位用“0”填充
                                   ;移出位存入C中
             RRC   A
             MOV   R5  , A         ;移完后仍存入R5中
             MOV   A   , R6        ;再将总和低8位向右移1位,最高位用总和高8位移出位填充
                                   ;低位丢弃
             RRC   A
             MOV   R6  , A         ;移完了仍存入R6中
             DJNZ  R3  , H4        ;除法运算是否已完?未完继续
             RET                   ;完了返回主调程序继续往下执行

  COMP_50:                         ;和50度比较子程序
             CLR   C               ;将溢出位清零
             MOV   A   ,#50        ;送比较温度
             SUBB  A   ,R6         ;将当前温度减去50
             RET                   ;返回往下执行

  AD_TEMP:                         ;AD输出数字量对查表对应为温度子程序
             ADD   A   ,#2         ;修正偏移地址,MOVC下两条指令加起来为2字节
             MOVC  A   ,@A+PC      ;查表
             MOV   R6  ,A          ;查出的温度送入R6中存
             RET
     TEMP:                                                       ;A/D采出来的数据对就的温度表
             DB  0  , 1  , 1  , 2  , 3  , 3  , 4  , 4  , 5  , 5  ;00H~09H对应的温度
             DB  6  , 6  , 7  , 8  , 8  , 9  , 9  , 10 , 10 , 10 ;0AH~13H对应的温度
             DB  11 , 11 , 12 , 12 , 13 , 13 , 14 , 14 , 14 , 15
             DB  15 , 15 , 16 , 16 , 17 , 17 , 18 , 18 , 18 , 19
             DB  19 , 20 , 20 , 20 , 21 , 21 , 21 , 22 , 22 , 22
             DB  23 , 23 , 23 , 24 , 24 , 24 , 25 , 25 , 25 , 26
             DB  26 , 26 , 27 , 27 , 27 , 28 , 28 , 28 , 29 , 29
             DB  29 , 30 , 30 , 30 , 31 , 31 , 31 , 31 , 32 , 32
             DB  32 , 32 , 33 , 33 , 33 , 34 , 34 , 34 , 35 , 35
             DB  35 , 35 , 35 , 36 , 36 , 36 , 37 , 37 , 37 , 37
             DB  38 , 38 , 38 , 39 , 39 , 39 , 39 , 40 , 40 , 40
             DB  41 , 41 , 41 , 41 , 42 , 42 , 42 , 42 , 43 , 43
             DB  43 , 43 , 44 , 44 , 44 , 44 , 45 , 45 , 45 , 45
             DB  46 , 46 , 46 , 46 , 47 , 47 , 47 , 47 , 48 , 48
             DB  48 , 48 , 49 , 49 , 49 , 49 , 49 , 50 , 50 , 50
             DB  50 , 51 , 51 , 51 , 51 , 52 , 52 , 52 , 52 , 53
             DB  53 , 53 , 53 , 54 , 54 , 54 , 54 , 55 , 55 , 55

   CLRLED:                         ;中断服务,清LED并重新计时
             PUSH  DPH             ;保存现场
             PUSH  DPL
             PUSH  ACC
             MOV   DPTR,#Z8279
             DJNZ  91H, RETURN     ;计时到否?未到继续
             MOV   91H, #100       ;到了重新装初值
             MOV   A   ,#LEDCLS    ;清LED
             MOVX  @DPTR,A
   RETURN:   LCALL LOADAG          ;重装初值
             POP   ACC             ;恢复现场
             POP   DPL
             POP   DPH
             RETI                  ;返回中断

    DELAY:                         ;延时子程序
             PUSH  0               ;保存现场
             PUSH  1
             MOV   0   ,#0H
  DELAY1:    MOV   1   ,#0H
             DJNZ  1   ,$
             DJNZ  0   ,DELAY1
             POP   1               ;恢复现场
             POP   0
             RET

B_TO_BCD:                          ;二进制转化BCD码子程序
             MOV   A   , R6        ;将要转的数存入A中
             MOV   B   , #10       ;温度不超过100故从10开始除以
             DIV   AB              ;A存入十位数,B存个位数
             SWAP  A               ;将A高低4字节交换
             ADD   A   , B         ;将B的个位加入A,A为BCD压缩码
             MOV   R6  , A         ;仍存入R6中
             RET                   ;返回调用程序往下执行

  LEDSEG:                          ;LED段码表
             DB 3FH,06H,5BH,4FH,66H,6DH,7DH,07H   ;'0,1,2,3,4,5,6,7'
             DB 7FH,6FH,77H,7CH,39H,5EH,79H,71H   ;'8,9,A,B,C,D,E,F'
             DB 6DH,02H,08H,00H,59H,0FH,76H       ;'U,-,_, ,I,O,P, '

             END                    ;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