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显示程序

楼主(2014-12-30):
/************************************************************************
TC9012芯片:是一块用于东芝系列红外遥控的专用发射集成电路

      因为一个小小的语句的错误,害了我两个多小时的精力。写程序就这样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meg_du[]={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f,0x39,0x3f,0x79,0x71};
uchar code meg_we[]={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1,0x00};
//sbit sc=P3^7;//锁存信号
uchar irtime;
uchar startflag;
uchar bitnum;
uchar irdata[33];//传送一次有1位引导码+8位客户码+8位客户码+8位数据码+8位数据反码
uchar irreceok;
uchar ircode[4];//存放四个字节的红外线代码
uchar irprossok;
uchar disp[8];
void _init_();
void irpross();
void irwork();
void delay_zms(uint);
void xianshi();

/**********************************************************
主函数:
***********************************************************/
void main()
{
_init_();
while(1)
{
  if(irreceok)//接收完毕?
  {
   irreceok=0;//数据接收成功标志清零
   startflag=0;
   irpross();
  }
  if(irprossok)//处理完毕?
  {
   irprossok=0;
   irwork();
  }
  xianshi();
}
}

void delay_zms(uint z)
{
uint i,j;
for(i=z;i>0;i--)
  for(j=110;j>0;j--);
}
/* **********************************************************
初始函数:设置定时器0为方式2,装初值0,开启定时器中断,总中断
          外部0中断(设置为下降沿触发)
*************************************************************/
void _init_()
{
TMOD=0x02;
TH0=0x00;
TL0=0x00;
ET0=1;
IT0=1;
EX0=1;
EA=1;
TR0=1;

}

/*************************************************************
红外数据处理函数:将接收的时间数据(时间的长短定义0和1)处理成
      数据代码,保存于ircode[]中
**************************************************************/
void irpross()
{
uchar i,j,k,value;
k=1;
for(i=0;i<4;i++)
{
  for(j=0;j<8;j++)
  {
   value=value>>1;
   if(irdata[k]>7)//判断是否为1
   {
    value=value|0x80;
   }
   k++;
  }
  ircode[i]=value;
}
irprossok=1;
}

/*************************************************************
数码管显示红外代码函数:用于了解和记录遥控上每个键所对应的代码
      便于对以后每个键的代码处理,赋予键不同
      功能
**************************************************************/
void irwork()
{
disp[1]=ircode[0]/16;
disp[0]=ircode[0]%16;
disp[3]=ircode[1]/16;
disp[2]=ircode[1]%16;
disp[5]=ircode[2]/16;
disp[4]=ircode[2]%16;
disp[7]=ircode[3]/16;
disp[6]=ircode[3]%16;
}
void xianshi()
{
uchar i;
for(i=0;i<8;i++)
{
  P0=meg_du[disp[i]];
  P2=meg_we[i];
  delay_zms(2);
}
}

/************************************************************
定时器中断处理函数:irtime定时次数,定时时间为irtime*256us
*************************************************************/
void timer0 () interrupt 1
{
irtime++;
}

/***************************************************************
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函数:接收红外线数据,处理,保存
****************************************************************/
void int0 () interrupt 0
{
if(startflag)   //判断开始信号,屏蔽第一个中断
{
  if(irtime>35)    //检测引导码
  {
   bitnum=0;
  }
  irdata[bitnum]=irtime;
  irtime=0;
  bitnum++;
  if(bitnum==33)
  {
   bitnum=0;
   irreceok=1;

  }

}
else
{
  irtime=0;
  startflag=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