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小车简单行驶程序

楼主(2014-12-30):
/* 程序名称:简易小车简单行驶程序
功    能;用AT89S52、两个步进电机、红外线遥控控制小车的简易行驶
运行环境:Keil Uvision2.0
程序说明:红外线数据接受部分的程序未写,变速可用变速箱
制    作:hankjulianth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0x88;
uint temp1=0x08;
uint temp2=0x80;
uint temp3=0x11;
sbit A1=P0^0;
sbit B1=P0^1;
sbit C1=P0^2;
sbit D1=P0^3;
sbit A2=P0^4;
sbit B2=P0^5;
sbit C2=P0^6;
sbit D2=P0^7;
void start();//小车启动函数
void Rstart();//启动倒退函数
void timestart();//设计计时函数
sbit CTR1=P3^0;//左电机1停止-左转弯-控制信号
uint T1;//每次左转弯时间   =T1*50ms
sbit CTR2=P3^1;//右电机2停止-右转弯-控制信号
uint T2;//每次右转弯时间   =T2*50ms
uint T3;//每次倒退时间    =T3*50ms
void set(Recieve()); //设置转弯时间函数
sbit CTR=P3^2;//启动信号
sbit RCTR=P3^3;//倒退控制信号
void delay();//延迟函数
void _init_();//转弯中断初始函数
void Recieve();//红外线数据接受函数,包括T1、T2、CRT、CRT1、CRT2的状态
void main()
{
while(1)
{
  while(CTR)
  {
   set(Recieve());
   start();
   while(CRT1)
   {        //t以毫秒为单位
    _init_();
    P0=temp1;
    temp1>>=1;
    if(temp1==0x0)
    {temp1=0x08;}
    delay();
    if(t==T1)
    {CRT1=0;}//中断停止左转弯
   }
   while(CRT2)
   {
    _init_();
    P0=temp2;
    temp2>>=1;
    if(temp2==0x0)
    {temp2=0x80;}
    void delay();
    if(t==T2)
    {CRT2=0;}//中断停止右转弯
   }
   while(RCTR)
   {Rstart();
    if(t==T3)
    {RCTR=0;}//中断停止倒退
   }
  }
  delay();

}
}
void _init_()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t=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t++;

}
void set(Recieve())
{
T1=x;
T2=y;
}
void start()
{
P0=temp;
temp>>=1;
if(temp==0x0)
{temp=0x88;}
}
void Rstart()
{
P0=temp3;
temp3<<=1;
if(temp3==0)
{
  temp1=0x11;
}
}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20;i>0;i--)
  for(j=10;j>0;j--);
}

楼主:
改进版:
/* 程序名称:简易小车简单行驶程序
功    能;用AT89S52、两个步进电机、红外线遥控控制小车的简易行驶
运行环境:Keil Uvision2.0
程序说明:红外线数据接受部分的程序补上,变速可用变速箱
制    作:hankjulianth
*/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int temp=0x88;
uint temp1=0x08;
uint temp2=0x80;
uint temp3=0x11;
sbit A1=P0^0;
sbit B1=P0^1;
sbit C1=P0^2;
sbit D1=P0^3;
sbit A2=P0^4;
sbit B2=P0^5;
sbit C2=P0^6;
sbit D2=P0^7;
uint t=0;
void start();//小车启动函数
void Rstart();//启动倒退函数
void timestart();//设计计时函数
sbit CTR1=P3^0;//左电机1停止-左转弯-控制信号
//uint T1=40;//每次左转弯时间   =T1*50ms
sbit CTR2=P3^1;//右电机2停止-右转弯-控制信号
//uint T2=40;//每次右转弯时间   =T2*50ms
//uint T3=40;//每次倒退时间    =T3*50ms
sbit CTR=P3^2;//启动信号
sbit RCTR=P3^3;//倒退控制信号
sbit STOP=P3^4;//停止键控制信号
void delay();//延迟函数
void _init_();//转弯中断初始函数
//*****************************************************************
//红外控制程序段
//*****************************************************************

unsigned char  irtime;//红外用全局变量

bit irpro_ok,irok;
unsigned char IRcord[4];
unsigned char   irdata[33];
sbit IR=P3^2;//红外接口标志
void Ircordpro()//红外码值处理函数
{
uchar i,j,k;
uchar cord,value;
k=1;
for(i=0;i<4;i--)//处理4个字节
{
  for(j=8;j>0;j--)//处理一个字节八位
  {
   cord=irdata[k];
   if(cord>7)//大于某值为1
   {value=value|0x08;}
   else
   {value=value;}
   if(j>0)
   {value=value>>1;}
   k++;
  }
IRcord[i]=value;
value=0;
}
irpro_ok=1;//处理完毕标志位置1
}
//******************************************************************
void Ir_work()//红外键值散转程序
{
switch(IRcord[2])//判断第三个数码值
{
  case 0:CTR=1;break;//各键实现的功能:小车启动键
  case 1:RCTR=1;break;//小车倒退键
  case 3:CTR2=1;break;//小车右转弯键
  case 4:CTR1=1;break;//小车左转弯键
  case 5:STOP=0;break;//小车停止键
}
irpro_ok=0;//处理完成标志
}
//******************************************************************
void ex0 () interrupt 0 using 0//外部中断0服务函数
{
static uchar i;
static bit startflag;
if(startflag)
{
  if(irtime<42&&ritime>=33)//引导码TC9012的头码
  {
   i=0;
   irdata[i]=irtime;//一次存储32位电平宽度
   irtime=0;
   i++;
   if(i=33)
   {
    irok=1;
    i=0;
   }
  }
  else
  {irtime=0;startflag=1;}
}
}
//******************************************************************
void tim1 (void) interrupt 3 //定时器1中断服务函数
{
  irtime++;
}
void RAD_RESERCH();//红外检测函数
{
  IT0=1;//外部0中断开启
  EX0=1;
     EA=1;
  TMOD=0x11;
  ET1=1;//开启定时器1中断
  TH1=0;
     TL1=0;

if(irok)
   {
    Ircordpro();//码值处理
     irok=0;
   }

    if(irpro_ok)//step press key
   {
    Ir_work();//码值识别散转
     }
}
//***************************************************结束
//******************************************************************
void main()
{
while(1)
{//***********************************************红外控制检测
     RAD_RESERCH();
      //红外检测结束
  while(CTR)
  {
   RAD_RESERCH();
   start();
   while(CTR1)
   {        //t以毫秒为单位
    _init_();
    P0=temp1;
    temp1>>=1;
    if(temp1==0x0)
    {temp1=0x08;}
    delay();
    if(t==40)
    {CTR1=0;t=0;}//中断停止左转弯
   }
   while(CTR2)
   {
    _init_();
    P0=temp2;
    temp2>>=1;
    if(temp2==0x0)
    {temp2=0x80;}
    void delay();
    if(t==40)
    {CTR2=0;t=0;}//中断停止右转弯
   }
   while(RCTR)
   {
    Rstart();
    if(t==40)
    {RCTR=0;t=0;}//中断停止倒退
   }
  }
  delay();

}
}
void _init_()
{
TMOD=0x1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t=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TR0=1;
EA=1;
ET0=1;
t++;

}
void start()
{
P0=temp;
temp>>=1;
if(temp==0x0)
{temp=0x88;}
}
void Rstart()
{
P0=temp3;
temp3<<=1;
if(temp3==0)
{
  temp1=0x11;
}
}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20;i>0;i--)
  for(j=10;j>0;j--);
}

网友A:
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