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P20电磁炉(海晖 T5-B1 主板)不开机、不检锅维修手记

楼主(2014-12-31):
搞技术的,尤其是搞电子技术的,过年除了送礼送红包,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家电维修下乡!

        这不,今年又继续这件事情了。一台广东中山小榄XX电器厂生产的电磁炉(中文语音王哦,会说话的那种,内部主板为
海晖做的T5-B1 20060714 电磁炉主板),出现不开机,不检锅故障。
        不开机检修:
        插电上电,面板指示灯和数码管自检全亮2秒后熄灭,说明主控单片机工作正常,但无论怎么按开机键都没有反应,掐指一算,应该是按钮接触不良了。拆下面板,发现主控芯片居然也在按键面板上,实在少见啊(其实是自己修得不多)。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各个按钮的通断电阻,没有一个是正常的,自己带的备用垃圾电路板上有一些进口的按钮,到拆的时候才发现是贴片的,无语,只能拆那块国产的按钮来换了。由于数量不足,只保留了开机、火锅、增大、减小这几个按钮。更换后装回面板,发现按不到按钮的。悲剧了,新换的按钮比原来的按钮要矮一些,所以面板上按不到,悲催啊。
        还好我智商够用,把按钮的焊接位置提高一点,不要紧贴PCB焊接,留一段空隙,这样按钮不够高的问题就解决了。按下开机键,传出“欢迎使用本公司电磁炉……” 紧接着:请放锅……
        不检锅检修:
        tip:什么是不检锅?就是你放锅上去开机,它嗒、嗒、嗒的响,报故障代码Ex,或者像这个电磁炉一样直接语音提示:
请放锅……请放锅……请放锅……请放锅……请放锅……,放你X,我放了好不。
        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一般有两种:1、你没放锅;2、你放了个它不接受的锅(它只接受即导电又导磁的锅);3、电磁炉发癫不认锅了。
        所以呢,重点要检查检锅电路。
        检锅电路有两种:1、电流检锅;2、脉冲检锅。具体技术原理请自行百度。
        检查到一个检锅电阻原标称330K,实测395K,说明该电阻已经失效,用270K+56K电阻串联后代替之,装回后试机,故障依旧。于是再次拆下发现,原来为了测量拆下的IGBT居然没有焊回,晕死,遂即补焊后再次试机,故障依旧。
        上网查询该机型的资料,很少,只能按通用路线维修了,继续翘脚测量各种与检锅有关的元件,均未发现问题。但最后测量检锅取样分压回路中有一节跳线居然开路了,位于主滤波电容下方。将主滤波电容取下后发现该跳线J1已经生锈断路,用软导线替换,焊回主滤波电容后试机,故障依旧。我X,怎么搞。
        后再次检查发现,原来后面又翘脚检查的几个元件又忘记焊回去了,倒,焊接回去,试机,整机正常。至此,检修完成。
        总结:
        故障点: 1、检锅取样分压电阻失效(紫色圈处);2、跳线J1生锈断路(红色圈处)。3、输入EMI滤波电容爆浆(黄色圈处),但由于这个电容拆掉了也能工作,因此没有将其列入主要故障中,我直接把这个电容拆了。后果就是EMI超标。
        经验:维修要细心,否则就会像我一样两次因为忘记焊回翘脚检测的元件导致试机失败。

网友A(2015-11-26):
检修过程情节曲折,荡气回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