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系列8051单片机模拟串口57600bps@24MHz

楼主(2014-12-31):
//为何不把程序写得通俗易懂点?超级代码来了!
//参考了STC官网手册中的程序,但源程序遇到RX脚一直为低电平也会收到数据0x00,这里已经修正
//柳州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 电气自动化专业部 中国欧软 China O Soft! 2012年8月3日
#include <reg52.h>                                //使用8052内核单片机
sbit TX_IO=P3^1;                                  //模拟串口发送IO
sbit RX_IO=P3^0;                                  //模拟串口接收IO
sfr AUXR=0x8e;                        //STC15F系列单片机特殊寄存器,控制定时器时钟来源频率
bit sending,receing,received;                      //发送中,接收中,接收完毕标志
unsigned char rece_bit_count;                      //接收位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rece_pls_count;                      //接收脉冲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nd_bit_count;                      //发送位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send_pls_count;                      //发送脉冲计数变量
unsigned char receing_data;                        //正在接收着的临时数据
unsigned char byte_need_to_send;                  //要发送出去的字节
unsigned char byte_received;                      //已收到的字节

void send_byte(unsigned char byte_will_send)      //发送一个字节
{                                                  //函数开始
byte_need_to_send=byte_will_send;                  //传递要发送的数据
send_pls_count=3;                                  //采样倍率3
send_bit_count=8;                                  //8位数据一位停止
TX_IO=0;                                          //发送起始位
sending=1;                                        //置标志位,中断程序开始发送该字节
while(sending);                                    //等待数据发送完成
}                                                  //函数结束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程序
{                                                  //函数开始
if(receing)                                        //接收中?
  {                                                //接收中开始
  if(--rece_pls_count==0)                          //三次脉冲计数够了吗?
    {                                              //接收一位二进制位开始
    rece_pls_count=3;                              //脉冲计数辅助变量复位
    if(rece_bit_count)                            //是在接收数据位还是停止位
      {                                            //接收数据位开始
      receing_data=receing_data>>1;                //向右移一位,准备拼入一位二进制数据
      if(RX_IO==1){receing_data=receing_data|0x80;}//如果收到的是二进制位"1",则拼入最高位中
      rece_bit_count=rece_bit_count-1;            //已接收一位,接收位计数变量计数
      }                                            //接收数据位结束
    else                                          //如果已经收完8位数据
      {                                            //就开始接收停止位
      receing=0;                                  //本字节已接收完毕
      if(RX_IO==1)                                //停止位是"1"吗
        {                                          //是“1”
        byte_received=receing_data;                //将数据输出
        received=1;                                //摇旗示意数据正确接收完毕
        }                                          //数据输出处理完毕
      }                                            //停止位处理完毕
    }                                              //接收一位二进制位结束
  }                                                //接收中处理结束
else                                              //还没收到停止位,不是正在接收状态
  {                                                //等待接收开始
    if(RX_IO==0)                                  //是一个起始位到来吗
    {                                              //是.......
    receing=1;                                    //开始接收
    rece_pls_count=3;                              //置接收起始位脉冲数
    rece_bit_count=8;                              //置接收二进制位数
    }                                              //起始位处理完毕
  }                                                //等待接收完毕
//----------------------------------------------------------------------------------------
if(sending)                                        //是正在发送状态吗
  {                                                //是……
  if(--send_pls_count==0)                          //脉冲计数够了吗
    {                                              //够了……
    send_pls_count=3;                              //脉冲计数复位
    if(send_bit_count)                            //是在发送数据还是要发送停止位
      {                                            //发送数据开始
      TX_IO=byte_need_to_send&0x01;                //从最低位开始发送数据
      byte_need_to_send=byte_need_to_send>>1;      //移动数据准备下一次发送
      send_bit_count=send_bit_count-1;            //已经发送了一位二进制数要记下来
      }                                            //发送数据结束
    else                                          //数据已经发送完成
      {                                            //发送停止位开始
      TX_IO=1;                                    //发送停止位
      sending=0;                                  //放下旗帜表示数据已经发送完成
      }                                            //停止位发送完成
    }                                              //一位二进制位处理完成
  }                                                //发送状态处理完成
}                                                  //中断函数结束
void main(void)                                    //主程序
{                                                  //开始
AUXR=0x80;                                        //T0计时脉冲不分频,比传统8051快12倍
TMOD=0X00;                //16位自动重载模式,当TR0=0时向TH0,TL0写入数据将同时写入重载寄存器
TH0=(65536-(24000000/57600/3))/256;                //重载值=65536-(定时器脉冲频率÷波特率÷3)
TL0=(65536-(24000000/57600/3))%256;                //溢出率=定时器脉冲频率÷(65536-重载值)
TR0=1;                                            //启动定时器,模拟串口开始工作
EA=1;                                              //打开总中断
ET0=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PX0=1;                                            //优先保证定时器0中断,确保模拟串口的可靠性
while(1)                                          //主循环
  {                                                //主循环体开始
  if(received==1)                                  //收到一个字节的数据啦?
    {                                              //是……
    received=0;                                    //知道了……
    send_byte(byte_received);                      //原封不动打回原籍
    }                                              //收到字节处理完毕
  }                                                //主循环体结束
}                                                  //主程序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