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2051内部比较器做AD转换器ADC

楼主(2014-12-31):
    放假研究恒温烙铁,继昨晚研究完1602液晶驱动后,今天继续研究利用AT89C2051内部的电压比较器做廉价的ADC转换器,查阅了一些资料,基本上有这么一些方法:
  1、常规RC电路,对电容充电时间进行计算,通过查表得到AD值。这种AD简单,但分辨率低,仅8位左右。
  2、常规RC电路,对电容充电时间进行计算,通过直接的自然对数反对数运算得到AD值,这种AD电路简单,分辨率高,但程序的运算量很大。2051这种低端单片机不适合此法。
  3、中国欧软采用的办法:外置恒流源,以得到线性的充电曲线,这样单片机的运算工作就会简单很多了。
电路图:

焊接好的电路板:

    程序:

#include <reg51.h>
sbit CMP_R=P3^6;
sbit ADC = P1^1;
unsigned char sled1,sled2,sled3,sled4,sztj;//串行LED扫描数据,状态机
unsigned char temp,temp1,temp2;
unsigned int advalue;
bit timer1overflow;
unsigned char code sledsg[]={0x28,0xEB,0x32,0xA2,0xE1,0xA4,0x24,0xEA,0x20,0xA0,
                             0x60,0x25,0x3C,0x37,0x23,0x34,0x74,0x61,0x65,0x3D,
        0x67,0x68,0x27,0x70,0x77,0x35,0x29,0xF7,0x7F,0xff};//LED段码
void init(void) //初始化函数,就是开机首先要做的事情,init是自己起的名字
     {
  TMOD=0x11; //两个定时器工作于方式1
  PX0=1;  //计时定时器中断优先
  TR0=1;  //定时器0启动
  ET0=1;
  ET1=1;
  EA=1;
  }   //这段程序启动了芯片中的两个定时器
void sledscan(void)      //时速LED模块扫描子程序,定时器调用
     {
  unsigned char datemp;
  switch(sztj)      //切换状态机
    {
    case 0:       //第一状态
    P3=0XFF;       //关闭显示
    datemp=sledsg[sled3];
    P1=0X01;
    P1=P1|(datemp&0xfc);
    P3=P3&(datemp|0xfc);
    P3=P3&0x7f;
    sztj=1;       //转移状态
    break;       //状态结束
    case 1:       //第二状态
    P3=0XFF;       //关闭显示
    datemp=sledsg[sled4];
    P1=0X01;
    P1=P1|(datemp&0xfc);
    P3=P3&(datemp|0xfc);
    P3=P3&0xdf;
    sztj=2;       //转移状态
    break;       //状态结束
    case 2:       //第三状态
    P3=0XFF;       //关闭显示
    datemp=sledsg[sled1];
    P1=0X01;
    P1=P1|(datemp&0xdc);
    P3=P3&(datemp|0xfc);
    P3=P3&0xef;
    sztj=3;
    break;
    case 3:
    P3=0XFF;       //关闭显示
    datemp=sledsg[sled2];
    P1=0X01;
    P1=P1|(datemp&0xfc);
    P3=P3&(datemp|0xfc);
    P3=P3&0xf7;
    sztj=0;
    break;
    default:
    sztj=0;       //异常时捕获状态机
    break;
    }
  }
void timer0 (void) interrupt 1 using 2  //定时器中断程序,定时时间到,自动运行此程序
     {
  TH0=(65536-10000)/256;    //这两行的数值代表每10000us运行一次此程序
  TL0=(65536-10000)%256;    //置定时值,每次时间到都要重新置定时值
  sledscan();      //扫描时速LED模块,122个周期
  }
void timer1 (void) interrupt 3 using 1  //定时器中断程序,定时时间到,自动运行此程序
  {
  TR1=0;
  timer1overflow=1;
  TH1=0XFF;
  TL1=0XFF;
  }
void delay()
  {
while(--temp)
   while(--temp1)
     while(--temp2);//等待电容放电完毕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P3=0XFF;//关闭显示
advalue=0;//变量复位
ET0=0;//关闭中断,防止中断干扰
TL1=0X00;
TH1=0X00;
TR1=1;
ADC=1;//开始给电容充电
while(CMP_R&&(!timer1overflow));//等待比较器结果
    timer1overflow=0;
TR1=0;
ADC=0;
((unsigned char *)&advalue)[0]=TH1;
((unsigned char *)&advalue)[1]=TL1;
advalue=advalue+1000;
sled1=advalue/10000;//转成十进制
sled2=advalue%10000/1000;
sled3=advalue%1000/100;
sled4=advalue%100/10;
ET0=1;
temp=4;
delay();
}
  }

网友A(2016-03-29):
先下载看一下,不知道可不可用

网友B(2016-09-10):
试过了吗,你们谁试过,精度如何

网友B(2017-02-15):
利用定时器计时加横流充电,精度很高的,我制作过。
很容易达到4位精度

网友C(2017-09-01):
引用 网友B:
利用定时器计时加横流充电,精度很高的,我制作过。
很容易达到4位精度

用ISIS 7 Professional 仿真后怎么只显示四个 7777

网友D(2020-11-15):
谢谢楼主分析代码,值得学习

网友E(2022-09-26):
引用 网友F:

好象有人说模型中的89c2051无比较器,而后,有人做了个模型

网友G:
太棒了,我一直想制作一个

网友H:
学习了,谢谢你的付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