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阵键盘12864液晶实时时钟程序

楼主(2014-12-31):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hijian[6]={0x1,0x1,0x0,0x2,0x5,0x8};
uchar zi[]={"时分秒"};
uchar j,key;
char z,z1;
uchar m,mark=0,bz=0;
uint k=4000;
uchar i;
/* 端口定义*/
sbit LCD_RS  =  P2^7;            //寄存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6;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5;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4;            //串/并方式控制
void delay_1ms(uint x)
{
uint i,j;
for(j=0;j<x;j++)
for(i=0;i<110;i++);
}
/*******************************************************************/
/*                                                                 */
/*写指令数据到LCD                                                  */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
/*******************************************************************/
void jud()
{char n=0,m=0,temp;
if(P1!=0xf0)
{delay_1ms(15);
if(P1!=0xf0)
bz=1;
}
if(bz==1)
{
uchar scan[4]={0xfe,0xfd,0xfb,0xf7};
uchar table[4][4]={0x7e,0xbe,0xde,0xee,0x7d,0xbd,0xdd,0xed,0x7b,0xbb,0xdb,0xeb,0x77,0xb7,0xd7,0xe7};
uchar num[4][4]={0,4,8,12,1,5,9,13,2,6,10,14,3,7,11,15};
while(n<4)
{P1=scan[n];temp=P1;m=0;
while(m<4)
{if(temp==table[n][m])
goto next;
else
m++;

}
n++;
}

next: key=num[n][m];
  bz=1;
if(key==10)
mark=1;
}
P1=0XF0;
  while(P1!=0xf0);
  delay_1ms(15);
  P1=0XF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cmd;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
/*                                                                 */
/*写显示数据到LCD                                                  */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_1ms(5);
    LCD_EN = 1;
delay_1ms(5);
    LCD_EN = 0;
}
/*********************************************************/
/*                                                       */
/* 设定显示位置                                          */
/*                                                       */
/*********************************************************/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 (X==0)
     {X=0x80;}
   else if (X==1)
     {X=0x90;}
   else if (X==2)
     {X=0x88;}
   else if (X==3)
     {X=0x98;}
   pos = X+Y ;
   write_cmd(pos);     //显示地址
}

/*******************************************************************/
/*                                                                 */
/*  LCD初始化设定                                                  */
/*                                                                 */
/*******************************************************************/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方式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_1ms(5);
    write_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_1ms(5);
    write_cmd(0x01);      //清除LCD的显示内容
    delay_1ms(5);
}
/*********************************************************/
/*               */
/* 主程序                     */
/*                                                       */
/*********************************************************/
main()
{ uchar x;
EA=1;
P1=0XF0;
TMOD=0X2;
TH0=0X6;
TL0=0X6;
EA=1;ET0=1;TR0=1;
i=0;

    delay_1ms(10);                 //延时
    lcd_init();

    lcd_pos(0,1);

    write_dat(zi[0]);
write_dat(zi[1]);
    lcd_pos(0,3);

write_dat(zi[2]);
write_dat(zi[3]);
lcd_pos(0,5);
write_dat(zi[4]);
write_dat(zi[5]);
while(1)
{

z=1;
z1=0;
P1=0XF0;
lcd_pos(0,0);
    i = 0;
    while(i<2)
    {
write_dat(shijian[i]+0x30);
    i++;
    }

lcd_pos(0,2);
    while(i<4)
    {
write_dat(shijian[i]+0x30);
    i++;
    }

  lcd_pos(0,4);
    while(i<6)
    {
write_dat(shijian[i]+0x30);
    i++;
    }
  jud();
if(key==10)
{TR0=0;
  lcd_pos(0,0);delay_1ms(5);
  write_cmd(0x0f);
     delay_1ms(5);
  bz=0;
   while(!bz)
   {jud();}
   while(mark)
   {jud();
   if(key==12)
   {z--;write_cmd(0x10);delay_1ms(5);write_cmd(0x10);delay_1ms(5);bz=0;if((2*(z-1)+(z1-1))==-3){for(x=0;x<6;x++){write_cmd(0x14);delay_1ms(5);}z=3;z1=0;}}
    else if(key==13)
   {z++;write_cmd(0x14);delay_1ms(5);write_cmd(0x14);delay_1ms(5);bz=0;if((2*(z-1)+(z1-1))>=5){for(x=0;x<6;x++){write_cmd(0x10);delay_1ms(5);}z=1;z1=0;}}
    else if(key<=9)
   {z1++;write_dat(key+48);delay_1ms(5);shijian[2*(z-1)+(z1-1)]=key;if((2*(z-1)+(z1-1)<5)&&(z1%2==0)){write_cmd(0x14);delay_1ms(5);}else if(2*(z-1)+(z1-1)>=5){for(x=0;x<5;x++){write_cmd(0x10);delay_1ms(5);}z=1;z1=0;}bz=0;}
    else if(key==11)
   {write_cmd(0x0c);delay_1ms(5);mark=0;}
    while(!bz)
   { jud();}
   }
  bz=0;
   TR0=1;
}

}

}
/*************************************/
count0 (void) interrupt 1
{
k--;
if(k==0x0)
{++shijian[5];k=4000;
if (shijian[5]==0x0a)
{shijian[5]=0x0;
++shijian[4];
if(shijian[4]==0x6)
{shijian[4]=0x0;
++shijian[3];
if (shijian[3]==0x0a)
{shijian[3]=0x0;
++shijian[2];
if(shijian[2]==0x6)
{shijian[2]=0x0;
++shijian[1];
if((shijian[0]==0x0)&&(shijian[1]==0x0a))
{shijian[1]=0x0;
++shijian[0];
}
else if((shijian[0]==0x1)&&(shijian[1]==0x2))
{shijian[1]=0x0;
shijian[0]=0x0;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