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引脚介绍

楼主(2014-12-31):
1.什么是单片机? 单片机又称单片微控制器(MCU),其结构是将微型计算机的基本功能部件: CPU、存储器、输入输出接口(I/O接口)、定时器/计数器、中断系统等全部集成在一个半导体芯片上(硅片或锗片)。 注:我们选Atmel公司生产的AT89S51单片机(DIP40封装形式)来学习。 2.AT89S51单片机的引脚功能 (1).电源引脚Vcc和Vss Vcc:接主电源+5V,该引脚位于第40引脚 Vss:电源接地端,该引脚位于第20引脚 注:单片机是一台小电脑,如果要正常工作也是要给它供电才行 (2). AT89S51单片机总共有四个I/O端口,即P0~P3这四个8位并行输入输出端口。 其中,P1端口位于第1到第8引脚,P3端口位于第10到第17引脚,P2端口位于第21到第28引脚,P0端口位于第32到第39引脚。这四个I/O端口既可以作为输入端口,也可以作为输出端口,比如外面的信息可以通过这四个端口输入给单片机处理,单片机处理好各种数据后可以通过这四个端口输出给外面的设备。另外P1端口纯粹是作为输入输出端口,而P0、P2、P3端口除了作为输入输出功能之外,它们还具有别的功能。 注:P1.0指的是P1端口里面的一根引脚。 (3).复位引脚RST,该引脚位于第9引脚 (4).时钟电路引脚XTAL1和XTAL2,这两根引脚分别位于第19引脚和第18引脚,时钟电路是单片机工作时的心脏,不可缺。 (5).第10引脚(P3.0)为串行口的输入端引脚(RXD);第11引脚(P3.1)为串行口的输出端引脚(TXD);第12引脚(P3.2)为外部中断0输入引脚;第13引脚(P3.3)为外部中断1输入引脚,第14引脚(P3.4)为定时器/计数器0的外部输入引脚,第15引脚(P3.5)为定时器/计数器1的外部输入脚。 3.单片机的最小系统 单片机的最小系统是指单片机正常工作时的最基本的环境,包括了系统电源,时钟电路,复位电路,当然了还包括了单片机芯片本身,呵呵! 注:时钟电路和复位电路的接法可参考课本第10页和第11页 另外第31引脚记得接高电平了,我们只访问芯片内的存储器! 4.数制之间的转换 掌握二进制、十进制和十六进制三种数制之间的互相转换,尤其是二进制和十六进制之间的转换,这个内容不在这里详叙,大家会查课本第4页的数制转换表就可以了,呵呵! 5.存储器(只阐述单片机芯片内的存储器) AT89S51单片机的存储器分为数据存储器(RAM)、程序存储器(ROM)和特殊功能寄存器(SFR)。 (1).数据存储器(RAM):专门存放数据的存储空间,地址范围为00H~FFH, 其中地址范围00H~7FH是普通的数据存储区域,但是内存最重要的部分 ,地址范围80H~FFH是特殊功能寄存器所在区域。 注:从数据存储器地址范围分配情况我们可以知道,特殊功能寄存器 其实也是数据存储器来的,只是存储功能比较特殊而已。 (2).程序存储器:专门存放程序的存储空间,地址范围为0000H~0FFFH (3).特殊功能寄存器:包括累加器A,数据指针DPTR(查表指令里面就有它)和当前工作寄存器R0、R1、R2、R3、R4、R5、R6、R7等,要注意的是在一个程序里面最好 不要重复使用这8个当前工作寄存器里的任一个,原因呢在课堂上我已经 解释给大家听了,这里不再做解释! 呵呵! 注:数据存储器的地址是两位的十六进制数来表示,而程序存储器的地址 是四位的十六进制数来表示。 单片机的存储器就象我们的宿舍楼一样,分有很多个小房间,每个内存单元都有唯一的地址, 就象每个宿舍都有唯一的号码一样,特殊功能寄存器就象是楼梯间的那 些宿舍一样,位置特殊结构也特殊,呵呵!

网友A(2018-05-31):
学习了,准备答辩中,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