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模拟调试

楼主(2014-12-31):
(一)        一般电路的模拟调试
这里设计一个简单的电路,我们通过这个电路来演示一下怎么进行模拟调试的。电路图如图3所示。设计这个电路图的时候需要在“Category(器件种类)”里找到“BATTERY(电池)”、“FUSE(保险丝)”、“LAMP(灯泡)”、“POT—LIN(滑动变阻器)”、“SWITCH(开关)”这几个元器件并添加到对象选择器里。另外我们还需要一个虚拟仪器-电流表。点击虚拟仪表按钮 ,在对象选择器找到“DC AMMETER(电流表)”,添加到原理图编辑区。按照图3布置元器件,并连接好。我们在进行模拟之前还需要设置各个对象的属性。选中电源B1,再点击左键,出现了属性对话框,如图4所示。在“Component Reference”后面填上电源的名称;在“Voltage”后面填上电源的电动势的值,这里我们设置为12V;在“Internal Resistance”后面填上内电阻的值1欧姆。其它的元器件的属性设置如下:滑动变阻器的阻值为50欧姆;灯泡的电阻是10欧姆,额定电压是12V;保险丝的额定电流是1A,内电阻是0.1欧姆。
点击菜单栏的“Debug(调试)”下的 或者点击模拟调试按钮的运行按钮 ,也可以按下快捷键“Ctrl+F12”进入模拟调试状态。把鼠标指针移到开关的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号,点击一下,就合上了开关,如果想打开开关鼠标指针移到    将出现一个“-”号,点击一下就会打开开关的。开关合上以后我们就发现灯泡已经点亮了,电流表也有了示数。把鼠标指针移到滑动变阻器附近的 分别点击,使电阻变大或者变小,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灯泡的亮暗程度发生了变化,电流表的示数也发生了变化。如果电流超过了保险丝的额定电流,这个时候保险丝就会熔断的。可惜在调试状态下没有修复的命令。我们可以这样修复的:按 按钮停止调试,然后再进入调试状态,保险丝就修复好了。
(二)、单片机电路的模拟
★ 电路设计 首先我们设计一个简单的单片机的电路,如图5所示。电路的核心是单片机AT89C52,C1、C2和晶振X1构成典型的单片机上电复位电路;八个发光二极管负极接到单片机的P2口,二极管的正极通过限流电阻接到电源的正极,这样的话,当单片机是低电平时,点亮发光二极管,单片机是高电平的时候,发光二极管熄灭。四个按键一端接到单片机的P3.2、P3.3、P3.4、P3.5脚,另一端接地,当按下按键时相应的单片机I/O口就接到了低电平。
★ 电路功能 按下按键K1时,八个发光二极管从LED1到LED8开始轮流发光,有向下流动的效果。当按下按键K2时发光二极管停止发光。在二极管流动发光的情况下按下按键K3,发光二极管会向下流动;按下按键K4发光二极管将向上流动。
★ 程序设计 程序主要有按键检测子程序、按键处理子程序、流动发光子程序等组成。设计好的程序见本刊网站。
★ 程序的编辑 ISIS有自己编辑器的,不过其功能不敢恭维,我们还是用Ultra Edit吧。点击菜单栏的“Source”,在下拉菜单点击“Setup External Text Editor(设置外部的文本编辑器)”,出现一个对话框如图6所示。在出现的对话框里点击“Browse(浏览)”按钮,找到你安装Ultra Edit的目录,选中“Uedit32.exe”,点击打开。其它的可以默认,最后点击“OK”,这样我们就可以在Ultra Edit编辑文件了。
★程序的编译 ISIS有自带的编译器,有ASM的、PIC的、AVR的汇编器等。当然我们也可以添加新的编译器,比如可以加上Keil的C编译器的,方法如下:点击菜单栏的“Source”,在下拉菜单点击“ Define Code Generation Tools(定义代码编译工具)”,出现一个对话框,如图7所示。点击“NEW” 按钮,在出现的对话框里找到你安装Keil目录下的C51/BIN下的C51.EXE,点击打开。然后,在Source Extn 后面添写上“C”;在Obj. Extn后面填上“HEX”;在command
Line后面填上“1%”;其它的默认就可以。同样你也可以把Keil的汇编器添加上,它也在Keil目录下的C51/BIN文件夹里,是A51.EXE。此时要在Source Extn 后面添写上“ASM”,因为它编译的是后缀是ASM的汇编源程序。在Ultra Edit里打开笔者设计的huayang.asm文件,然后我们在ISIS也添加上这个文件,方法如下:点击菜单栏的“Source”,在下拉菜单点击“Add/Remove Source Files(添加或删除源程序)”,出现一个对话框,如图8所示。点击对话框的“NEW”按钮,在出现的对话框找到文件huayang.asm,点击打开;在“Code Generation Tools”的下面找到“ASEM51”,然后点击“OK”按钮。设置完毕我们就可以编译了,点击菜单栏的“Source”,在下拉菜单点击“Build All”,过一会,编译的结果的对话框(BUILD Log)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如图9所示。如果有错误,在对话框会告诉我们是那一行出现了问题,可惜的是,点击出错的提示,不能跳到出错地方,但是能出现出错的行号,我们在Ultra Edit添加上行号了,就知道是什么地方出错了。
★   模拟调试  到现在,我们编译得到的结果还和ISIS原理图中的单片机没有关系呢。选中单片机AT89C52,左键点击,在出现的对话框里点击Program File后面的 按钮,找到刚才编译得到HEX文件,然后点击“OK”按钮。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模拟了。点击模拟调试按钮的运行按钮 ,进入调试状态。点击按键K1,看到发光观依次点亮了吗?也试试其它的按键,看看效果。
我们还可以单步模拟调试,点击 ,进入单步调试状态,这个时候应该出现如图10所示对话框。在这个对话框里,我们可以设置断点的。鼠标点击一下程序语句,此时这个语句变为黑色,点击右键,出现一个菜单,点击 按钮,就在相应的语句设置了断点,当然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 按钮,也可以设置断点的。点击 按钮可以取消断点。
在单步模拟调试状态下,点击菜单栏的“Debug”,在下拉菜单的最下面我们看到了如图11的情形。点击Simulation Log会出现和模拟调试有关的信息;点击8051 CPU FSR Memory会出现特殊功能寄存器(FSR)窗口;点击8051 CPU Registers出现一般寄存器窗口;8051 CPU Inter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