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信MP4 处理器是ATJ2085H

楼主(2014-12-31):
我的嘉信MP4坏了,拆下来观察:处理器是ATJ2085H。
用万用表量阻值发现VCC对地,拆下ATJ2085H量测主板上 VCC OK,找到ATJ2085H芯片上VCC脚用万用表去检查有无和其他脚短路对地,结果发现和对地脚有短路。因此本MP4是芯片坏了。

先引用一下他人的文章:

一、炬力方案 ATJ2051/2085/2097
  对于刷错固件或固件问题造成不开机或不联机的问题可以用以下短路FLASH的方法刷写固件。
  1.安装固件升级程序,一般随机光盘中都有,也可以下载下面提供的升级程序安装。
  2.拆开机器,取下电池,用大头针或尖头镊子短路FLASH芯片D0~D7中的任意两脚。
  3.短路好后连接USB线,系统会找到一个ADFU的设备(找到设备后就可以拿开短路的工具了),
如果是第一次安装升级程序,系统会提示安装驱动,一般选择自动安装就可以了(第二次再用短路
法就不会提示安装驱动了),如果系统提示没有找到驱动可以手动把驱动程序指向固件升级程序的
安装文件夹也可以完成设备的安装。设备驱动是否安装好可以查看设备管理器里面的“通用串行总
线控制器”,如果有ADFU的设备就表示安装成功了,这时播放器进入了恢复模式,此时是无法识别
可移动磁盘的,电脑上不会有可移动磁盘的盘符出现,继续下面的操作就可以了。
  4.运行固件升级程序后会提示进入“韧体恢复模式”,选择正确的固件文件升级就可以了(固
件文件的扩展名一般是BIN、FW,大小在1M~10几M不等,彩屏的固件文件都比较大)。刷固件的时
间根据闪存大小大约在十几秒钟到几十秒不等,如果刷写的进度条进度很慢(来回超过四次或时间
超过20分钟)或者提示有写保护一般是所用的固件不是本机的;如果出现无法识别的FLASH类型,
可能是闪存出现了虚焊或损坏或者固件不是本机的。
  5.刷完固件后断开USB电缆再重新连接就会自动开机,稍等一会儿就会出现可移动磁盘的盘符
了,用FAT格式格式化可移动磁盘后装好电池就可以测试是否工作正常了。
  6.如果刷完固件的播放器出现下面的情况,说明你刷的固件不是本机的,再继续寻找固件重
复上面的过程直到播放器正常工作。
    (1)不开机;
    (2)重复Starting或者停在开机画面;
    (3)仅亮背光,无任何显示;
    (4)屏幕上的文字显示相反;
    (5)屏幕无显示或有背光,但接上USB接口20~30秒后可以找到可移动磁盘;
    (6)能正常进入工作界面但按键操作失灵,不是原有的功能;
    (7)进入工作界面后马上重新启动;
    (8)彩屏机颜色显示明显失真;
    (9)FM收音功能失效或死机(也有可能FM模块出现问题);
    (9)无FM收音功能的出现FM操作选项(如果其他操作功能正常可以不予理会);
    (10)背光不亮,背光设置功能失灵(如果其他操作功能正常可以不予理会);
    (11)格式化后容量不正确,最常见的是少一半容量(32、64、128MB冒充1GB、2GB容量的除外,
可拆开看闪存型号来确认实际容量)。
  注意事项:
    下图用蓝色标明的引脚是D0~D7,千万不要短路红色标明的电源引脚;
    短

下图是锂电池供电原理图

闪存是:    SAMSUNG 628(三星)
            K9F4G08U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