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读写时钟芯片DS3231程序(通过测试)

楼主(2015-01-01):
实时时钟芯片DS3231,该款芯片是目前世界上精度最高的集成,也是业内最先推出、采用简单音叉晶体和集成电路即可提供±2分钟/年时间保持精度的芯片。

//程序由AT24C系列的读写程序改写而来,不同点只在于器件地址的不同</span>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Us(uchar i);
void CLK(uchar PD);//设置SCL的电平
void IO(uchar PD);//设置IO的电平
void SetIO(uchar i);//设置IO为输入输出
//IIC读写函数供外部main函数调用
void WriteDs3231_On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data);
unsigned char ReadDs3231_OneByte(unsigned char addr);
void DelayMs(uchar i)
{
uint count;
for(;i!=0;i--)for(count=100;count!=0;count--);
}
//设置SCL的电平
void CLK(uchar PD)
{if(PD==1) PORTD|=0x08;//SCL置1
else       PORTD&=~0x08;//SCL置0
}
//设置IO的电平
void IO(uchar PD)
{if(PD==1) PORTD|=0x04;//IO置1
else       PORTD&=~0x04;//IO置0
}
/////////////////////////////////
//IIC
//*******************Start条件****************//
void Start(void)
{
CLK(0);DelayMs(2);
IO(1); DelayMs(2);
CLK(1);DelayMs(2);
IO(0); DelayMs(2);
CLK(0);DelayMs(2);
}
//*******************Stop条件****************//
void Stop(void)
{
CLK(0);  DelayMs(2);
IO(0);   DelayMs(2);
CLK(1);  DelayMs(2);
IO(1);   DelayMs(2);
CLK(0);  DelayMs(2);
}
//********************发送数据************//
void SendData(uchar Xdata)
{uchar count;
for(count=0;count!=8;count++)
  {
  CLK(0); DelayMs(2);
  if(Xdata&0x80)
   IO(1);
  else
   IO(0);
  DelayMs(2);
  CLK(1); DelayMs(2);
  Xdata<<=1;
}
//以下把SDA置1释放总线
CLK(0);DelayMs(2);
CLK(1);DelayMs(2);
CLK(0);DelayMs(2);
}
/////////////接收数据///////////////////
uchar  ReceiveData(void)
{
uchar count;
uchar temp;
uchar value=0;
DDRD&=~0x04;//设置为输入
  for(count=0;count!=8;count++)
  {
  value<<=1;
  CLK(1); DelayMs(2);
  temp=PIND;//读引脚
  if((temp&0x04)==0x04) value++;
  DelayMs(2);
  CLK(0); DelayMs(2);
}
DDRD|=0x04;//设置为输出
//以下输出NOACK
CLK(0);DelayMs(2);
IO(1);DelayMs(2);
CLK(1);DelayMs(2);
CLK(0);DelayMs(2);
return value;
}
//////////////以下供main调用/////////////////
//向addr写一个数据
void WriteDs3231_OneByte(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ddata)
{
    Start();
SendData(0xd0);//器件寻址
SendData(addr);//存储器寻址
SendData(ddata);//写入数据
Stop();
DelayMs(2000);
}
///////////////////////////////
//从addr读一个数据
unsigned char ReadDs3231_OneByte(unsigned char addr)
{
    uchar temp;
    Start();
SendData(0xd0);//器件寻址
SendData(addr);//存储器寻址
Start();
    SendData(0xd1);   //设置读
temp = ReceiveData();//读取数据
Stop();
DelayMs(2000);
return tem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