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V5618 DA转换驱动程序

楼主(2015-01-01):
下面是基于STC系列单片机的TLV5618驱动程序,该程序的硬件是基于5V供电的,参考电压为2.5V,编译环境为KEIL C,已调试成功。
//=====================================================================
//                    TLV5618 DA转换驱动程序
//硬件连接: DIN ——P0^0;
//          SCLK ——P0^1;
//          CS   ——P0^2;
//          VDD --逻辑电源(+5V)
//          AGND --GND(0V)

//说明   参考电压为0—3.5V,本程序为2.5V
//       输出模拟电压为:V=2*Vref*(dignum/0x1000) 注:dignum后四位为:0x0000~~0x0fff
//注意: 所需输入的数字信号值为16位数,其中D15~~D12为特殊位设置,D11~~D0为数据位000~~fff

#include <STC89C51RC.h>      //STC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Channal_A     1    //通道A
#define Channal_B     2    //通道B
#define Channal_AB    3    //通道A&B
//**************************一下为函数声明修**************************************
static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extern void Write_A_B(uint Data_A,uint Data_B,uchar Channal,bit Model);
//**************************修改硬件时要修改的部分********************************
sbit DIN   = P0^0;     //数据输入端
sbit SCLK = P0^1;     //时钟信号
sbit CS    = P0^2;     //片选输入端,低电平有效
//=================================================================
// 函数名称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 函数功能 :进行DA转换
// 入口参数 :Dignum:根据说明设置转化数据.头四位为特殊位用于选择转化方式,
//            以及用于通道选择.请自行设置.后12位为需要转换的值
// 出口参数 :无
//=================================================================
void DA_conver(uint Dignum)
{
uint Dig=0;
uchar i=0;
SCLK=1;
CS=0;           //片选有效
for(i=0;i<16;i++)   //写入16为Bit的控制位和数据
{
   Dig=Dignum&0x8000;
   if(Dig)
   {
    DIN=1;
   }
   else
   {
    DIN=0;
   }
   SCLK=0;
   _nop_();
   Dignum<<=1;
   SCLK=1;
   _nop_();
}
SCLK=1;
CS=1;       //片选无效
}
//=================================================================
// 函数名称 :void Write_A_B(uint Data_A,uint Data_B,uchar Channal,bit Model)
// 函数功能 :模式、通道选择并进行DA转换
// 入口参数 :Data_A:A通道转换的电压值
//            Data_B:B通道转换的电压值
//            Channal:通道选择,其值为Channal_A,Channal_B,或Channal_AB
//            Model:速度控制位 0:slow mode 1:fast mode
// 出口参数 :无
// 说明:     Data_A,Data_B的范围为:0—0x0fff
//            本程序如果只需要一个通道时,另外一个通道的值可任意,但是不能缺省
//=================================================================
void Write_A_B(uint Data_A,uint Data_B,uchar Channal,bit Model)
{
uint Temp;
if(Model)
{
   Temp=0x4000;
}
else
    {
   Temp=0x0000;
}
switch(Channal)
{
    case Channal_A:         //A通道
         DA_conver(Temp|0x8000|(0x0fff&Data_A));
      break;
    case Channal_B:       //B通道
         DA_conver(Temp|0x0000|(0x0fff&Data_B));
    break;
    case Channal_AB:
         DA_conver(Temp|0x1000|(0x0fff&Data_B));        //A&B通道
         DA_conver(Temp|0x8000|(0x0fff&Data_A));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函数名称 :int main(void)
// 函数功能 :主函数,无实际意义,仅测试TLV5618用
// 入口参数 :无 1-A;2-B;3-A&B
// 出口参数 :无
//=================================================================
int main(void)
{
   Write_A_B(0x0355,0x0000,Channal_A,0);   //测量A通道
   Write_A_B(0x0000,0x0600,Channal_B,1);   //测量B通道
// Write_A_B(0x0504,0x0a47,Channal_AB,1);   //测量AB通道,测量时需屏蔽上面两句
   while(1);
}

网友A(2018-08-06):
大佬用过tlv2548这款ad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