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运放单相放大,另一相直流偏置放大结果区别

楼主(2015-01-01):
运放反相输入放大,同相端直流电阻分压偏置
1、当信号源没有电容隔离,放大输出端,直流偏置也会同等被放大。
2、如果有电容隔离,直流偏置不会被放大,保持分压值输出。

图1、没有隔离电容,直流电压放大了2倍。

因为: I正输入为0 I负输入为0
电流“虚断”,运放输入阻抗极大,等效为开路
等式1:(V1- V负 )/R2   = (V负 - Vout)/R3  电流1就一个支路
等式2:(V2-V正)/R1    = ( V正 -0)/R4         电流2就一个支路
电压“虚短”,运放两个输入端电位相等 V正=V负 (一般通用型运算放大器的开环电压放大
倍数都在80 dB以上。而运放的输出电压是有限的,一般在10 V14 V。因此运放的差模输入电压不足1mV,两输入端近似等电位,相当于“短路)
因为:V负 = V正  ,V2=3V  , R1/R4 =2
所以V正=V负=1V
所以:(V1-1)/R2 = (1-Vout)/R3
1-Vout  =   R3*(V1-1)/R2
1-Vout  =   2(V1-1)
Vout  =  3-2*V1; 推算结果和仿真一致!!直流偏置位3V,即:同相端直流偏置被放大了 (1+R3/R2)  倍

图2、加入隔离电容,直流电压不放大,还是1倍。

网友A(2020-07-31):
写的非常好,非常实用!

网友B(2020-09-20):
这个是什么软件?
我想计算一个运放电路。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什么软件?
我想计算一个运放电路。可以帮助我一下吗?

Multis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