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学习Zstack注意关闭串口流控制

楼主(2015-01-01):
TI公司的ZSTACK协议栈,串口配置有个流控制选项。如果你的串口只接了RX TX GND三根线,必须关闭这个流控制,才能和协议栈串口通信,不然串口的数据发布出来。
下面是2530的串口初始化配置。 MT_UART.C里面 。Zstack 2.5.1a协议栈
void MT_UartInit ()
{
  halUARTCfg_t uartConfig;
  /* Initialize APP ID */
  App_TaskID = 0;

  /* UART Configuration */
  uartConfig.configured           = TRUE;
  uartConfig.baudRate             = MT_UART_DEFAULT_BAUDRATE;
  uartConfig.flowControl          = FALSE  ; //MT_UART_DEFAULT_OVERFLOW;硬件流控制,开了他,如果串口只接了RX TX,是不能通信的。
  uartConfig.flowControlThreshold = MT_UART_DEFAULT_THRESHOLD; //上面关闭后,他自动失效。关闭流控制,才能两线通信。
  uartConfig.rx.maxBufSize        = MT_UART_DEFAULT_MAX_RX_BUFF;
  uartConfig.tx.maxBufSize        = MT_UART_DEFAULT_MAX_TX_BUFF;
  uartConfig.idleTimeout          = MT_UART_DEFAULT_IDLE_TIMEOUT;
  uartConfig.intEnable            = TRUE;
#if defined (ZTOOL_P1) || defined (ZTOOL_P2)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MT_UartProcessZToolData;
#elif defined (ZAPP_P1) || defined (ZAPP_P2)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MT_UartProcessZAppData;
#else
  uartConfig.callBackFunc         = NULL;
#endif

  /* Start UART */
#if defined (MT_UART_DEFAULT_PORT)
  HalUARTOpen (MT_UART_DEFAULT_PORT, &uartConfig);
#else
  /* Silence IAR compiler warning */
  (void)uartConfig;
#endif

  /* Initialize for ZApp */
#if defined (ZAPP_P1) || defined (ZAPP_P2)
  /* Default max bytes that ZAPP can take */
  MT_UartMaxZAppBufLen  = 1;
  MT_UartZAppRxStatus   = MT_UART_ZAPP_RX_READY;
#endif

}

网友A:
你好,我也关闭了流控,但是还是不能收到来自单片机的消息,通过RX,TX的方式通信。不知道还需要其他注意的没?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