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基色LED灯带控制程序--七彩、闪烁、渐变

楼主(2015-01-01):
原理不说了,利用LED开关的占空比调节亮度,人眼视觉暂留,扫描够快看不到LED闪烁。七彩根据实验配色不同亮度
电路很简单,一个单片机,3个NMOS管,还有LED灯带,红 绿 黄三种颜色。电路图在最后。
实测,效果还行,外部中断1接电摩刹车线,一刹车就闪烁。
强调一点:河北欢迎您!!嘿嘿!! ------少占鱼
/***********************************************/
/*************电摩LED灯带控制,三基色5050LED灯带********/
#include "reg52.h"
/*************三个NMOS增强型,对地开关控制灯带RGB三根线********/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sbit RedLed=P3^5;
sbit GreenLed=P3^7;
sbit BlueLed=P3^4;
/***********************************************/
uint RedLedDuty;   //最大10000
uint GreenLedDuty; //最大10ms
uint BlueLedDuty;  //最大10ms
uint T0InterCnt;  //定时器中断计数
uint T0flag;
bit  ShaCheFlag;
uint ShaCheCnt;
/***********************************************/
void LiuShuiDeng();
void DanSeJianAn();
void DanSeJianLiang();
void ShanShuo(uint R,uint G,uint B,uint DelayTime,uint Count);
void LiangDuPeiZhi(uint R,uint G,uint B);
void LedInit();
void delayms(uint k);
void delays(uint k);
/***********************************************/
void main()
{
ShaCheCnt=0;
ShaCheFlag=0;
delayms(1000);
T0InterCnt=0;
RedLed=1;
GreenLed=1;
BlueLed=1;
delays(3);
T0InterCnt=0;
RedLed=0;
GreenLed=0;
BlueLed=0;
delays(3);
LedInit();
while(1)
{
  //外部中断里用了闪烁函数,函数里有延时函数,测试发现,会出现外部中断几次后,程序卡死。加入初始化后解决。
  LedInit(); //一个整循环完毕后,下次循环之前最好重新初始化一下,防止某些地方关闭中断后,不再开启,陷入死循环
  if(ShaCheCnt<3)
  LiuShuiDeng();
  if(ShaCheCnt<3)
  DanSeJianAn();
  if(ShaCheCnt<3)
  ShanShuo(1,0,0,100,30);
  if(ShaCheCnt<3)
  ShanShuo(0,1,0,100,30);
  if(ShaCheCnt<3)
  ShanShuo(0,0,1,100,30);
  if(ShaCheCnt<3)
  DanSeJianLiang();
  if(ShaCheCnt<3)
  {
   RedLed=1;
   GreenLed=1;
   BlueLed=1;
   delays(3);
  }
  if(ShaCheCnt<3)
  ShanShuo(1,1,1,100,50);
  delays(2);
}

}
/***********************************************/
void LedInit()
{
EA=0;   //关闭EA
T0flag=0;
T0InterCnt=0;
TMOD=0x02;//T0方式2
TH0=100%256;
TL0=100%256;
EX1=1;
IT1=0; //外部中断边沿触发
ET0=1; //开T0中断
TR0=1;
EA=1;
}
/***********************************************/
// 外部按键中断 1
void ExInt1()  interrupt 2 using 2 //外部中断1
{
TR0=0; //关闭定时器,出了外部中断再继续计数。防止某些卡死现象
EA=0;
ShaCheFlag=!ShaCheFlag;
ShaCheCnt++;
if(ShaCheCnt>6)
ShaCheCnt=0;
if(ShaCheCnt==1)
    ShanShuo(0,0,1,100,6);
if(ShaCheCnt==2)
    ShanShuo(1,0,1,100,6);
if(ShaCheCnt==3)
    ShanShuo(0,1,1,100,6);
if(ShaCheCnt==4)
ShanShuo(1,0,0,100,6);
if(ShaCheCnt==5)
    ShanShuo(1,1,0,100,6);
TR0=1;
EA=1;
}

/***********************************************/
void time0() interrupt 1 using 2//定时器0中断
{
T0InterCnt++;
if(T0InterCnt*100>=RedLedDuty)
{
   RedLed=0;
}
    if(T0InterCnt*100>=GreenLedDuty)
{
   GreenLed=0;
}
    if(T0InterCnt*100>=BlueLedDuty)
{
   BlueLed=0;
}
if(T0InterCnt*100>10001)
{
  T0InterCnt=0;
  T0flag=1;
  EA=0;
  TR0=0;
  TF0=0;
}
}

/**************七彩流水灯***********************/
void LiuShuiDeng()
{
uint WaitCnt;
T0InterCnt=0;
RedLed=0;
GreenLed=0;
BlueLed=0;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10000,0,0);   //红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10000,1000,0); //橙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10000,3000,0); //黄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0,10000,0);   //绿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0,10000,5000); //青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0,0,10000);   //蓝
  while(!T0flag);
}
WaitCnt=200;
while(WaitCnt--)
{
  LiangDuPeiZhi(10000,0,10000);  //紫
  while(!T0flag);
}

}
/***************单色渐暗***************************/
void DanSeJianAn()
{
uint DecTime,WaitTime,j;
T0InterCnt=0;
RedLed=0;
GreenLed=0;
BlueLed=0;
delays(2);
DecTime=1000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DecTime,0,0);   //红
  while(!T0flag);
  T0flag=0;
   }
   DecTime-=100;
   WaitTime--;
}

delays(2);
DecTime=1000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0,DecTime,0);   //绿
  while(!T0flag);
  T0flag=0;
   }
   DecTime-=100;
   WaitTime--;
}
delays(2);
DecTime=1000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0,0,DecTime);   //蓝
  while(!T0flag);
  T0flag=0;
   }
   DecTime-=100;
   WaitTime--;
}

}
/**************单色渐亮*****************************/
void DanSeJianLiang()
{
uint AddTime,WaitTime,j;
T0InterCnt=0;
RedLed=0;
GreenLed=0;
BlueLed=0;
AddTime=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AddTime,0,0);   //红
  while(!T0flag);
  T0flag=0;
   }
   AddTime+=100;
   WaitTime--;
}
delays(2);
AddTime=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0,AddTime,0);   //绿
  while(!T0flag);
  T0flag=0;
   }
   AddTime+=100;
   WaitTime--;
}
delays(2);
AddTime=0;
WaitTime=100;
while(WaitTime)
{
   for(j=0;j<15;j++)
   {
    LiangDuPeiZhi(0,0,AddTime);   //蓝
     while(!T0flag);
  T0flag=0;
   }
   AddTime+=100;
   WaitTime--;
}

}
/***************单灯闪烁*****************************/
void ShanShuo(uint R,uint G,uint B,uint DelayTime,uint Count)
{
T0InterCnt=0;
RedLed=R;
GreenLed=G;
BlueLed=B;

while(Count--)
{
  RedLed=R;
  GreenLed=G;
  BlueLed=B;
  delayms(DelayTime);
  if(R)
  {
   RedLed=!RedLed;     //红
  }
  if(G)
  {
   GreenLed=!GreenLed;   //绿
  }
     if(B)
  {
   BlueLed=!BlueLed;   //蓝
  }
  delayms(DelayTime);
}

}
/***********************************************/

void LiangDuPeiZhi(uint R,uint G,uint B)
{
EA=0;   //关闭EA
RedLed=0;
GreenLed=0;
BlueLed=0;
T0InterCnt=0;
RedLedDuty=R;//
if(RedLedDuty<1)
{
  RedLed=0;
}
else
  RedLed=1;

GreenLedDuty=G;
if(GreenLedDuty<1)
{
  GreenLed=0;
}
else
  GreenLed=1;

BlueLedDuty=B;
if(BlueLedDuty<1)
{
  BlueLed=0;
}
else
BlueLed=1;

T0flag=0;
T0InterCnt=0;
TR0=1;
EA=1;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730;j++)
     {;}
   }
}
/***********************************************/
void delays(uint k)
{
uint data i,j,m;
for(m=0;m<k;m++)
{
  for(i=0;i<1000;i++)
  {
    for(j=0;j<800;j++)
     {;}
   }
}
}

/***********************************************/

网友A(2016-09-26):
很好的制作

网友B(2017-04-05):
正是需要的, 谢谢

网友C:
非常有用

网友D(2017-10-15):
学习啦,标记下。

网友E(2018-05-28):
太好了,正在找呢!谢谢了

网友F(2019-01-21):
可以用三极管做吗

网友G(2022-12-21):
这个程序,一直都是闪烁。没有渐变的感觉。 程序到了流水后,一直死等。

网友H:
看到个老乡,呵呵

网友H:
我的意思是说,偶然发现这个帖子,竟然是老乡,倍感亲切,正好也学习了这个程序

网友I(2023-02-12):
楼主确定做了硬件?mos管导通,12v直接干在led上,不会出问题?

网友J:
和我做的一个类似,但LED是串几个的吧?

网友K:
可以,很有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