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stack中终端设备失去父节点时的重新入网方法

楼主(2015-01-01):
在TI的Zstack协议栈中End Device(ED)在失去父节点的时候就不会重新入网了那么我们该如何处理才能够让ED重新入网呢我所能想到的办法有以下几种

1、 入网之后通过网络管理相关函数获取父节点短地址然后定时同父节点进行数据交互即很多人称之为心跳数据包的方式如果ED长时间得不到父节点的ACK那么就复位自己方法是调用OnBoard.h中的宏函数SystemReset()。该函数的实现是通过禁止中断然后写看门狗之后死等看门狗复位具体可以去看协议栈相关代码。

2、 有TI原装开发板的同学(带LCD的)可能会发现在ED节点上加装LCD后如果协调器被关掉了,那么会在LCD上显示Assoc Cnf fail

这说明在我们不人为为ED和其父节点增加心跳包的条件下,网络间一定是在不停地进行着某种信息的交换。

那么我们看看Assoc Cnf fail是哪里来的,用source insight之类的代码阅读工具找一下Assoc Cnf fail,我们会发现它出现在Nwk_globals.c里面,即

#if defined ( LCD_SUPPORTED )

const char PingStr[] = "Ping Rcvd from";

const char AssocCnfStr[] = "Assoc Cnf";

const char SuccessStr[] = "Success";

const char EndDeviceStr[] = "EndDevice:";

const char ParentStr[]= "Parent:";

const char ZigbeeCoordStr[]= "ZigBee Coord";

const char NetworkIDStr[]= "Network ID:";

const char RouterStr[]= "Router:";

const char OrphanRspStr[]= "Orphan Response";

const char SentStr[]= "Sent";

const char FailedStr[] = "Failed";

const char AssocRspFailStr[] = "Assoc Rsp fail";

const char AssocIndStr[]="Assoc Ind";

const char AssocCnfFailStr[] = "Assoc Cnf fail";

const char EnergyLevelStr[] = "Energy Level";

const char ScanFailedStr[] = "Scan Failed";

#endif

我们再找一下AssocCnfFailStr他出现在Nwk_globals.c里面的一个函数nwk_Status()

该函数的说明指出它的功能是status report,也就是报告状态的。

该函数中的case NWK_ERROR_ASSOC_CNF_DENIED: 位置里面是把AssocCnfFailStr字符串写到LCD上的函数。 如果能够看看那个函数调用了nwk_Status()该多好,可惜调用部分被TI和谐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没法子了,但是不影响我们的最终目标。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在AssocCnfFailStr被写到LCD上的地方软件复位CC2530就行了。

那么好我们添加一个软件复位函数在这里。这个软件复位函数有现成的可用即OnBoard.h中的那个SystemReset()。 再多做点儿工作,如果你的ED没有LCD那么编译的时候就不能选择LCD_SUPPORT了

nwk_Status()函数的主实现也没办法执行了,怎么办。

为了不破坏协议栈原来代码我们可以用编译选项来控制一下。即在该函数开始之初添加

#if defined (MY_BOARD)  switch(statusCode)

{

case NWK_ERROR_ASSOC_CNF_DENIED:

   SystemReset();

   break;

default:break;

  }

#endif

这样就好了

在编译器compiler的预编译选项中添加MY_BOARD,但是不要LCD_SUPPORT可以了。

采用上面方法,可以在ED失去同父节点联系的时候自动复位ED了。

讨论 1、 如果你不想在失去联系的时候复位整个CC2530系统可能系统上带着其它硬件设备不能乱复位那么在调用SystemReset的地方你可以自己实现一个重新入网的寻找过程而不是复位整个硬件系统 2、 这个network status的变化ED是如何实现的呢具体没有找到源码但是我个人认为是在ED poll父节点要数据的时候得不到父节点的ack就认为失去了联系从而network status 被改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