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之旅:第一个CC2430程序LED-IAR相关设置

楼主(2015-01-01):
一、承上启下
     在上一篇文章《Zigbee之旅(一):开天辟地》中,我们简要的介绍了Zigbee,以及其开发环境的搭建。OK,现在工具都齐全了,一个问题随之产生:如何利用这些软、硬件来编写一个能够跑起来的程序呢?
     本篇文章基本是来回答以上问题的:以“LED灯闪烁”这个小实验作为例子,介绍如何配置IAR以适合开发基于CC2430的程序,如何运用 IAR 编写并在线调试程序。
二、IAR的配置
     IAR是一个强大的嵌入式开发平台,支持非常多种类的芯片。IAR中的每一个Project,都可以拥有自己的配置,具体包括Device类型、堆/栈、Linker、Debugger等。
(1)新建 Workspace 和 Project
     首先新建文件夹 ledtest。打开IAR,选择主菜单File -> New -> Workspace建立新的工作区域。
     选择Project -> Create New Project -> Empty Project,点击OK,把此工程文件保存到文件夹 ledtest 中,命名为:ledtest.ewp(如下图)。
(2)配置General Options
       Target设置:Device:CC2430;
                         Code Mode:Near;
                         Data model:Large;
                         Calling convention:XDATA stack reetrant
     Data pointer设置:Number of DPTRs:1
     Stack/Heap设置:XDATA stack size:0x1FF
(3)Linker设置
     Linker command file:选择lnk51ew_cc2430.xcl
(4)Debugger设置:
     Driver:Texas Instruments (本实验为真机调试,所以选择TI;若其他程序要使用IAR仿真器,可选Simulator)
     Device Description file:CC2430.ddf
      至此,针对本实验的IAR配置基本结束,下面来介绍其编码实现。
三、程序代码的编写(1)新建程序文件
      选择File->New->File,新建文件main.c。
(2)引入头文件
      基于CC2430的程序,必须包含对ioCC2430.h的引用,此文件定义了CC2430的各类特殊功能寄存器(SFR)的地址映射。
#include <ioCC2430.h>         //引入CC2430所对应的头文件(包含各SFR的定义)
      此文件内置于IAR中(类似于stdio.h),将鼠标至于此行代码上,右键,选择 OPen "ioCC2430.h" ,即可看到此头文件的全部内容。
(3)定义LED引脚
     查看开发板电路图,如下所示:
     可知led1~4分别受引脚P1_0~P4_0的控制,因此可以定义 led1、led2、led3、led4 分别为引脚 P1_0、P2_0、P3_0、P4_0。
#define led1    P1_0          //定义LED1为P1_0口控制
#define led2    P1_1          //定义LED2为P1_1口控制
#define led3    P1_2          //定义LED3为P1_2口控制
#define led4    P1_3          //定义LED4为P1_3口控制

(4)main函数
     接下来,开始编写main函数。
     首先,在使用P1.0~P1.4端口前,需对其工作方式以及输入/输出方向进行设置,其中涉及到两个SFR:P1SEL、P1DIR。
  P1SEL  = 0x00;          //设置P1为普通 I/O 口
  P1DIR |= 0x0F;          //设置P1.0 P1.1 P1.2 P1.3 为输出

Zigbee 小贴士
CC2430具有 P0_0 ~ P0_7 , P1_0~P1_7 , P2_0~P2_7 共21个I/O口。它们可作为通用数字I/O,也可用于连接ADC、定时/计数器或USART等外设IO。
CC2430的SFR中有三类寄存器可用于配置这些IO口:
PxSEL(x为0/1/2):P0/P1/P2口功能选择
                                0:通用数字IO,1:外设IO,缺省默认为0
PxDIR(x为0/1/2):P0/P1/P2口方向
                                0:输入,1:输出,缺省默认为0
PxINP(x为0/1):P0/P1口输入模式
                                0:上拉/下拉,1:三态,缺省默认为0
在使用IO口时需配置,若缺省,则取系统默认值。
     然后初始化4个LED灯,设为全灭:
  led1 = 1;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最后,编写LED灯闪烁效果代码:
    led1 = 0;  //led1闪烁
    Delay(10);
    led1 = 1;
    Delay(10);

    led2 = 0;  //led2闪烁
    Delay(10);
    led2 = 1;
    Delay(10);

    led3 = 0;  //led3闪烁
    Delay(10);
    led3 = 1;
    Delay(10);

    led4 = 0;  //led4闪烁
    Delay(10);
    led4 = 1;
    Delay(10);

     其中涉及到一个延时子函数Delay(unsigned char n):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 = 0; i < n; i++)
    for(j = 1; j; j++)
    ;
}

(5)代码总览
      将上述代码合并为一个整体,如下所示:
//引入头文件
#include <ioCC2430.h>         //引入CC2430所对应的头文件(包含各SFR的定义)

//定义LED引脚
#define led1    P1_0          //定义LED1为P1_0口控制
#define led2    P1_1          //定义LED2为P1_1口控制
#define led3    P1_2          //定义LED3为P1_2口控制
#define led4    P1_3          //定义LED4为P1_3口控制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 = 0; i < n; i++)
    for(j = 1; j; j++)
    ;
}

void main(void)
{
  P1SEL  = 0x00;          //设置P1为普通 I/O 口
  P1DIR |= 0x0F;          //设置P1.0 P1.1 P1.2 P1.3 为输出

  led1 = 1;   //初始化,4个led灯全熄
  led2 = 1;
  led3 = 1;
  led4 = 1;

  while(1)     //开始循环
  {
    led1 = 0;  //led1闪烁
    Delay(10);
    led1 = 1;
    Delay(10);

    led2 = 0;  //led2闪烁
    Delay(10);
    led2 = 1;
    Delay(10);

    led3 = 0;  //led3闪烁
    Delay(10);
    led3 = 1;
    Delay(10);

    led4 = 0;  //led4闪烁
    Delay(10);
    led4 = 1;
    Delay(10);
  }
}

     OK,这个小实验的代码就编写好了,是不是很简单啊,呵呵~
四、编译及调试
     选择Project -> Make,编译代码,若成功,则会出现以下输出:
     按 Zigbee开发板 → 调试器 → PC的USB接口 的顺序连接Zigbee设备,然后选择Project -> Debug,程序就会被自动下载到开发板中。
     然后选择 Debug -> Go,即可启动程序,这时,你就会看到4个LED灯依次闪烁了!虽然这是一个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小实验,但是当笔者成功实现它的时候,还是小小的兴奋了一把~呵呵!
五、结语
     本文以“LED灯闪烁实验”为基础,分别从IAR的配置、程序代码的编写,以及编译及调试的过程介绍了整个实现过程。接下来的一篇,则会在了解了开发程序的基本过程的基础上,介绍几个CC2430开发的基础实验,涉及定时器串口通信AD转换系统睡眠以及看门狗 等,敬请期待

网友A(2023-05-05):
可以实现以zigbee为基础的室内定位吗老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