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2052ad输出PWM,电压检测稳压用74HC164显示

楼主(2015-01-01):
说明:用了PWM控制三极管开关调压。检测电压自动调整占空比稳压。显示用四位共阳数码管74HC164移位显示。
           DC24V调整到DC12V,开关管用13005,用NPN与13005组成达林顿,前级控制用NPN实现5V  PWM与24V连接

明天补上实物照片。
//STC12C2052AD输出PWM波 ,同时检测电压显示,自动稳压 。
//74HC164串入并出显示数码管,一位一位显示,之后熄灭省电,根据我焊的板子确定的数码管值。
#include <stc12c2052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_SPEED   0x60 //0110,0000   1      1     270个时钟周期转换一次,
//少占鱼制作  河北正定欢迎您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2010 年QQ:411656434
//京畿之地    魅力河北   河北欢迎您
uchar code tab[16]={0x11,0xd7,0x25,0x45,0xc3,
   //    0   1    2 3  4
                0x49,0x09,0xd5,0x01,0x41,0x81,
   //   5    6   7 8  9   A
    0x0b,0x39,0x07,0x29,0xa9};   //共y阳数码管
  //      b   e    d e   f

uchar xianshi[4]={0x11,0xd7,0x25,0x45};

sbit M=P1^5; //过压指示灯
sbit N=P1^6; //欠压指示灯
sbit LED=P1^7; //充满 指示灯

sbit PWM=P3^7;

sbit wei1=P3^5;
sbit wei2=P3^2;
sbit wei3=P3^3;
sbit wei4=P3^4;

bit START =0;

uchar timeL=0x90;
uchar timeH=0x90;
/****************************************************************/
void pwm();
void delayms(uint);
void ADC();
void InitADC();
//void baohu();
void ceshi();
void sendchar();
float voltage=0.0;
uint vol=0;

//显示测试
void ceshi()
{

uchar i;
TI=0;
wei1=0;
wei2=0;
wei3=0;
wei4=0;
for(i=0;i<16;i++)
{
SBUF=tab[i];
while(!TI);
TI=0;
delayms(850);
  }
  wei4=1;
  wei3=1;
  wei2=1;
  delayms(1600);
  wei1=1;
}

void sendchar()
{

  TI=0;
  SBUF=tab[xianshi[0]];
  while(!TI);
  TI=0;
  wei1=0;
  wei1=0;
  delayms(1200);
  wei1=1;
  SBUF=tab[xianshi[1]];
  while(!TI);
  TI=0;
  wei2=0;
  wei2=0;
  delayms(1200);
  wei2=1;
  SBUF=tab[xianshi[2]];
  while(!TI);
  TI=0;
  wei3=0;
  wei3=0;
  delayms(1200);
  wei3=1;
  SBUF=tab[xianshi[3]];
  while(!TI);
  TI=0;
  wei4=0;
  wei4=0;
  delayms(1200);
  wei4=1;
}
/***8**************************************************************/
void main()
{

    uint a=0;
PWM=1;
    delayms(1000);//延时

    delayms(600);

ceshi();
    pwm();
    InitADC();
START=0;
   while(1)
   {
     ADC();

  if(START)
  {
  pwm();
  delayms(5);
     }
a++;
     if(a==6235)
  {
  a=0;
  sendchar();
  }
   }

}
//
//
void pwm()

{
   CR=0;
   START=0;

    //PCA模块工作于PWM模式 C程序

   CMOD = 0x02; //用定时器0溢出做PCA脉冲
   CL = 0x00; //PCA定时器低8位 地址:E9H
   CH = 0x00; //PCA高8位 地址 F9H
   CCON=0x00;

   CCAP0L = timeL; //PWM模式时他俩用来控制占空比
   CCAP0H = timeH; //0xff-0xc0=0x3f  64/256=25% 占空比(溢出)

   CCAPM0 = 0x42; //0100,0010 Setup PCA module 0 in PWM mode
               // ECOM0=1使能比较 PWM0=1 使能CEX0脚用作脉宽调节输出
/*********************
PCA 模块工作模式设置 (CCAPMn 寄存器 n= 0-3四种)
7     6        5        4       3       2     1      0
-   ECOMn   CAPPn     CAPNn   MATn     TOGn   PWMn   ECCFn
选项: 0x00 无此操作
       0x20 16位捕捉模式,由 CEXn上升沿触发
       0x10 16位捕捉模式,由CEXn下降沿触发
       0x30 16位捕捉模式,由CEXn的跳变触发
       0x48 16位软件定时器
       0x4c 16位高速输出
       0x42  8位PWM输出
每个PCA模块另外还对应两个寄存器:CCAPnH和CCAPnL 。  捕获或者比较时,它们用来
保存16位计数值,当工作于PWM模式时,用来控制占空比
*******************************/

   CR=1; //Start PCA Timer.

}

//AD转换初始化 ----打开ADC电源
void InitADC()
{
P1=0xff;
ADC_CONTR|=0x80;
delayms(22);
//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置 P1口四种状态,每一位对应一个P1引脚 ,按状态组合操作

/*****************
P1M0 和P1M1 寄存器位  7      6     5    4     3      2     1     0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同理P3M0  P3M0 也是。因为STC12C2052AD只有两个P口,所以只有这俩组  STC12C5410AD还多P2M0 P1M0 有三组
  P1M0   P1M1                 高
    0   0     普通I0口 (准双向)        P1寄存器位  7      6     5    4     3      2     1     0
0      1     强推挽输出 (20MA电流 )尽量少用      P1.7  P1.6  P1.5  P1.4  P1.3  P1.2  P1.1  P1.0
1  0     仅做输入  A/D转换时可用此模式
1      1    开漏 ,A/D转换时可用此模式

  例如:
  要设置P1.2为 AD 输入口
  则 P1M0=0X02 ;
     P1M1=0X02;   开漏即可
  当不用AD时,最好 关闭ADC电源 ,恢复为IO口状态
********************************/
P1M0=0x01;//这两个寄存器用来设置 P1口四种状态,每一位对应一个P1引脚 ,按状态组合操作
P1M1=0x01;//设置P1.0为

}

// AD转换程序
void  ADC()
{
    float V0;

    ADC_DATA   = 0; //清除结果

    ADC_CONTR = 0x60;      //转换速度设置  0x60  最快速度

    ADC_CONTR = 0xE0;               //1110,0000 清 ADC_FLAG, ADC_START 位和低 3 位
   ADC_CONTR =0xe0;
  //  ADC_CONTR |= 0x00;           //选择 A/D 当前通道   P1.0
    delayms(1);                       //使输入电压达到稳定
   ADC_CONTR = 0xe8;
   // ADC_CONTR |= 0x08;              //0000,1000 令 ADCS = 1, 启动A/D转换,

    while(!(ADC_CONTR & 0x10)); //!的优先级比&高太多了
   //养成经常加括号的习惯 ,没坏处 。也不浪费速度
/***************
这里while 不能改成while(ADC_CONTR & 0x10==0) ;就错误了,因为优先级 ==比&高 ,所以要加括号
  while( (ADC_CONTR & 0x10)  ==0)    或者非一下  while(!(ADC_CONTR & 0x10)); //!的优先级比&高太多了
    ******************************/
ADC_CONTR =0xe0;
    //ADC_CONTR &= 0xE7;     //1111,0111 清 ADC_FLAG 位, 关闭A/D转换,

    V0=  ADC_DATA; //返回 A/D 10 位转换结果

    voltage=V0*5.00/256.00*6.00;
vol=voltage*10.00;//浮点数不能直接取模 ,要转成整数
xianshi[0]=vol/1000;
xianshi[1]=vol%1000/100;
xianshi[2]=vol%100/10;
xianshi[3]=vol%10;

   if( voltage>12.550)
    {
     M=0;//过压灯
     N=1;
     LED=1;
timeL=timeL+0x05;
timeH=timeH+0x05;
START=1;
LED=0;
    }
   if(voltage<11.051)
    {
    N=0;//欠压灯
M=1;
LED=1;
timeL=timeL-0x17;
timeH=timeH-0x17;
START=1;
    }
   /*******
if(voltage>=11.201&&voltage<=11.855)
{
  M=1;
  N=1;
  LED=1;
timeL=timeL-0x01;
timeH=timeH-0x01;
START=1;
}
    ***************/

}

//*****************************************

void delayms(uint k)
{
uint data i,j;
for(i=0;i<k;i++)
  {
    for(j=0;j<600;j++)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