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12V数控电源设计

楼主(2015-01-01):
  .这次做的数控电源设计思想没什么新意,就是一个数模转换(ADC0809)和一个模数转换(DAC0832),再加上两个单片机分别控制0809和0832,组成一个反馈网络,来得到输入的数字相对应的电压,电压范围很小,只有0~12.75V.显示部分采用四段共阴数码管
整块板子做出来之后有10*7cm那么大,用洞洞板焊的.
实测电路输出精度+/-0.05V在12V范围内.

硬件设计:
       第一块单片机P0口接数码管代码段的驱动,P2.4~P2.7接四位的位选线,P2.0~P2.3节四个独立操作按键 [模式] [加] [减] [确定] ,P1口接ADC0809的八位数据输出.P3.0~P3.3口接0809的控制线.P3.5~P3.7和第二块单片机的P2.0,P2.1,P2.2相连,用来控制数模输出增减.三根控制线作用分别为 [输出改变允许控制Control_1] [增减信号Control_2] [增减速度控制Control_speed]
       第二块单片机除了前面的三根控制线,就只剩下和DAC0832的控制线了,看电路图.

用0832输出控制LM317可调三端稳压器的输出电压:

DAC0809所需时钟脉冲由NE555产生

系统电源:5V 12V GND -12V

程序清单:
第一块单片机:(接0809,四段数码管,四个独立按键)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0,a=0;//定义循环算子
uchar hold=5;//当前操作数[0-led1][1-led2][2-led3][3-led4][4-快速调节][5-无]
uchar Get_data=0;//模数转换得到的结果
int Get_data2=0;//将Get_data*5用以方便转化 (做电压表时用)
//uchar led[]={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阳极驱动不带小数点
uchar led[]={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阴极驱动
//uchar point[]={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阳极驱动带小数点
uchar poin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FF};
uchar V_list[]={30,36,60,66,90,100,120,180,240};//电压值列表
uchar V_index=6;//预置电压索引.
uchar num[4]={10,5,0,0};//显示缓存
uchar V_num=100;//显示的电压对应在0~255电之间的值,预置压数5V
uchar time=0;//控制模数转换频率变量
uchar times=0;//控制按键允许速度变量
uchar scan_grant=1;//允许输入
uchar hide_flag=0;//隐藏标志[0隐藏][1显示]和hold配合用于控制某一位数码管的亮灭
uchar hide_time=0;//用于控制数码管闪烁快慢
//uchar zhengshu,xiaoshu_1,xiaoshu_2;
void delay(int s);
void key_mode();
void key_add();
void key_sub();
void key_confirm();
void display();
void ADC();
void convert();//将get_data填入到num[]数组中
void scan_key();//键盘扫描函数
void compare();//比较函数(Control_1 Control_2)[00-正确][11-加][10减]
//定义位选线
sbit led_1=P2^7;
sbit led_2=P2^6;
sbit led_3=P2^5;
sbit led_4=P2^4;
sbit mode=P2^0;
sbit add=P2^1;
sbit sub=P2^2;
sbit confirm=P2^3;
//0809四根控制线
sbit ALE=P3^0;
sbit START=P3^1;
sbit OE=P3^2;
sbit EOC=P3^3;
//两根控制线
sbit Control_1=P3^6;//变化控制线[1变化][0不变]
sbit Control_2=P3^7;//增减控制线[1增][0减]
sbit Control_speed=P3^5;//控制变化速度
sbit close=P3^4;//当电压稳定时为0;
void main()
{
//初始化
led_1=0;
led_2=0;
led_3=0;
led_4=0;
//初始化定时器
TMOD=0x01; //定时器0,方式1
TH0=0x3c;
TL0=0xb0;
ET0=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运行
EA=1; //全部中断允许
Control_1=0;
Control_2=0;
while(1)
{
   time++;
   if(time>=10)
   {
    time=0;
    //扫描键盘
    if(hold==5)
    {
     ADC();//模数转换
     compare();//转换结果比较,修改控制变量
    }
    else
    {
     Control_1=0;
     Control_2=0;
    }
   }
   if(scan_grant==0)
   {
    scan_key();
    convert();
    scan_grant=1;
    EA=1;
   }
   hide_time++;
   if(hide_time>=80)
   {
    hide_time=0;
    if(hide_flag==1)
    {hide_flag=0;}
    else
    {hide_flag=1;}
   }
   display();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int s)
{
for(i=0;i<s;i++)
{}
}
//按键处理------------------------------------
void key_mode()
{
delay(1000);
if(mode==0)
{
   hold++;
   if(hold>=6)
   {hold=1;}
}
}
void key_add()//加函数
{
delay(1000);
if(add==0)
{
   if(hold==0)//当前操作数[0-led1 即num[0]]
   {
   }
   if(hold==1)//当前操作数[1-led2 即num[1]]
   {
    if(V_num<=235)
    {V_num=V_num+20;}//加1V
   }
   if(hold==2)//当前操作数[2-led3 即num[2]]
   {
    if(V_num<=253)
    {V_num=V_num+2;}//加0.1V
   }
   if(hold==3)//当前操作数[3-led4 即num[3]]
   {
    if(V_num<=254)
    {V_num++;}//加0.05V
   }
   if(hold==4)//当前操作数[4-快速调节 即V_index]
   {
    if(V_index<=7)
    {V_index++;}
    V_num=V_list[V_index];
   }
   if(hold==5)//当前操作数[5-无]
   {
   }
}
}
void key_sub()//减函数
{
delay(1000);
if(sub==0)
{
   if(hold==0)//当前操作数[0-led1 即num[0]]
   {
   }
   if(hold==1)//当前操作数[1-led2 即num[1]]
   {
    if(V_num>=20)
    {V_num=V_num-20;}//减1V
   }
   if(hold==2)//当前操作数[2-led3 即num[2]]
   {
    if(V_num>=2)
    {V_num=V_num-2;}//减0.1V
   }
   if(hold==3)//当前操作数[3-led4 即num[3]]
   {
    if(V_num>=1)
    {V_num--;}//减0.05V
   }
   if(hold==4)//当前操作数[4-快速调节 即V_index]
   {
    if(V_index>=1)
    {V_index--;}
    V_num=V_list[V_index];
   }
   if(hold==5)//当前操作数[5-无]
   {
   }
}
}
void key_confirm()
{
delay(1000);
if(confirm==0)
{
   hold=5;
}
}
//-------------------------------------------------------------
void display()
{
/* led_1=1;
if(num[0]==0)//如果第一位是0的话就不显示,led[10]是空
{P0=led[10];}
else
{P0=led[num[0]];}
delay(100);
led_1=0;
P0=0xFF;
led_2=1;
P0=point[num[1]];
delay(100);
led_2=0;
P0=0xFF;
led_3=1;
P0=led[num[2]];
delay(100);
led_3=0;
P0=0xFF;
led_4=1;
P0=led[num[3]];
delay(100);
led_4=0;
P0=0xFF;*/
if(hide_flag==1)
{
   if(hold==4)
   {
    delay(400);
    return;
   }
   if(hold!=1)
   {
    led_1=1;
    if(num[0]==0)//如果第一位是0的话就不显示,led[10]是空
    {P0=led[10];}
    else
    {P0=led[num[0]];}
    delay(100);
    led_1=0;
    P0=0xFF;

    led_2=1;
    P0=point[num[1]];
    delay(100);
    led_2=0;
    P0=0xFF;
   }
   if(hold!=2)
   {
    led_3=1;
    P0=led[num[2]];
    delay(100);
    led_3=0;
    P0=0xFF;
   }
   if(hold!=3)
   {
    led_4=1;
    P0=led[num[3]];
    delay(100);
    led_4=0;
    P0=0xFF;
   }
}
if(hide_flag==0)
{
   led_1=1;
   if(num[0]==0)//如果第一位是0的话就不显示,led[10]是空
   {P0=led[10];}
   else
   {P0=led[num[0]];}

   delay(100);
   led_1=0;
   P0=0xFF;

   led_2=1;
   P0=point[num[1]];
   delay(100);
   led_2=0;
   P0=0xFF;

   led_3=1;
   P0=led[num[2]];
   delay(100);
   led_3=0;
   P0=0xFF;

   led_4=1;
   P0=led[num[3]];
   delay(100);
   led_4=0;
   P0=0xFF;
}

}
void ADC()
{
START=0;
OE=0;
START=1;
delay(65);
START=0;
while(EOC==1)
{}
OE=1;
delay(65);
Get_data=P1;
OE=0;

// convert();
}
void convert()
{
//基准电压要为12.8V
/* Get_data2=Get_data*5;
num[0]=Get_data2/1000;
Get_data2=Get_data2%1000;
num[1]=Get_data2/100;
Get_data2=Get_data2%100;
num[2]=Get_data2/10;
Get_data2=Get_data2%10;
num[3]=Get_data2; */
Get_data2=V_num*5;
//Get_data2=Get_data*5;
num[0]=Get_data2/1000;
Get_data2=Get_data2%1000;
num[1]=Get_data2/100;
Get_data2=Get_data2%100;
num[2]=Get_data2/10;
Get_data2=Get_data2%10;
num[3]=Get_data2;
}
void scan_key()//键盘扫描后函数分配
{
if(mode==0)
key_mode();
if(add==0)
key_add();
if(sub==0)
key_sub();
if(confirm==0)
key_confirm();
}
void compare()//比较函数(Control_1 Control_2)[00-正确][11-加][10减]
{
Control_1=0;
Control_2=0;
if(V_num<(Get_data-1))
{
   Control_1=1;
   Control_2=0;
   if((Get_data-V_num)>=10)
   {
    Control_speed=1;
    close=1;
   }
   else
   {
    Control_speed=0;
    close=0;
   }
}
if(V_num>(Get_data+1))
{
   Control_1=1;
   Control_2=1;
   if((V_num-Get_data)>=10)
   {
    Control_speed=1;
    close=1;
   }
   else
   {
    Control_speed=0;
    close=0;
   }
}
}
//中断函数:
//定时器中断T0用于消除按键等待
//定时器中断T1用于进入AD转换函数
//--------------------------------------------------------------------
//-------------------------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任务:
//1:限定进入按键扫描程序的时间间隔,避免在短时间内多次进入键盘扫描而造成误操作
//--------------------------------------------------------------------
void clear_key() interrupt 1 using 1
{
times=times+1;
if(times==7)//这个数字决定了按键上限速度.
{
times=0;
scan_grant=0;//允许输入
EA=0;
}
TH0=0x3c;    //计数器初值重载
TL0=0xb0;
}

第二块单片机(接0832)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int i;
sbit CS12=P3^0;//控制线
sbit WR12=P3^1;//控制线
sbit led=P2^2;//控制led亮灭
sbit Control_1=P2^1;//变化控制线1 [1变化][0不变]
sbit Control_2=P2^0;//加减控制线2 [1增][0减]
sbit Control_speed=P2^3;//变化速度控制
uchar out=0;//输出数据
uchar a=0;
void delay(int s);
void main()
{
P1=0;
WR12=0;
CS12=0;
Control_1=1;
Control_2=1;
Control_speed=1;
while(1)
{
   for(a=0;a<=20;a++)
   {
    delay(1000);
   }
   //根据控制信号线决定加减.
   if(Control_1==1)
   {
    if(led==0)
     {led=1;}
    else
     {led=0;}

    if(Control_2==1)
    {
     if(out<=254)
     if(Control_speed==0)
     {out++;}
     if(Control_speed==1)
     {out=out+10;}
    }
    if(Control_2==0)
    {
     if(out>=1)
     if(Control_speed==0)
     {out--;}
     if(Control_speed==1)
     {out=out-10;}
    }

    //写操作

    WR12=0;
    CS12=0;
    P1=out;
    delay(100);
    CS12=1;
    WR12=1;
   }
   if(Control_1==0)
   {
    led=1;
   }
   /*if(out>=255)
   {out=255;}
   if(out<=1)
   {out=0;}*/

}
}
void delay(int s)
{
for(i=0;i<s;i++)
{}
}

网友A(2016-06-13):
我们老师说12C5A60S2可以完成以上所有芯片的工作。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B(2016-11-20):
求教dac0832输出电压怎么控制lm317

网友C:
lm317可调稳压IC,单片机怎么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