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7219驱动程序( LED显示芯片)

楼主(2015-01-01):
/*****************************************************************
* 常用符号定义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定义MAX7219寄存器
*******************************************************************/
#define REG_NO_OP 0x00 // 定义空操作
#define DIG_1 0x01 // 定义数码管1
#define DIG_2 0x02 // 定义数码管2
#define DIG_3 0x03 // 定义数码管3
#define DIG_4 0x04 // 定义数码管4
#define DIG_5 0x05 // 定义数码管5
#define DIG_6 0x06 // 定义数码管6
#define DIG_7 0x07 // 定义数码管7
#define DIG_8 0x08 // 定义数码管8
#define REG_DECODE 0x09 // 定义解码控制
#define REG_INTENSITY 0x0a // 定义显示亮度
#define REG_SCAN_LIMIT 0x0b // 定义扫描限制
#define REG_SHUTDOWN 0x0c // 定义"shutdown"模式
#define REG_DISPLAY_TEST 0x0f // 定义"display test"模式
#define INTENSITY_MIN 0x00 // 定义最低显示亮度
#define INTENSITY_MAX 0x0f // 定义最高显示亮度
/*********************************************************************
* 定义硬件引脚连接
*********************************************************************/

#define DATA P2^3; //定义P3_5连接MAX7219 DATA引脚
#define CLK P2^5; //定义P3_4连接MAX7219 CLK 引脚
#define CS P2^4; //定义P3_3连接MAX7219 CS 引脚(实际按7221设)

/***********************************************************************
* 共阴极七段数码管显示对应段查询表(数字0-9分别对应code_table[0]-[9])
***********************************************************************/

uchar code code_table[10]= {0x7e,0x30,0x6d,0x79,0x33,0x5b,0x5f,0x70,0x7f,0x7b};
/*采用数组*/
/***********************************************************************
* MAX7219_SendByte() * * 描述: 向MAX7219传送一字节数据
* Arguments : dataout = data to send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ndByte (uchar dataout)
{
char i;
for (i=8; i>0; i--)
{ uchar mask = 1 << (i - 1); // 设置掩码
CLK=0; // CLK 置低
if (dataout & mask) // 判断并输出一位
   DATA=1; // 输出"1"
else // 或
   DATA=0; // "0"
   CLK=1; // CLK 置高
}
}

/***********************************************************************
* MAX7219_Write() *
* 描述: 向 MAX7219 写命令
* Arguments : reg_number = register to write to
* dataout = data to write to MAX7219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Write (uchar reg_number, uchar dataout)
{ CS=0; // CS置低选通 MAX7219 M
AX7219_SendByte(reg_number); // 写 register number 到 MAX7219
MAX7219_SendByte(dataout); // 写 data 到 MAX7219
CS=1; // 利用CS上升沿锁存以上移位进输入的16位数据
}

/**************************************************************************
* MAX7219_DisplayChar() *
* 描述: 使某一位显示一个数字
* Arguments : digit = digit number (0-7)
* character = character to display (0-9, A-Z)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Char (char digit, char character)
{
MAX7219_Write(digit, character);
}

/**************************************************************************
* MAX7219_Clear() * * 描述: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Clear (void)
{
uchar i;
for (i=0; i < 8; i++)
MAX7219_Write(i, 0x00); //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

/**************************************************************************
* MAX7219_SetBrightness() *
* 描述: 设置数码管显示亮度
* Arguments : brightness (0-15)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etBrightness (char brightness)
{
brightness &= 0x0f; // 屏蔽高位字节
MAX7219_Write(REG_INTENSITY, brightness); // 设置数码管显示亮度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
* 描述: 进入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1); // 置 MAX7219 为 test 模式
}
/**************************************************************************
*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
* 描述: 退出 test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DISPLAY_TEST, 0);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
/**************************************************************************
* MAX7219_ShutdownStart() *
* 描述: 进入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art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0); // 置 MAX7219 为 shutdown 模式
}
/**************************************************************************
* MAX7219_ShutdownStop() *
* 描述: 退出 shutdown 模式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ShutdownStop (void)
{ MAX7219_Write(REG_SHUTDOWN, 1);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

/**************************************************************************
* MAX7219_Init() *
* Des cription: MAX7219初始化模块; 应该先于其他MAX7219函数而被调用
* Arguments : none * Returns : none
***************************************************************************/
void MAX7219_Init (void)     //初始化
{
DATA=1; // 置DATA为1
CLK=1;    // 置CLK 为1
CS=1;    // 置CS 为1
MAX7219_Write(REG_SCAN_LIMIT, 7); // 设置为全显示
MAX7219_Write(REG_DECODE, 0x00); // 所有位设置为非解码方式
MAX7219_ShutdownStop();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非shutdown模式)
MAX7219_DisplayTestStop();     // 置 MAX7219 为正常显示模式 (非test模式)
MAX7219_Clear();       // 清除所有位的显示
MAX7219_SetBrightness(INTENSITY_MAX);    // 置最大亮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