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菜鸟请教各路大神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5-01-01):
     小弟我是一个单片机初学者,现打算设计一个基于单片机的智能灯控系统。 由于缺乏专业知识,我只能用我粗俗的语言来描述一下。  “在室内, 通过红外热感应, 当人在灯下时, 红外感应将此信号传给单片机, 单片机系统控制人上方的灯亮, 若人一直在灯下,则一直保持灯亮, 人走后灯灭。”    请各路大神帮帮忙, 我该怎么去入手,  要准备些什么工具,元件?(单片机开发板已买)  又要往哪方面学习?   又该怎么去做、?

     衷心希望各路大神能给点建议,小弟不甚感激!!!~~~

网友A:
最好学习一下Zigbee,这个是目前短距离无线通信的主流, 而且, 一个主机可以控254个从机, 对于家庭来说,足够使用。

网友B:
这个不用单片机都可以实现。市面有卖一种人体感应开关能达到这个效果,里面就没有单片机,原理是利用热释外检测是否有人,检测到有人就驱动可控硅导通,从而点亮电灯。人走后延时一段时间自动熄灭。假如你硬要用单片机的话需要买一个人体感应模块用了检测。输出可以使用可控硅或者继电器来驱动电灯都可以

网友C:
若要用单片机实现的话可采用 类似于 HC-SR505 人体感应模块,
通过检测信号引脚 为1/0来判断是否有人/动物进入相关区域,然后再依此决定是否开灯。

不要把感应模块对着灯光,否者人走了灯不会灭(冷光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