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发射与接收解读

楼主(2015-01-02):
            最近接触有个和红外遥控有关的项目,顺便也查了查资料,有些眉目了。
            红外线波长0.76至400微米,频率频率1.3*10^12--4*10^14HZ。
首先在遥控系统中,分为发射和接收两部分。首先是发射部分,有红外发射管,其实就是一个二极管,导通的时候能发射出红外线。发射部分有一个调制电路,以发出不同的红外信号,然后接收端才可以做出不同的响应。我们经常可以见到红外发射频率是38k,这里的38k是指载波信号的频率,而在调制当中常分为正弦波调制和脉冲调制(正弦波、脉冲为38k,所以才常听说38k)。

这是一个简单的脉冲调制电路。D1为红外发射管。

另一部分就是接受部分了,刚开始对这部分有些疑惑。今天在办公室,拿了一个红外接收管,但是由于要写程序,不知道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和接收之间有什么关联?于是就拿示波器先测测。红外接收头外观和三极管差不多,有三个引脚。分别是地、vcc、out(信号输出),判断正确接收头的引脚十分重要,不同的接收头引脚定义也不一样,所以用之前一定看好说明书,或者自己简单实验一下。 因为我没有说明书,所以是直接上实验判断的。连好地线和vcc以后,我拿了一个电视遥控器按了几下,然后用示波器观察输出信号的变化。当没有发射红外信号的时候,引脚是一直输出高电平的(这个和红外接收头类型有关)。当有红外信号时候,会发现有脉冲。我随便按了几个键,然后锁住示波器,查看信号。结果我发现接收的信号有些奇怪,我以为发射38k信号,接收的也肯定是一些38k的脉冲信号,要么就是一直高或者低电平。可是我量了其中最小的脉冲宽度,按这个宽度算,最多也就几百的频率,那38k呢?原来是自己做接收头的结构没有了解清楚,接收头不仅仅是一个光电转化,其中内部还包括的滤波、解调的电路。

   原来是内部的解调电路,已经把38k的信号检波了,剩下的就是信号码了,只要通过解码电路,终端就可以根据结果作出相应的动作了。

       其实如果是自己做东西,而不是商用、工业用的话,我们大可不必进行复杂的编码,这样一来可以简化编码和解码的电路,而从信号的时序上来说也可以大大简便。比如一个码元定义为1ms,如果只有开关机功能的话,我们就可以定义起始码为10,结束码为01,而中间就是插入控制码了,比如开机为00,关机为11。这只是说明这个原理,然而在实际当中,编码要复杂的多,编码是提高了出错率,从另一方面,就是加强了整个系统的抗干扰能力。目前有一些专门的编码芯片和编码格式。如日本NEC的UPD6121G。。。

网友A(2015-05-25):
感觉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B(2015-11-01):
楼主可以给我看看源代码么,最近也在做这个,可是程序没啥头绪,可以发到我邮箱么596513612@qq.com

网友C(2016-05-29):
红外控制led

网友D(2018-11-08):
感觉很厉害的东西,虽然一知半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