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5v,500ma的电源。想代动1W的LED,如何降压限流

楼主(2015-01-02):
我有一个5v,500ma的电源。想代动1W的LED,如何降压限流?

网友A:
用10欧姆的电阻,功率0。5w就可以了

网友B:
对,LED仅对电流比较敏感

网友C:
不同型号的led 他的允许的电流范围是不一样的,10欧左右对LED寿命好点,如果两个LED串起来能用就更好,我就是串两个加限流用了快一年了

网友D(2016-12-31):
加电阻100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