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32 系统消息 WM_CHAR ...

楼主(2015-01-02):
WM_CHAR、WM_KEYDOWN和WM_SYSKEYDOWN消息
WM_KEYDOWN和WM_CHAR都是键盘消息。TranslateMessage函数已经将按键消息转换成字符消息了,那么WndProc函数中需要对事件进行选择。如:键入“D”键,就应该选择WM_CHAR,因为WM_CHAR 只是字母,不包含特殊字符如Ctrl等。
如果键盘键入的是“Ctrl+D”,则应该选择WM_KEYDOWN,因为WM_KEYDOWN既包含字母也包含特殊字符。
       WM_CHAR是由WM_KEYDOWN消息Translate()之后产生的,然后再发送给窗口过程。例如按下“D”键,产生WM_KEYDOWN消息,此消息经过Translate()处理后变成了WM_KEYDOW、WM_CHAR两个消息传递给窗口过程。
        而WM_SYSKEYDOWN是接受快捷键或系统命令按键的,像Alt键就是。所以捕获Alt键时,在WM_KEYDOWN下是无效的,要在WM_SYSKEYDOWN中。Ctrl和shift不属于WM_SYSKEYDOWN。
键盘消息的处理从PreProcessMessage方法开始,按下表所述的逻辑顺序进行。(了解这个过程或许有助于对上面三个消息的理解) 方法 说明 结果
ProcessCmdKey 此方法检查按键是否为命令键,例如快捷键或菜单快捷键 如果方法返回true,则将不调度键消息,而且将不发生键事件
如果方法返回false,则将调用IsInputKey检查该键是否为常规输入键
IsInputKey 此方法检查按键是否为常规输入键 如果方法返回true,则表示该键为常规字符,将调用ProcessKeyMessage进行消息处理
如果方法返回false,则将调用ProcessDialogKey
ProcessDialogKey 此方法检查按键是否为导航键,例如Esc、Tab、回车键或箭头键。
如果该控件不处理该键,则将调用基控件或父控件的ProcessDialogKey,直至层次结构中的最顶端控件。 如果此方法返回true,则完成消息预处理,而且将不生成键事件
如果此方法返回false,则将调用ProcessKeyMessage进行消息处理
ProcessKeyMessage 此方法处理由控件的WndProc方法接收的所有键盘消息 如果控件有父级,则调用父级的ProcessKeyPreview
如果控件没有父级或父级的ProcessKeyPreview不处理该消息,则调用ProcessKeyEventArgs

ProcessKeyPreview 此方法将键盘消息发送到控件的父控件 如果此方法返回true,则将不发生键事件
如果此方法返回false,则将调用ProcessKeyEventArgs
ProcessKeyEventArgs 此方法引发KeyDown事件

BOOL CHBPlayerApp::PreTranslateMessage(MSG* pMsg)
{
// TODO: Add your specialized code here and/or call the base class
if (pMsg->message == WM_KEYDOWN)
{
  switch (pMsg->wParam)
  {
  //屏蔽Esc消息
  case VK_ESCAPE:
   return true;
   break;
  //屏蔽回车键消息
  case VK_RETURN:
   return true;
   break;
  //组合键Ctrl+C
  case 'C':
   if(::GetKeyState(VK_CONTROL)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