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 中批量修改元件的操作

楼主(2015-01-02):
1) Shift+F->“ find similar object ” 批量修改元件属性

查找图对话框

巡查器修改对话框。
2)元件锁定图元后,就不能删除里面的导线、焊盘等,要想删除就必须先把元件解锁,要一次性的把所有元件的图元解锁方法如下:
  1、在任意一个元件上(必须是元件)单击右键,再出来的右键菜单上单击“查找相似对象”,弹出“查找相似对象”对话框。
  2、在object kind一栏中,确认component (就是元件)右边选择“same”,点击“确认”,弹出“检查器”对话框。
  3、在Lock Primitives一栏右边的方框中点击一下,使状态变为“False”,最后关闭此对话框。经过以上步骤即可完成所有元件的图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