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yn6288语音模块

楼主(2015-01-03):
求syn6288语音模块51程序,上位机

网友A:
该芯片的51单片机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0276-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的51单片机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0276-1.html

现在去试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该芯片的51单片机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0276-1.html

有没有上位机??

网友B(2017-06-01):
该芯片的51单片机程序下载:http://www.51hei.com/bbs/dpj-30276-1.html  哦了

网友C:
//注意:51单片机使用12M晶振串口发送数据会有误差而不能工作 //                所以只能使用11.0592M的晶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 函  数:void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更  新:无  * 备  注:无 ****************************************************************************/  void  main(void)  {         /****************需要发送的文本**********************************/          char code text[] =  {"[v10][m10]湖北"};         char code hubei[] =  {"[v9][m9]ok"}; /****************串口的初始化************************************/                    uartinit();         syn6288(text,sizeof(text));         uart_delay(2000);                  //延时很重要          syn6288(hubei,sizeof(hubei));         uart_delay(1000);                  //延时很重要                    while(1)         ; } /****************************************************************************  * 函  数: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功  能:语音读取字符串  * 参  数:tex--------字符串的地址  *         changdu----字符串tex的长读  * 返回值:无  * 更  新:无  * 备  注:无 ****************************************************************************/  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unsigned  char  headOfFrame[5];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ecc  = 0;                          //定义校验字节         unsigned  int i=0;          length =changdu;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发送过程**************************************/                    headOfFrame[0] = 0xFD ;                         //构造帧头FD         headOfFrame[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headOfFrame[2] = length + 3;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headOfFrame[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带背景音乐**************************************/                            headOfFrame[4] = 0x2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不带背景音乐**************************************/                            //headOfFrame[4] = 0x0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for(i = 0; i<5; i++)                                   //依次发送构造好的5个帧头字节         {               ecc=ecc^(headOfFrame[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headOfFrame[i];              while (TI== 0) {;}                           //等待发送中断标志位置位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          for(i = 0; i<length; i++)                   //依次发送待合成的文本数据         {               ecc=ecc^(tex[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tex[i];              while (TI== 0) {;}              TI = 0;                  //uart_delay(10);                                         }         //uart_delay(1000);         SBUF=ecc;                                                        //最后发送校验字节         while(TI== 0)                  ;         TI=0;            }

网友D(2020-03-02):
有没有f407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