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P中PCB自动布局与布线

楼主(2015-01-05):
写在前面: 这是基于DXP 2004的哦,作者是谁不知道反正不是我,哥也整好长时间应该有我一份功劳吧。PCB自动设计流程、导入工程变化网络表、设计规则设置、自动布局及调整、自动布线及调整。
一、PCB自动设计流程
    创建PCB文件并命名保存à设置PCB参数à加载相应封装库à导入工程变化订单(内部网络表)à调整并锁定特殊零件à设置布局等各种设计规则à调整空间(ROOM)大小与位置à按空间(ROOM)进行自动布局,并进行手工调整à自动布线并调整à进行覆铜à保存输出。

二、从原理图导入工程变化订单(内部网络表)
1、 单击菜单栏【设计(D)】,出现下拉菜单如图

2、单击选项出现工程变化订单,如图

3、点击“使变化生效”,进行再次检查。如果有问题,将会在状态栏内出现问题说明。

退出对话框,进行修改。确定无误后再次运行导入。
注意:封装没有找到,将会出现一系列连接问题。主要检查两个方面:
     (1)在原理图中,查看元件指定了封装没有。
     (2)在PCB文件中,加载了相应封装库没有。
如果没有问题,会出现如下情况。

4、点击“执行变化”,将原理图相应封装、网络导入PCB。关闭此窗口。

5、最后结果见下图。

三、调整并锁定特殊零件
常见特殊位置的零件:
1、接口类:如:电源接口、扬声器、视频、音频接口、键盘、鼠标、USB等;
2、显示类:如:发光二极管、数码显示管等;
3、旋钮类:如:音量控制、调谐、波段等;
4、其他类:必须放置在特定位置的零件。如电视机高压包等。
四、设置设计规则(DRC
(一)、PCB设计的基本原则: PCB设计规则分为10个类别
1、布局原则
1)、元件的布局要求均衡,疏密有序,避免头重脚轻。
2)、元件布局应按照元件的关键性来进行,先布置关键元件如微处理器、DSPFPGA、存储器等,按照数据线和地址线的走向,就近原则布置元件。
3)、存储器模块尽量并排放置,以缩短走线长度。
4)、尽可能按照信号流向进行布局。
注意:零件布局,应当从机械结构散热、电磁干扰、将来布线的方便性等方面综合考虑。先布置与机械尺寸有关的器件,并锁定这些器件,然后是大的占位置的器件和电路的核心元件,再是外围的小元件。
2、布线原则
1)、一定要确保导线的宽度达到导线的载流要求,并尽可能宽些,留出余量。电源和地的导线要更宽,具体数值视实际情况而定。地线>电源线>导线
2)、导线间最小间距是由线的绝缘电阻和击穿电阻决定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尽量定得大一些,一般不能小于12mil
3)、设计布线时,走线尽量少拐弯,力求线条简单明了。
4)、微处理器芯片的数据线地址线应尽量平行布置。
5)、输入端与输入端边线应避免相邻平行,以免产生反射干扰,必要时应加线隔离。两相邻的布线要相互垂直。平行容易产生寄生耦合。
6)、利用包地,覆铜等工艺提高PCB的稳定性和抗干扰性。
(二)重点规则
1、零件(元件)之间最小距离。
1、 零件方向。
2、 零件放置所在层。
3、 导线的宽度。
4、 导线所在层。
(三)设置规则
1、进入设置:单击菜单【设计】à【规则】,出现【PCB规则和约束编辑器】对话框。

注意:棕红色项目是重点规则,一定要熟练掌握。
2、重点设置介绍:
1)电气规则设置

2)、放置(布局)规则设置

3)、布线规则

3、设置方法:
1)添加新规则:在设计规则中,如需要添加新规则,在【PCB规则和约束编辑器】中对应的规则目录下点击右键选择【新建规则】。

在右侧详细设置窗口中,进行设置。
2)修改规则:选中已有的规则,右侧窗口出现详细设置窗口中,更改设置。
3)说明:一个项目中可以有多个规则,各有侧重,有优先级,个别优于全部。
例如下图:

规则“Width”设置为全部线宽为10Mil。全部
规则“Width_1”设置为GND网络线宽为30Mil
局部优先全部。说明接地网络(GND)线宽为30Mil,其余线宽为10Mil

五、设置规则实例讲解
以实验四为例。
要求:1、安全间距设置:设置实验四中“VCC”网络导线与其他导线的间距为30mil优先,其他的为10mil
2、导线的宽度设置:“GND”网络线宽为50mil优先,“VCC”网络线宽为30mil其次,其余线宽为10mil
3、零件放置层设置:零件放置在顶层(top layer)
4、零件方向设置:0度、。
5、零件(元件)之间最小距离:30mil
1)、安全间距设置
1)、新建规则,2)、设置规则

2)、导线的宽度设置
设置“GND”、“VCC”。
1)、新建规则。2)、设置规则

3)、零件放置层设置
1)、新建规则,2)、设置规则

4)、零件方向设置
1)、新建规则,2)、设置规则

5)、零件(元件)之间最小距离设置

注:在设置规则过程中,对还没有规则选项的规则或要增加新规则的,我们要先“新建规则”然后再进行规则设置。

看完记得付钱呼,不付钱就顶一个。

网友A(2015-05-20):
很详细不错,顶一个

网友B:
ok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5-12-22):
实用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D(2017-05-08):
楼主讲解的我用的比较少,我一边直接默认。没想到还有这么复杂

网友E(2017-12-26):
太好了,受用了,总结的非常精辟

网友F(2018-05-08):
太好了,实用,感谢分享。。

网友G:
根郭天祥老师讲解的差不多,不错顶一个

网友H:
很详细的规则 谢谢

网友I:
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J:
总于知晓该如何用自动布局了,回头试试,谢谢楼主。

网友K:
keyi,有点帮助对对对

网友L:
很实用的

网友M(2020-11-26):
DXP2004,老了点,但也有参考价值,顶一个!

网友N:
教学是可以自动布线,设计中是不可取

网友O(2021-03-16):
这要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O:
这个很不赖真的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