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如何把写好的程序写进单片机

楼主(2015-01-05):
我想问如何把写好的程序写进单片机

楼主:
有大神吗,求解答

网友A:
我建议你去看看这个 单片机教程
http://www.51hei.com/mcuteach/252.html    里面有讲如何利用 下载软件来烧录芯片

网友B:
使用编程器是最经典的方式。但是先要购买编程器。
现在许多型号的单片机都可以使用串口方式编程(烧写),品牌对应厂家会提供相应的编程软件。

网友C:
用USB下载线,建议网上买一个。写好的程序如果是C程序那后缀就是.c,如果用汇编写的程序那就是.asm   你如果想烧写进单片机,那就用到软件烧写,用软件那要看你单片机是什么型号了,我的单片机是STC公司的所以用的软件就是stc-isp-

网友D(2015-06-02):
keil烧录软件!!!

网友E:
烧录软件

网友F:
网上有程序烧录软件,我的51单片机使用STC-ISP。你可以在网上找找有没有适合你的单片机的烧录软件

网友G:
下载方式一般有几种方式 有ISP下载、JTAG下载、USB下载

网友H:
你看看郭天祥的视频吧,几乎通篇都有

网友I:
用编程器啊

网友J:
就找个烧写软件,不就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