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CB6自带的正则表达式功能

楼主(2015-01-05):
对于C++下的正则表达式,我想用得比较多的应该就是Boost里的regex了。自从BCB2009自带了Boost1.35以后,这个regex也自然进入了BCB自带的功能行列。

对于还没用上BCB2009的人来说也不用为了一个正则表达式功能急着找boost的安装方法,其实BCB6早已经帮我们准备好了:TRegexp和pcre库。不过当年Borland也太“谦虚”了点,竟然没把这么重要的功能写进帮助?!!

先看看轻量级的TRegexp
说它是轻量级是因为它没有完整支持正则表达式,功能也很单一,只有一个find。看下面代码演示: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regexp.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szReg[]="[0-9]+";             // 正则表达式,表示一个或多个'0'到'9'的字符串
        char szStr[]="a123b03ad94fg45";    // 待匹配的字符串
        printf("Regex: %s/n",szReg);
        printf("Str: %s/n",szStr);
        printf("Result: /n");
        TRegexp regex(szReg);
        for(size_t len=0, nPos = regex.find(szStr,&len);   // 用find查找匹配的字符串。nPos返回子串位置[size_t(-1)表示没找到匹配的字符串],len返回子串长度
            nPos!=size_t(-1);
            nPos = regex.find(szStr,&len,nPos+len))      // 从nPos+len位置开始继续查找...
        {
            printf("%.*s/n", len, szStr+nPos);          // 打印出查找结果
        }
        system("pause");
        return 0;
    }

虽然就一个find,功能是寒碜了一点,好在使用还算方便。在它的基础上做Match和Replace的功能也应该不算太难的事。

对正则表达式比较熟悉的朋友一定在想为什么不把char szReg[]="[0-9]+";改成char szReg[]="//d+";呢?这就是偶说它功能还不完整的原因,它不支持'/'操作符!(也许有其它替代,反正偶没找到,要是哪位路过的知道TRegexp使用'/'的方法,一定要留个言哦)。

于是,下面我们请出完美的pcre库。pcre库的全称是:Perl-compatible regular expressions。从名称上可以看出它遵循的是Perl的正则表达式语法,功能那是绝对没得说。不过遗憾的是BCB没有进一步把pcrecpp也带进来,所以只能用纯C的方式调用了: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pcre.h>
    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char szReg[]="d(//d+)f";        // 抽出a和f之间的数字
        char szStr[]="a123b03ad94fg45";
        printf("Regex: %s/n",szReg);
        printf("Str: %s/n",szStr);
        printf("Result: /n");
        const char      *pszErr;
        int             nErrOffset;
        pcre *re = pcre_compile(szReg,0,&pszErr,&nErrOffset,NULL);      // 先准备表达式
        if(re==NULL)
        {
            printf("compile error at:%d, %s", nErrOffset, pszErr);
            return -1;
        }
        int ovector[30];    // 数量由szReg决定,大致为(括号对数+1)*3,可以用pcre_info获得或者直接留大一点。
        int len = strlen(szStr);
        int rc = pcre_exec(re, NULL, szStr, len, 0, ovector, 30);   // 执行匹配
        for(int i=0; i<rc; i++)
        {
            char *substring_start = szStr + ovector[2*i];
            int substring_length = ovector[2*i+1] - ovector[2*i];
            printf("%2d: %.*s/n", i, substring_length, substring_start);
        }
        free(re);   // 别忘了这个
        system("pause");
        return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