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札记1

楼主(2015-01-05):
怎样才能喜欢上自己所学的专业呢。头大,先慢慢整理今天上班无聊时候做的笔记吧。后面补上感受。
一、单片机XTAL1和XTAL2的引脚
    XTAL1(19脚):接外部石英晶体的一端,在单片机内部,它是一个反相放大器的输入端,这个放大器构成了片内振荡器。
    XTAL2(18脚):接外部晶体的另一端,在单片机内部,接至片内振荡器的反相放大器的输出端。
    单片机的定时控制功能是由片内的时钟电路和定时电路来完成的,而片内的时钟产生有两种方式:
    ①内部时钟方式

    ②外部时钟方式
    采用内部时钟方式时,片内的高增益反相放大器通过XTAL1、XTAL2外接作为反馈元件的片外晶体振荡器(呈感性)与电容组成的并联谐振回路构成一个自激振荡器,向内部时钟电路提供振荡时钟,振荡器的频率主要取决于晶体的振荡频率,一般晶体可在1.2~12MHZ之间任选,电容C1、C2可在5~30pF之间选择,电容的大小对振荡频率有微小的影响,可起频率微调作用。
实例:公司的产品主机89C52系列单片机的晶振图。

附注:课堂上学的51系列的单片机没有加过这两个并联电阻,今天问了几个维修人员,他们也不懂。刚刚百度了一下,来自网友的答案是晶体振荡器的一种典型电路,反相器两头并一个电阻,再并晶振,电阻是为了使反相器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使其输出介于高低电平之间,使电路容易起振,电阻一般为几兆,有时候不接也可以。晶振电路一般是电容三点式振荡电路,加反馈电阻的目的是使CPU内部放大器工作在线性放大区,也就是为放大器选择合适的静态工作点。可以这样形象的说明一下,这就好比老师给学生上课,他要在黑板上写字,就不离开讲台这个静态工作电一样 如果他的位置偏离讲台要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在黑板上写字而且花费的时间也多了,如果他位置不在讲台上,他就写不了字在黑板上,就是这样,个人理解。。
二、RST(Vpd备用电源)/9脚
    RESET:单片机的上电复位或掉电保护端,当单片机振荡器工作时,该引脚上出现持续两个机器周期的高电平,就可实现复位操作,使单片机回复到初始状态。
    当Vcc发生故障,降低到低电平规定值或掉电时,该引脚可街上备用电源Vpd(+5+-0.5V)为内部RAM供电,以保证RAM中的数据不丢失。
    复位电路:①上电复位  ②外部复位
    上电复位:在单片机接通电源时,对单片机的复位。上电瞬间,RST端与Vcc端电位相同,随着电容上电压的逐渐上升,RST端电位逐渐下降,上电复位所需的最短时间是振荡器振荡建立时间加2个机器周期。复位电路的阻容参数通常由实验调整,使在RST端提供足够的高电平脉冲,让单片机能够可靠地上电复位。

了解了这两部分,单片机最小系统就不难知道其原理了。
公司的编码可视联网刷卡主机工作原理(硬件模块组成):
1.主机电源电路 2.键盘操作微处理控制系统 3.微处理器看门狗电路 4.数码显示电路 5.主分机通讯接口电路 6.音频通话电路 7.CCD摄像头电源控制电路 8.联网接口电源及联网信号放大电路 9.音频视频切换电路 10.克服上电开锁及开锁控制电路 11.IC刷卡电路及ID刷卡电路 12.分机报警监视信号放大电路。
下面来分析一下今天所看的看门狗电路,首先先百科一下CD4060集成电路的相关资料。
CD4060(14级二进制串行计数/分频器 NSC/TI/MOT ),电路工作的时候只要定时给CD4060复位脉冲,就能保证Q1处于截至状态,从而使受控的NMOS管处于导通状态给处理器电路系统供电。该电路的优点是定时的时间可以比较长,几分钟都没问题,可以给那些需要较长时间初始化的系统足够的时间进行初始化工作。脉冲触发喂狗,上电时通过R2、C1、R3自动给计数器一个复位脉冲,确保Vout有输出。电路成本也低廉。该电路的最大缺点是喂狗脉冲要求比较宽。
图就不划了。其中引脚CINR、COUR、COUC分别有接R47K、R15K、C102M,组成自激振荡电路,产生振荡周期从2#端口输出0——5V周期为一秒左右的方波。为了让其不输出跳变的方波,在12#复位端提供了计数脉冲控制。微处理器U1、U4两芯片接上电复位。一旦微处理器工作异常,U1、U4会瞬间掉电再上电同时给其上电复位,恢复正常工作。
后记:其实大学都有学过,单片机这门课程和大多数课程一样,上课没听。其实不是不想听,每次上课就犯困或者听不懂。不后悔吧,反正现在上班的时候其实蛮闲的。和班组里面的几个大小伙都很熟了,平时很多不懂的都有问他们,同去的同学总是不屑于自己的工作,觉得大材小用,我现在一点也不这么觉得,之前觉得毕业找工作一定要怎样怎样,现在才知道,虚心接受有虚心的好处,那样会使自己受益匪浅,同学说,我不屑于认识他们这些人,以后自己要搞研发的。说不出来什么感觉。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的定位吧,我不去争辩什么你对或不对的问题,关键是在我不去和你争辩的过程中,我和线上的,维修的人员打成一片,的确如其所言不会期待有多大益处,但这不是专业提升,这也是一门人生哲学。懂得放低自己的姿态才能赢得别人更多的尊重。而现在,高傲的资本你都没有。
不累,也还充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