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学习札记2

楼主(2015-01-05):
一、数码显示电路
    1.背景介绍
    发光二极管LED(Light Emiting Diode)是一种通电后能发光的半导体器件,其导电性质与普通二极管类似,LED数码显示器就是由发光二极管组成而成的一种新型显示器件。在单片机系统中应用非常普遍。
    2.LED数码显示器的结构
    LED数码显示器是一种由LED发光二极管组合显示字符的显示器件。它使用了8个LED发光二极管,其中七个用于显示字符,一个用于显示小数点。故通常称之为七段发光二极管数码显示器。

共阳极接法:把发光二极管的阳极连接在一起构成公共阳极,使用时公共阳极接+5V,每个发光二极管的阴极通过电阻与输入端相连,当阴极端输入低电平时,段发光二极管就导通点亮,而输入高电平时则不点亮。

LED数码显示器的接口方法(软件为主的接口方法)
它是以软件查表代替硬件译码,不但省去了译码器,而且还能显示更多的字符。但是驱动器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仅管接口提供不了较大的电流供LED显示器使用。(优点:简化电路,降低成本)
其采用动态的扫描显示方法,即逐个地循环地点亮各位显示器。
实际电路:

主机上电后电压经过R限流,C电容滤波,经过微处理器(p1.3~p1.6)【少画了一排电阻,在数码管旁边】给数码显示的数码管阳极供电。
当主机在呼叫或者编程状态时,通过键盘操作微处理器p0.0~0.7,驱动数码管的阴极使响应的数码管显示相应的号码或程序。(数码管由八只发光二极管组成正极共享,通过控制负极发光,本机采用共阳数码管)
二、键盘接口
    键盘实际上是由排列或者矩阵形式的一系列按键开关组成的。它是单片机系统中最常用的人机服务的一种输入设备。用户通过键盘可以向CPU输入数据地址和命令。
    非编码式键盘(单片机系统中普遍采用):由软件产生被按键的编码,它结构简单,价格便宜。需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键的识别(最主要)2.消除键的抖动3.键的保护
实际应用~0~9键由纵向的KB1~KB3横向DG1~DG4组成。密码保安键由纵向KB1KB2横向DG4组成。实现键盘扫描。电路图无。
    键的扫描(行扫描法):即通过行线发出低电平信号,如果该行线所连接的键没有按下的话,。则列线所连接的输出端口得到的全1信号。如果有键按下的话则得到的非全1信号。
    消除键的抖动:软件方法实现。采用时间延迟以避开抖动。待信号稳定之后,再进行行键扫描。一般情况下。延迟时间约为10~20ms。此法很简单。

今天厦门有降温的趋势,是一个好兆头。33度的气温将变成30度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