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namic_cast浅析

楼主(2015-01-05):
废话不多说,直接给结论:
class base
{
public:
    base(){}
    virtual ~base(){}
    int m_a;

    virtual void setA()
    {
      m_a = 0;
    }
};

class A : public base
{
public:
    A(){}
    virtual ~A(){}
    virtual void setA()
    {
      m_a = 1;
    }

    virtual void setAA()
    {
      m_a = 2;
    }

};

情况1:
    base newBase = new base;
    A* newA = dynamic_cast< A* > ( newBase );  //返回值为NULL,编译无问题,但实际根本不能用
    newA->setAA();  //报错,因为newA=NULL
结论1:
    基类指针强制变换为子类指针后,若基类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基类实体,那么虽然编译没有问题,可完全无法实际使用,即转换失败!

情况2:
    base newBase = new A;
    A* newA = dynamic_cast< A* > ( newBase );  //OK
    newA->setAA();  //OK
结论2:
    基类指针强制变换为子类指针后,若基类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子类实体,转换成功,调用子类新增的成员函数没有问题!

情况3:
    base newBase = new A;
    A* newA = dynamic_cast< A* > ( newBase );  //OK
    newA->setA();  //OK
结论3:
    基类指针强制变换为子类指针后,若基类指针指向的是一个子类实体,转换成功,调用子类虚函数(在这个实例里实际就是重构)没有问题,不会发生调用错函数的问题!

情况4:
    A* newA = new A;
    base* newbase = dynamic_cast< base* > ( newA );  //OK
    newbase->setA();  //OK,由于是虚函数所以执行的是A中的setA();
结论4:
    伟大的虚函数功能并没有因为强制转换而消失!再次膜拜伟大的RTTI!

情况5:
    A* newA = new A;
    base* newbase = dynamic_cast< base* > ( newA );
    newbase->setAA();  //成员函数不存在,无法编译通过
结论5:
    不解释。

最后的结论:
    在继承体系中,上行转换(子类->基类)dynamic_cast与static_cast功能完全一样,有效且安全;
    下行转换(基类->子类)则必须视基类实际指向的对象类型而定,只有基类指向的对象为子类类型时才有效且安全!

多日后再思考,又出现一个新想法,尝试:
class   subBase
{public:
    subBase(){}
    virtual ~subBase(){}
    int m_b;
    virtual void setB()
    {
      m_b = 10;
    }
};

class   multiA : public base, public subBase
{
public:
    multiA(){};
    virtual ~multiA(){};
    virtual void setA()
    {
        m_a = 3;
    }
    virtual void setB()

    {
        m_b = 11;
    }
};

情况6:
    base* newbase = new multiA ;
    subBase* newsubbase = dynamic_cast< subBase* > ( newbase );
    newsubbase->setB();  //OK m_b = 11;
结论6:
    在多重继承的情况下,只要指针实际指向对象为子类对象,那么对于指向子类对象的基类指针,可以使用dynamic_cast在不同基类之间相互转换,转换后对应基类的虚函数特性得到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