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epin下mini2440 qt gui开发

楼主(2015-01-05):
这些文章都是参照我之前ubuntu下的环境搭建写的,并且在deepin下一边操作验证,一边截图记录。——刘翔。
(1)deepin下配置mini2440  nfs挂载
(2)deepin下配置交叉编译环境
(3)deepin下移植qt到mini2440
(4)deepin下设计qt程序
(5)deepin下烧录文件系统到mini2440

1,安装NFS服务程序
打开命令终端(快捷键:ctrl+alt+t)
sudo -s
输入密码
sudo apt-get install nfs-kernel-server

2,配置/etc/exports
NFS挂载目录及权限由/etc/exports文件定义
编辑
/etc/exports文件写入/home/camel/Mini2440-NFS *(rw,sync,no_root_squash)

这里省略了两个步骤,既在home下建立NFS共享目录,将根文件系统解压到目录,解压操作需要在终端下以root权限进行,否则会缺少文件,并且要求共享目录的权限为777,(你懂得,777是什么意思)。不过复制到用户文件夹下的时候就不要学ubuntu使用~,在deepin下你会发现跑/root下去了,所以凡事要理解方能一通百通,照抄复制害死你。

/camel/Mini2440-NFS:要共享的目录
* :允许所有的网段访问
rw :读写权限
sync:资料同步写入内在和硬盘
no_root_squash:nfs客户端共享目录使用者权限
/camel/Mini2440-NFS是我的NFS共享目录

重新启动nfs服务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显示:
* Stopping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Un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exportfs: /etc/exports [1]: Neither 'subtree_check' or 'no_subtree_check' specified for export "*:/home/camel/Mini2440-NFS".
  Assuming default behaviour ('no_subtree_check').
  NOTE: this default has changed since nfs-utils version 1.0.x

写到这里,突然发现我才完成了一点点,好吧,今天就写这么多了。

楼主:
本来打算在前一篇文章中写完全部的nfs挂载,结果发现我并没有那么多空余的时间,以后不在做这些硬性的规定,有时间就写,写多少是多少。前一篇写了deepin下nfs的安装,和etc/exports文件的配置,nfs的重启。本章内容打算完成deepin和mini2440的串口,网络配置。是首先连接好mini2440到pc的网线,串口线,usb线。我想这个可以不是说,这个不会,这种智商就没必要学嵌入式了,智商捉急了。

连接mini2440的电源,usb线,网线,串口线。

连接笔记本串口,无串口使用usb转串口。

连接笔记本usb接口

连接笔记本网口

完整的连接效果图

4,deepin下串口设置

安装kermit
sudo apt-get install ckermit

配置kermit

gedit /etc/kermit/kermrc在文件添加

set line          /dev/ttyUSB0   #usb转串口配置ttyUSB0,自带串口配置ttyS0
    set speed         115200
    set carrier-watch off
    set handshake     none
    set flow-control none
    robust
    set file type     bin
    set file name     lit
    set rec pack      1000
    set send pack     1000
    set window        5

连接串口
启动kermit,连接串口:
    #
kermit
    C-Kermit>
connect
    #
现在就已经成功连接到串口了。

打开mini2440电源,终端输出表明串口连接成功。

5,deepin下的 网络设置

我打算这样去配置nfs连接,首先是mini2440,ip地址192.168.11.70,掩码255.255.255.1,网关192.168.1.31。pc主机,ip地址:192.168.1.21,掩码255.255.255.1,网关192.168.1.31。

今天先写到这,洗脚睡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