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s挂载实验疑问记录

楼主(2015-01-05):
gedit /etc/exports
/home/camel/Mini2440-NFS *(rw,sync,no_root_squash)
/camel/Mini2440-NFS:要共享的目录
* :允许所有的网段访问
rw :读写权限
sync:资料同步写入内在和硬盘
no_root_squash:nfs客户端共享目录使用者权限
/camel/Mini2440-NFS是我的NFS共享目录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显示错误: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sudo /etc/init.d/portmap restart
sudo:/etc/init.d/portmap: command not found
这个错误我一直未解,因为我已经执行过portmap的安装,应该不影响下面的工作,就继续了。
#sudo /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下面的
* Stopping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Un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 OK ]
* Exporting directories for NFS kernel daemon...                               exportfs: /etc/exports [1]: Neither 'subtree_check' or 'no_subtree_check' specified for export "*:/home/camel/Mini2440-NFS".
  Assuming default behaviour ('no_subtree_check').
  NOTE: this default has changed since nfs-utils version 1.0.x

                                                                         [ OK ]
* Starting NFS kernel daemon                                            [ OK ]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showmount -e
Export list for 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home/camel/Mini2440-NFS *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ifconfig
eth0      Link encap:以太网  硬件地址 00:1c:7e:91:c7:aa
          inet6 地址: fe80::21c:7eff:fe91:c7aa/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跃点数:1
          接收数据包:0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帧数:0
          发送数据包:224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载波:0
          碰撞:0 发送队列长度:1000
          接收字节:0 (0.0 B)  发送字节:44906 (44.9 KB)

lo        Link encap:本地环回
          inet 地址:127.0.0.1  掩码:255.0.0.0
          inet6 地址: ::1/128 Scope:Host
          UP LOOPBACK RUNNING  MTU:65536  跃点数:1
          接收数据包:2054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帧数:0
          发送数据包:2054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载波:0
          碰撞:0 发送队列长度:0
          接收字节:293895 (293.8 KB)  发送字节:293895 (293.8 KB)

wlan0     Link encap:以太网  硬件地址 00:1b:9e:fb:6b:a7
          inet 地址:192.168.1.116  广播:192.168.1.255  掩码:255.255.255.0
          inet6 地址: fe80::21b:9eff:fefb:6ba7/64 Scope:Link
          UP BROADCAST RUNNING MULTICAST  MTU:1500  跃点数:1
          接收数据包:740936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帧数:0
          发送数据包:442245 错误:0 丢弃:0 过载:0 载波:0
          碰撞:0 发送队列长度:1000
          接收字节:1094026905 (1.0 GB)  发送字节:36368663 (36.3 MB)

据上我的本机ip地址是
192.168.1.116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116:/home/camel/Mini2440-NFS /mnt

综上我的本机ip地址填写有误,陪对象聊天,今天到此,收获颇丰。成功在window下连接手机进行了安卓程序的调试,linux下没有成功,还在研究。NFS发现错误,如果正确操作后还是没有成功,将会发表论坛求助。

mini2440写入参数修正
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16:/home/camel/Mini2440-NFS
ip=192.168.1.70:192.168.1.111:192.168.1.111:255.255.255.0:sbc2440.arm9.net:eth0:off
其各参数的含义如下:
nfsroot 是自己开发主机的 IP 地址。
“ip=”后面:
第一项(192.168.1.70)是目标板的临时 IP(注意不要和局域网内其他 IP 冲突);
第二项(192.168.1.111)是开发主机的 IP;
第三项(192.168.1.111)是目标板上网关(GW)的设置;
第四项(255.255.255.0)是子网掩码;
第五项是开发主机的名字(一般无关紧要,可随便填写)
eth0 是网卡设备的名称。

楼主:
1,portmap配置失败原因答案

Ubuntu上默认是没有安装NFS服务器的,首先要安装NFS服务程序:
$ sudo apt-get installnfs-kernel-server
(安装nfs-kernel-server时,apt会自动安装nfs-common rpcbind(注意,选取这里是 rpcbind 而非portmap))这样,宿主机就相当于NFSServer

(1)配置/etc/hosts.deny(禁止任何host(主机)能和你的NFS服务器进行NFS连接),加入:
### NFS DAEMONS
rpcbind:ALL
lockd:ALL
mountd:ALL
rquotad:ALL
statd:ALL

(2)配 置/etc/hosts.allow
允许那些你想要的主机和你的NFS服务器建立连接。下列步骤将允许任何IP地址以192.168.0开头的主机(连接到NFS服务器上),也可以指定特定的IP地址。加入:
### NFS DAEMON
S
rpcbind: 192.168.0.
lockd: 192.168.0.
rquotad: 192.168.0.
mountd: 192.168.0.
statd: 192.168.0.

(3) 配置/etc/exports
NFS挂载目录及权限由/etc/exports文件定义
比如我要将将我的usr目录中的/usr/local目录让192.168.0.*IP共享,则在该文件末尾添加下列语句:
/usr/local192.168.0.*(rw,sync,no_root_squash)
或者: /usr/local192.168.197.0/24(rw,sync,no_root_squash)
192.168.0.*
网段内的NFS客户端能够共享NFS服务器/usr/local目录内容.且有读,写权限,并且该用户进入/usr/local目录后的身份为root,最好加上sync, 否则 $ sudo exportfs-r 时会给出警告,syncNFS的默认选项.
(
运行$ showmount-e 查看NFSserverexportlist.
若更改了/etc/exports, 运行 $ sudo exportfs-r 更新
运行 $ sudo/etc/init.d/nfs-kernel-server restart 重启nfs服务)

后续实验记录: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mount -t nfs -o nolock 192.168.1.116:/home/camel/Mini2440-NFS /mnt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 cd /mnt
root@camel-dynabook-SS-1700MY-106S-2:/mnt# ls
bin  etc   lib      mnt  proc  sbin   sys  usr  www
dev  home  linuxrc  opt  root  share  tmp  var

mini2440写入参数:

console=ttySAC0
root=/dev/nfs
nfsroot=192.168.1.116:/home/camel/Mini2440-NFS
ip=192.168.1.70:192.168.1.111:192.168.1.111:255.255.255.0:sbc2440.arm9.net:eth0:off

nand启动mini2440串口输出:

IP-Config: Complete:
     device=eth0, addr=192.168.1.70, mask=255.255.255.0, gw=192.168.1.111,
     host=sbc2440, domain=, nis-domain=arm9.net,
     bootserver=192.168.1.111, rootserver=192.168.1.116, rootpath=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3/2 on 192.168.1.116
eth0: link up, 100Mbps, full-duplex, lpa 0x45E1
rpcbind: server 192.168.1.116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nfs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Looking up port of RPC 100005/1 on 192.168.1.116
rpcbind: server 192.168.1.116 not responding, timed out
Root-NFS: Unable to get mountd port number from server, using default
Root-NFS: Server returned error -5 while mounting /home/camel/Mini2440-NFS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via NFS, trying floppy.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nfs" or unknown-block(2,0)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256 mtdblock0one_wire_status: 4
(driver?)
1f01             128 mtdblock1 (driver?)
1f02            5120 mtdblock2 (driver?)
1f03          256640 mtdblock3 (driver?)
1f04          262144 mtdblock4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2,0)
one_wire_status: 4
Backtrace:
[<c00341cc>] (dump_backtrace+0x0/0x10c) from [<c0329f3c>] (dump_stack+0x18/0x1c)
r7:c03dba08 r6:00008000 r5:c3923000 r4:c0481c90
[<c0329f24>] (dump_stack+0x0/0x1c) from [<c0329f8c>] (panic+0x4c/0x114)
one_wire_status: 4
[<c0329f40>] (panic+0x0/0x114) from [<c0008dbc>] (mount_block_root+0x174/0x228)
r3:c38583ec r2:00000000 r1:c3823f60 r0:c03db9a0
[<c0008c48>] (mount_block_root+0x0/0x228) from [<c0008f34>] (mount_root+0xc4/0xfc)
[<c0008e70>] (mount_root+0x0/0xfc) from [<c0009094>] (prepare_namespace+0x128/0x180)
r5:c002081d r4:c0481660
[<c0008f6c>] (prepare_namespace+0x0/0x180) from [<c00084b0>] (kernel_init+0xe0/0x114)
r5:c001f2e4 r4:c0481420
[<c00083d0>] (kernel_init+0x0/0x114) from [<c004bbbc>] (do_exit+0x0/0x620)
r5:00000000 r4:00000000
one_wire_status: 4

还有错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