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ZE学习小记

楼主(2015-01-05):
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是设置外设时钟。ARM与C51单片机不同的是,不用外设的时候,如IO口、ADC、定时器等等,都是禁止时钟的,以达到节能的目的,只有要用到的外设,才开启它的时钟。因此在需要用到GPIOB和GPIOD的时候,我们需要先开启它的时钟,具体用到的是函数库里面的函数:
void RCC_APB2PeriphClockCmd(uint32_t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 NewState)
其中,第一个参数需要指示要开启什么端口的时钟,RCC_APB2Periph_GPIOx就是开启GPIOx的时钟,第二个参数需要指示是开启还是关闭,ENABLE/DISABLE。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7, (BitAction)(0));
   GPIO_WriteBit(GPIOD, GPIO_Pin_6, (BitAction)(0));   //DCY1 DCY2为00,即Normal %0 DECAY

   GPIO_WriteBit(GPIOE, GPIO_Pin_7, (BitAction)(1));
   GPIO_WriteBit(GPIOB, GPIO_Pin_1, (BitAction)(0));   //M1M2为10,即1-2-ph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