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内部EEPROM读写函数 EEPROM.H

楼主(2015-01-05):
#pragma used+
///写单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char ucData);

///读单字节EEPROM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写双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2(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int ucData);

///读双字节EEPROM
unsigned int EEPROM_read2(unsigned int uiAddress);

///读4字节EEPROM
unsigned long EEPROM_read4(unsigned int uiAddress);

///写4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4(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long ucData);

#pragma used-

#pragma library eeprom.lib

EEPROM.C

//#include "eeprom.h"

/* EEPROM Control Register */
#define    EERIE        3
#define    EEMWE        2
#define    EEWE         1
#define    EERE         0

#if  funcused EEPROM_write
///写单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char ucData)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asm("sei")
}
#endif

#if  funcused EEPROM_read
///读单字节EEPROM
unsigned char EEPROM_read(unsigned int uiAddress)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return EEDR;

//#asm("sei")
}
#endif

#if  funcused EEPROM_read2
///读双字节EEPROM
unsigned int EEPROM_read2(unsigned int uiAddress)
{ unsigned int  ucdata;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1;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ucdata =ucdata<<8;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return ucdata;
//#asm("sei")
}
#endif

#if  funcused EEPROM_write2
///写双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2(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int ucData)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0x00ff;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1;

EEDR = (ucData & 0xff00)>>8;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asm("sei")
}
#endif

#if  funcused EEPROM_read4
///读4字节EEPROM
unsigned long EEPROM_read4(unsigned int uiAddress)
{ unsigned long  ucdata;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3;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ucdata =ucdata<<8;

EEAR = uiAddress+2;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ucdata =ucdata<<8;

EEAR = uiAddress+1;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ucdata =ucdata<<8;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EECR |= (1<<EERE);
///*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ucdata |= EEDR;

return ucdata;
//#asm("sei")
}
#endif

#if  funcused EEPROM_write4
///写4字节EEPROM
void EEPROM_write4(unsigned int uiAddress, unsigned long ucData)
{

//#asm("cli")
////*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

EEDR = ucData & 0x000000ff;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ucData = ucData>>8;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1;
EEDR = ucData & 0x000000ff;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ucData = ucData>>8;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2;
EEDR = ucData & 0x000000ff;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ucData = ucData>>8;
while(EECR & (1<<EEWE));
////*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AR = uiAddress+3;
EEDR = ucData & 0x000000ff;
////* 置位EEMWE
EECR |= (1<<EEMWE);
////*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EECR |= (1<<EEWE);
//#asm("sei")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