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24C02时间记忆

楼主(2015-01-05):
//****************************************************************
/*该程序的功能:利用定时器产生一个0~99秒变化的秒表,并在数码管上显
                示,每一秒中将该变化写入AT24c02内部。当关闭电源,
                且再次打开电源时单片机先从AT24c02中将原来写入的数据
                读出来,接着显示在数码管上
  应用到的知识:定时器中断、艾方西(IIC)数据传输协议。
  涉及芯片资料:AT24C02,74HC595
*/
//****************************************************************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num[]={0x80,0xed,0x42,0x48,0x2c,0x18,0x10,0xcc,0x00,0x08};//字段的显示码
uint p=0,a,b;
//*****AT24c02管脚的定义*********
sbit scl=P0^3;
sbit sda=P0^4;
//*****595数码管管脚定义*********
sbit rck=P2^0;
sbit sck=P2^1;
sbit si=P2^2;
//********函数的声明**********
void delayus();
void start();
void stop();
void ack();
void noack();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uchar read_byte();
void xie(uchar add,uchar date);
uchar du(uchar add);
void init_24c02(); //24c02函数初始化
void init_zhongduan(); //中断函数初始化
void write_595(uchar date);//595写字节函数

//*******************
void delayus()
{
   ; ; ;
}
/*void delayms(uint t)
{
   uint i,j;
    for(i=t;i>0;i--)
     for(j=110;j>0;j--);
} */
void start()
{
   sda=1;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0;
   delayus();
}
void stop()
{
   sda=0;
   delayus();
   scl=1;
   delayus();
   sda=1;
   delayus();
}
void ack()
{
   uint i=0;
   scl=1;
   delayus();
   if((sda==1)&&(i<250))i++;
   scl=0;
   delayus();
}
void noack()
{
    sda=1;
    delayus();
    scl=0;
    delayus();
    scl=1;
    delayus();
    scl=0;
    delayus();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e)
{
   uint i;
   scl=0;
   for(i=0;i<8;i++)
    {
        if(date&0x80)
      {
            sda=1;
      }
         else
      {
           sda=0;
      }
         scl=1;
         date=date<<1;
         delayus();
         scl=0;
         delayus();
    }
    sda=1;
    delayus();
}
uchar read_byte()
{
   uint i;
   uchar k=0x00;
   sda=1;
   delayus();
   scl=0;
   delayus();
    for(i=0;i<8;i++)
     {
        scl=1;
        delayus();
        k=k<<1;
        if(sda)
          {
           k++;
          }
        scl=0;
        delayus();

     }
    return k;
}
void xie(uchar add,uchar date)
{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
    ack();
    write_byte(date);
    ack();
    stop();
}
uchar du(uchar add)
{
   uchar k;
   start();
   write_byte(0xa0);
   ack();
   write_byte(add);
   ack();

   start();
   write_byte(0xa1);
   ack();
   k=read_byte();
   noack();
   stop();
   return k;
}
void init_24c02()
{
   sda=1;
   scl=1;
}
void init_zhongduan()
{
   EA=1;//开启总中断
   ET1=1;//开启定时器1中断
   TMOD=0X1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
   TH1=(65536-50000)/256;//装初值12兆晶振定时50毫秒数位50000
   TL1=(65536-50000)%256;
   TR1=1; //启动定时器1
}

void main()
{
   init_zhongduan();
   a=du(2);//读回断电时的数据
   b=du(1);
   write_595(num[b]);//数码管初始化为断电前得数值
   write_595(num[a]);
   while(1);
}
void cut() interrupt 3
{
   TH1=(65536-50000)/256; //重装初值
   TL1=(65536-50000)%256;
   p++; //p每加一次就是50毫秒
   write_595(num[b]);
   write_595(num[a]);
     if(p==20) //判断是否够一秒
      {
        p=0;//重置0
        a++;
         if(a==10)
          {
           a=0;
         b++;
            if(b==10)b=0;
            xie(1,b);//选地址1储存b的值
          }
        xie(2,a);//选地址2储存a的值
      }
     rck=0;
     rck=1;
}
void write_595(uchar date)
{
   uint i;
   for(i=0;i<8;i++)
    {
       sck=0;
       date=date>>1;//移位寄存
       si=CY;
       sck=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