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控制syn6288播放汉语音程序

楼主(2015-01-05):
//注意:51单片机使用12M晶振串口发送数据会有误差而不能工作
//                所以只能使用11.0592M的晶振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uart.h"

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 函  数:void  main(void)
* 功  能:主函数
* 参  数:无
* 返回值:无
* 更  新:无
* 备  注:无
****************************************************************************/
void  main(void)
{
/****************需要发送的文本**********************************/
        char code text[] =  {"[v10][m10]湖北"};
        char code hubei[] =  {"[v9][m9]ok"};
/****************串口的初始化************************************/

        uartinit();
        syn6288(text,sizeof(text));
        uart_delay(2000);                  //延时很重要

        syn6288(hubei,sizeof(hubei));
        uart_delay(1000);                  //延时很重要

        while(1)
        ;
}
/****************************************************************************
* 函  数: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功  能:语音读取字符串
* 参  数:tex--------字符串的地址
*         changdu----字符串tex的长读
* 返回值:无
* 更  新:无
* 备  注:无
****************************************************************************/
void syn6288(char*  tex,unsigned  char changdu)
{
        unsigned  char  headOfFrame[5];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ecc  = 0;                          //定义校验字节
        unsigned  int i=0;
        length =changdu;                         //需要发送文本的长度

        /*****************发送过程**************************************/
        headOfFrame[0] = 0xFD ;                         //构造帧头FD
        headOfFrame[1] = 0x00 ;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高字节
        headOfFrame[2] = length + 3;                 //构造数据区长度的低字节
        headOfFrame[3] = 0x01 ;                         //构造命令字:合成播放命令
/*****************带背景音乐**************************************/
        headOfFrame[4] = 0x2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不带背景音乐**************************************/
        //headOfFrame[4] = 0x01 ;                         //构造命令参数:编码格式为GBK

        for(i = 0; i<5; i++)                                   //依次发送构造好的5个帧头字节
        {
            ecc=ecc^(headOfFrame[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headOfFrame[i];
            while (TI== 0) {;}                           //等待发送中断标志位置位
            TI = 0;                                                 //发送中断标志位清零
        }

        for(i = 0; i<length; i++)                   //依次发送待合成的文本数据
        {
            ecc=ecc^(tex[i]);                                 //对发送的字节进行异或校验
            SBUF = tex[i];
            while (TI== 0) {;}
            TI = 0;
                //uart_delay(10);
        }
        //uart_delay(1000);
        SBUF=ecc;                                                        //最后发送校验字节
        while(TI== 0)
                ;
        TI=0;

}

完整代码下载:

网友A(2015-07-27):
这个的原理能不能讲讲

网友B(2015-12-01):
为啥我把你的程序复制粘贴了下编译有错啊?能帮我看看吗

网友C(2016-04-28):
下来学习一下